有一个小电路板坏了,芯片上面的型号被刮掉了,哪位大神能给提示下

楼主(2016-10-06):
有一个小电路板坏了,芯片上面的型号被刮掉了,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吗?最好给个电路图,急用!

网友A:
可能是NE555或者是LM358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的线路板

网友C:
你应该先说清楚这个板子是用于功能的,这样才比较好认出来。

网友D:
关键在于板子的功能 知道功能的话就容易知道芯片型号了

网友E:
第一个小板上面有可变电阻,还有好像是单结二极管,应该是555 。如果两个小板是在一起的,下面的一个应该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F:
NE555或者是LM358

网友G:
现在8PIN的MCU很多 想手电筒 简单的控制器

网友H:
LM358,应该是

网友I:
1.板子使用用到什么设备上的?
2.有个可调电阻,还有一个MOS管,可能是调压的?
3.看到图片上还有个按钮,不是是电击器之类的设备吧!
4.假定为电击器,芯片应该是NE555和电阻电容组成信号源驱动MOS管

网友J:
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只要知道功能,重新设计一个也不难,而且这个板子这么小

网友K(2017-01-09):
应该是LM358

网友L(2019-08-19):
现在的黑心的商家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M:
看着像LM358.

网友N:
顶一下1楼 应该是555 或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