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错误delay(uint x)、void write_com(uchar com)、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楼主(2016-10-0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com;
uint i,j,x;
sbit rs=P2^6;
sbit wr=P2^5;
sbit lcden=P2^7;

delay(uint x)
{
                for(i=x;i>0;i--)
                        {
                        for(j=120;j>0;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wr=0;
                lcden=0;
                P0=com;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wr=0;
                lcden=0;
                P0=dat;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f);
}

void mian()
{
        init();
        while(1);
}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cd1602.c...
lcd1602.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2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本人初学者,编程时在delay(uint x)、void write_com(uchar com)、void write_data(uchar dat)并没有分号,编译时却显示有语法错误。
求大神帮解决。

网友A:
开头上面有两句错了你多加了分号   就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后面应该 没有分号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头上面有两句错了你多加了分号   就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后 ...

谢谢,已解决!

网友C:
你的程序运行正确吗?延时函数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网友D:
二楼正解,一般这种错误都是新手,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