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C-SR51型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上的问题!!

楼主(2016-10-06):
制作一个感应灯(用的就是此模块),结果在黑暗并通5伏电环境下,人从探头前通过(已调好感应距离),灯不亮!但断电是,灯陡然亮起。
小白提问!是模块不灵敏的原因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模块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看你模块有没有问题,断电亮说明控制部分问题不大。我也做过,很好用。

网友C:
应该是光敏电阻在保护 你用黑色电工胶布把那个光敏遮住就应该好了

网友D(2017-11-27):
万用表测量后没问题的话,注意重新检测电路,注意电容以及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