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2位AD_DS1621与12864液晶 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6-10-07):
下面是仿真图: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56304-1.html

源程序:
//EDM12864B DRIVE//
/**************************************
   PAGEADD为页地址起使
   TIERADD为行地址起使
   DIS_STARTADD为开始命令
   CTABLE为汉字字库数组
   ETABLE为英文字库数组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_nop {}
#define PAGEADD 0xb8
#define TIERADD 0x40
#define DIS_STARADD 0xc0
uint key_value;
sbit DI=P1^4;
sbit E=P1^2;
sbit CS1=P1^1;
sbit CS2=P1^0;
sbit RW=P1^3;
sbit cs=P1^7;
sbit sclk=P1^6;
sbit dout=P1^5;
sbit I2C_SCL = P3^7;
sbit I2C_SDA = P3^6;
//uchar ntable[]={61,49,57,60,19,49,62,49,60,63,55,2,0,0,6,22,56,
//63,68,61,49,57,60,17,51,63,61};//email:analog2006@hotmail.com
uchar data voltage_display[8];

/*****************************
          字符表
         显示"Welcome Use"
******************************/
uchar code table1[]={
0x00,0x3e,0x51,0x49,0x45,0x3e,0x00,0x00,//0(0)
0x00,0x00,0x42,0x7f,0x40,0x00,0x00,0x00,//1
0x00,0x42,0x61,0x51,0x49,0x46,0x00,0x00,//2
0x00,0x21,0x41,0x45,0x4b,0x31,0x00,0x00,//3
...
};

/****************************
        中文字符表
        显示"欢迎使用液晶模块"
*****************************/
uchar code table2[]={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
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
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欢(0)
...
};

/********************************
       显示用的延时函数
         延时长度有参数 n 决定
*********************************/

Delay_nms(uchar n)
{ uchar a;
   for(;n>0;n--)
      {
           for(a=0;a<100;a++)
              {
                   _nop;
                   _nop;
                   _nop;
                   _nop;
                   };
           };
  }

/*****************************************
    DEM12864B状态检测,从EDM12864B读出数
    据检测标志位BF
******************************************/

void LCD_Busy()
{
  uchar busy;
  E=Low;
  DI=Low;
  RW=High;
  while(1)
  {
    E=High;
    _nop;
        _nop;
    busy=P2;//读状态标志寄存器
        _nop;
    E=Low;
    if((busy&0x90)==0)//检测BF和RES位,两者都为零时表示可进行写入
    break;
  };
}

/*********************************
        写指令
**********************************/
void WRCommand_L(uchar command)
{
  CS1=High;
  CS2=Low;
  LCD_Busy();
  DI=Low;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2=command;
  _nop;
  E=Low;
  _nop;
}

void WRCommand_R(uchar command)
{
  CS1=Low;
  CS2=High;
  LCD_Busy();
  DI=Low;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2=command;
  _nop;
  E=Low;
  _nop;
}

/***********************************
       写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
************************************/
void WRdata_L(uchar ucdata)
  {
   CS1=High;
   CS2=Low;
   LCD_Busy();
   DI=High;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2=ucdata;
   _nop;
   E=Low;
   _nop;
  }

void WRdata_R(uchar ucdata)
  {
   CS1=Low;
   CS2=High;
   LCD_Busy();
   DI=High;
   _nop;
   RW=Low;
   _nop;
   E=High;
   _nop;
   P2=ucdata;
   _nop;
   E=Low;
   _nop;
  }

/************************************
    读显示数据
*************************************/

/********************************************
RDdata_L()
  {
   uchar receiver;
   CS1=High;
   CS2=Low;
   LCD_Busy();
   DI=High;
   _nop;
   WR=High;
   _nop;
   E=High;
   _nop;
   receiver=P0;
   E=Low;
   return(receiver);
  }

RDdata_R()
  {
   uchar receiver;
   CS1=Low;
   CS2=High;
   LCD_Busy();
   DI=High;
   _nop;
   WR=High;
   _nop;
   E=High;
   _nop;
   receiver=P0;
   E=Low;
   return(receiver);
  }

/*****************************************

/**************************************
   I2C时钟时序要求的数据建立时间,
   nop_可以用其它短延时替代,比如喂狗
***************************************/

I2C_delay()
   {
    uchar n=5;
    while(n--)
      {
           _nop;
           _nop;
           }
    }

/*********************************************
     I2C的时钟信号可发送和接收.
     接收时通过判断sample对寄存器的值加.
     发送的时候只调用程序产生时序.
**********************************************/

bit I2C_clock(void)
    {
     bit sample;
     I2C_delay();
     I2C_SCL=High;
     I2C_delay();
     sample=I2C_SDA;
     I2C_SCL=Low;
     I2C_delay();
     return(sample);
    }

/********************************************
   I2C确定接收有效的应答信号Acknowledge
*********************************************/

I2C_ACK()
   {
    I2C_SDA=Low;
    I2C_clock();
    I2C_SDA=High;
   }

/*****************************************
I2C的非应答信号
******************************************/

I2C_NACK()
   {
    I2C_SDA=High;
    I2C_clock();
    I2C_SDA=High;
   }

/*************************************************
     I2C的开始信号.发送和接受数据时,必须先调用.
*************************************************/

I2C_start()
   {
    I2C_SDA=High;
    I2C_delay();
    I2C_SCL=High;
    I2C_delay();
    I2C_SDA=Low;
    I2C_delay();
    I2C_SCL=Low;
    I2C_delay();
  }

/***************************************************
    I2C停止信号.发送和接受数据时结束时,需要调用.
****************************************************/

I2C_stop()
   {
    I2C_SDA=Low;
    I2C_delay();
    I2C_SCL=High;
    I2C_delay();
    I2C_SDA=High;//产生停止控制信号,并且释放数据线
    I2C_delay();
   }

/*****************************************
    I2C初始化.在main函数中必须先调用它.
     进行初始化后才能调用其他函数.
******************************************/

void I2C_init(void)
   {
    I2C_SDA=High;
    I2C_SCL=High;
    I2C_delay();
    I2C_stop();
   }

/*****************************************
    I2C总线写一个字节,即发送一个字节
   发送结束后,需要返回一个检测应答位
******************************************/

bit I2C_send(uchar I2C_data)
   {
    uchar a;
    for(a=0;a<8;a++)
      {
       I2C_SDA=(bit)(I2C_data&0x80);
       I2C_data=I2C_data<<1;
       I2C_clock();
      };
    I2C_SDA=High;
    I2C_delay();
    return(I2C_clock()); //返回应答信号
   }

/***********************************************
   I2C总线读一个字节,即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接收结束后需要发送一个应答位acknowledge
***********************************************/

uchar I2C_receive()
     {
      uchar a,receive_data;
      for(a=0;a<8;a++)
         {
          receive_data=receive_data<<1;
          if(I2C_clock())
           {
            receive_data++;
           };
         };
//I2C_ACK();
      return(receive_data);
      }

DS1621_start()
   {
        do
        {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0));//发送数据完地址字节的数据时,检测从机的应答位
        if(I2C_send(0xee)==0)
          {
           I2C_stop();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DS1621_stop()
   {
    do
        {
         I2C_start();
         //I2C_send(0x90);
         }
        while(I2C_send(0x90));
        if(I2C_send(0x22)==0)
     {
          I2C_stop();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char read_count_remain()
      {
           char temp_remain=0;
           do
                   {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0));//是否应答
           if(I2C_send(0xa8)==0)
             {
                  I2C_start();
              if(I2C_send(0x91)==0)
                {
                        temp_remain=I2C_receiv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temp_remain;
                        }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char read_count_c()
      {
           char temp_c=0;
           do
                   {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0));//是否应答
           if(I2C_send(0xa9)==0)
             {
                  I2C_start();
              if(I2C_send(0x91)==0)
                {
                        temp_c=I2C_receiv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temp_c;
                        }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bit read_temperature(char *point1)
   {
        do
        {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0));
    if(I2C_send(0xaa)==0)
          {
           do{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1));
           (*point1)=I2C_receive();
           I2C_ACK();
           (*(point1+1))=I2C_receiv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DS1621_state()
   {
        do
        {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0));
        if(I2C_send(0xac)==0)
      {
           do
                {
             I2C_start();
                }
           while(I2C_send(0x90));
           if(I2C_send(0x00)==0)
           //if(I2C_send(0x01)==0)
                 {
                 I2C_stop();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DS1621_th()
   {

    }
DS1621_tl()
   {

    }
DS1621_init()
   {
        while(DS1621_stop()==0)
        {};
        while(DS1621_state()==0)
        {};
        DS1621_th();
        DS1621_tl();
        }

/****************************************************
       字符为16*16显示,分为两个部分写入32个字节
       前16个字节写入第一页(16*8),后16个字节写入
           第二页(16*8)
           左侧写入"欢迎",右侧写入"使用"
*****************************************************/
C_display_L(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
   uchar k;
   C_Pagenum=PAGEADD|C_Pagenum;
   C_Tiernum=TIERADD|C_Tiernum;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L(table2[C_Temp*32+k]);
             };
   C_Pagenum=C_Pagenum+1;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L(table2[C_Temp*32+k+16]);
           };
   }

C_display_R(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
   uchar k;
   C_Pagenum=PAGEADD|C_Pagenum;
   C_Tiernum=TIERADD|C_Tiernum;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R(table2[C_Temp*32+k]);
             };
   C_Pagenum=C_Pagenum+1;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R(table2[C_Temp*32+k+16]);
             };
  }

/****************************************
   写入西文字符,共11个字符,左侧写入6个
   右侧写入5个,左侧起始从16开始,右侧从
   0开始
*****************************************/

E_Display_L(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
   uchar k;
   WRCommand_L(PAGEADD|E_Pagenum);
   WRCommand_L(TIERADD|E_Tiernum);
   for(k=0;k<8;k++)
          {
           WRdata_L(table1[E_Temp*8+k]);
           };
   }
E_Display_R(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
   uchar k;
   WRCommand_R(PAGEADD|E_Pagenum);
   WRCommand_R(TIERADD|E_Tiernum);
   for(k=0;k<8;k++)
          {
           WRdata_R(table1[E_Temp*8+k]);
           };
           }

/*********************************
           清除所有显示RAM内容
**********************************/

CLR_DisplayRAM()
   {
    uchar C_page,i,k;
    for(i=0;i<8;i++)
           {
            C_page=PAGEADD|i;//清除起始页为0
            WRCommand_L(C_page);//清除起始页写入
                WRCommand_L(TIERADD);//清除起始行地址写入
                WRCommand_R(C_page);
                WRCommand_R(TIERADD);
                for(k=0;k<64;k++)
                   {
                        WRdata_L(0x00);
                        WRdata_R(0x00);//lcm的ram自动加一,只许循环64次即可
                         };
                 };
    }

/*********************************
       初始化 设置启使行
**********************************/
void Init_LCD(void)
   {
        CLR_DisplayRAM();//清除所有显示寄存器
        WRCommand_L(DIS_STARADD);
        WRCommand_R(DIS_STARADD);//设置显示起始行地址
        WRCommand_L(0x3f);
        WRCommand_R(0x3f);//开显示
    }
/***************************************
    max1241读转换结果
****************************************/
uint read_max1241()
         {
          uint voltage_temp=0;
          uchar ucloop=12;
          cs=High;
          //dout=low;
          sclk=Low;
          cs=Low;
      while(dout==0);//EOC信号为高表示转换结束
          sclk=High;
          sclk=Low;
      while(ucloop--)
           {
                sclk=High;//上升沿数据稳定并读出
                voltage_temp<<=1;
            if(dout==1)
            voltage_temp+=1;
            sclk=Low;
                };
          //sclk=low;
          cs=High;
          return voltage_temp;
          }

main()
  {
   uchar a=0,temp=0,b=0,number=0,pagenum=0;
   uchar etable[]={0,0,0,0,0,45,53,60,51,63,61,53,10,69,67,53};//Welcome use
   uchar ttable[]={42,57,61,53,19,10,2,0,0,6,18,1,1,18,0,7};//Time:2006/11/07
   char count_remain=0,count_c=0;
   bit flag=1;
   char temperature_buf[2]={0};
   uchar temperature_display[8]={0};
   //uchar voltage=0; //测试0831时使用
   double voltage=0;
   double temp_buffer=0;
   cs=High;
   sclk=High;
   Init_LCD();
   I2C_init();
   DS1621_init();//初始化
   DS1621_start();//开始温度采集

   /***************************************
   利用开机显示时间(大概三秒)空读一次DS1621
   ***************************************/
   for(b=0;b<2;b++)
      {
      for(number=0;number<20;number++)
             {
              //中文显示:欢迎使用液晶模块
               pagenum=1;//在第二行开始显示
              for(a=0;a<4;a++)
                {
                 C_display_L(pagenum,a*16,a);
                 C_display_R(pagenum,a*16,a+4);
                 };

                  //英文显示:Welcome use
          pagenum=5;//在第六行显示
          for(a=0;a<3;a++)
             {
              E_Display_L(pagenum,(a+5)*8,etable[a+5]);
              };
          for(a=0;a<8;a++)
             {
              E_Display_R(pagenum,a*8,etable[a+8]);
              };

                  //显示制作时间:Time:2006/11/07
          pagenum=7;//在第八行显示
          for(a=0;a<8;a++)
             {
              E_Display_L(pagenum,a*8,ttable[a]);
              E_Display_R(pagenum,a*8,ttable[a+8]);
              }
              Delay_nms(100);
                  };
                  if(flag)
                          {
              read_temperature(temperature_buf);//在转到下一个显示界面之前空读一次
                          read_count_remain();
                          read_count_c();
                          DS1621_start();
              flag=0;
                     };
             };

        WRCommand_L(0x3e);
        WRCommand_R(0x3e);
        CLR_DisplayRAM();  //清除显示ram
        WRCommand_L(0x3f);
        WRCommand_R(0x3f);

    while(1)
           {
            while(read_temperature(temperature_buf)==0);//读温度值(两字节有符数),并检测应答位,只使用第一字节
            count_remain=read_count_remain();//读斜率
                count_c=read_count_c();//读计数器
                temp_buffer = temperature_buf[0] -0.75 + (count_c-count_remain) / (double)count_c;
                DS1621_start();//读完数据后,重新开始一次温度转化

                           temperature_display[0]=19;
                        if(temp_buffer<0)
                          {
                           temperature_display[1]=16;//显示负号
                       temperature_display[2]=(-temp_buffer)/10;//十位
                           temperature_display[3]=((uchar)(-temp_buffer))%10;
                           temperature_display[4]=17;//小数点
                           temperature_display[5]=(int)((-temp_buffer)*10)%10;
                           temperature_display[6]=(int)((-temp_buffer)*100)%10;//小数点后两位
                           }
                        else
                          {
                           temperature_display[1]=temp_buffer/100;//百位
                       temperature_display[2]=((uchar)temp_buffer)/10%10;
                           temperature_display[3]=((uchar)temp_buffer)%10;
                           temperature_display[4]=17;
                           temperature_display[5]=((int)(temp_buffer*10))%10;
                           temperature_display[6]=((int)(temp_buffer*100))%10;//小数点后两位
                           }

                        // 测试从max1241读出的原始数据
                    /***************************
                        //pagenum=3;
                     voltage=read_max1241();
                    voltage_display[0]=19;
                    voltage_display[1]= voltage/1000;
                    voltage_display[2]=(voltage/100)%10;
                    voltage_display[3]=(voltage/10)%10;
                                voltage_display[4]= voltage%10;
                    //*******************************/

                //LCD显示第二部分
                for(b=0;b<40;b++)
               {
                    //*************************
                        //更新max1241显示值
                        voltage=(double)read_max1241();
                    voltage=5000*voltage/4095;
                    voltage_display[0]=19;
                    voltage_display[5]=(uint)voltage %10;//个位
                    voltage_display[2]=17;
                    voltage_display[4]=(uint)(voltage/10)%10;//小数点后1位
                    voltage_display[3]=(uchar)(voltage/100)%10;//小数点后2位
                        voltage_display[1]=(uchar)(voltage/1000)%10;//小数点后3位
                        //***********************************/
                        //显示文字:电压测量
                    pagenum=2;
                    for(a=0;a<2;a++)
                       C_display_L(pagenum,a*16,a+8);
                    for(a=0;a<2;a++)
                       C_display_L(pagenum,(a+2)*16,a+12);

                           //显示文字:温度测量
                    pagenum=5;
                    for(a=0;a<2;a++)
                       C_display_L(pagenum,a*16,a+10);
                    for(a=0;a<2;a++)
                       C_display_L(pagenum,(a+2)*16,a+12);

                        //显示1241采样值
                        pagenum=3;
                    for(a=0;a<6;a++)
              {
                              E_Display_R(pagenum,a*8,voltage_display[a]);
                       }

                        //显示ds1621采样值
                        pagenum=6;
                    for(a=0;a<7;a++)
              {
                              E_Display_R(pagenum,a*8,temperature_display[a]);
                       }
          };
          };
   }

网友A(2019-06-14):
如果有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