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高频逆变点焊机程序

楼主:
我的高频逆变点焊机机器有问题  希望有高频逆变焊机程序的大师 给一个程序
谢谢
板子如图 应该这类板子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A(2016-10-08):
具体要什么功能 每个厂家 品牌 不同功率的 保护点都不同

网友B:
需要硬件原理图及工作原理。而后才能写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什么功能 每个厂家 品牌 不同功率的 保护点都不同

你好 类似这个界面就可以用的 应该高频逆变点焊机程序通用吧

网友D(2019-10-18):
高级控制!!

网友E(2020-02-25):
怎么可能一样,完全不通用啊

网友F:
把芯片型号发上来,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G:
不同的芯片,焊接的方法不同

网友H:
肯定是需要硬件原理图及工作原理。而后才能写程序。直接一块板子硬件没法整

网友H:
首先要有电气原理图,然后确定型号,最后才能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