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我在在串口中输出不了解码值,而我换成在数码管输出时是好使的

楼主(2016-10-08):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段选
sbit wela=P2^7;                                                                         //位选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

uchar i;
uchar irtime;
uchar startflag;
uchar irdata[33];                                                          //数组用于存放 下降沿之间一共经历了几个256us
uchar bitnum;
uchar irreceok;
uchar ircode[4];                                                           //数组存放解码后的十六进制数
uchar irprosok;
uchar disp[8];                                                                   //将十六进制转化成两个数显示,即0xfe拆成 f和 e

void delayms(uint xms)                        //简单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iemr0init ( void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nt0init ( void )                 //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
        IT0=1;
        EX0=1;
        EA=1;
}

void ser_init ( void )             //串口中断的初始化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irwork()                                                        //解码后的数据显示工作,把十六进制分开
{
        disp[0]=ircode[0]/16;
        disp[1]=ircode[0]%16;
        disp[2]=ircode[1]/16;
        disp[3]=ircode[1]%16;
        disp[4]=ircode[2]/16;
        disp[5]=ircode[2]%16;
        disp[6]=ircode[3]/16;
        disp[7]=ircode[3]%16;
}

void dispaly()                                                        //数码管显示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disp[4]];
        dula=0;
        delayms(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disp[5]];
        dula=0;
        delayms(5);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disp[6]];
        dula=0;
        delayms(5);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disp[7]];
        dula=0;
        delayms(5);
}

void irpros()                                                                  //解码工作  6*256us  正是取0与1之间的中间值,从而判断1/0
{
        uchar k;
        uchar value;
        uchar 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if(irdata[k]>6)
                        {
                                value=value|0x80;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判断标志位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emr0init();
        int0init();
        ser_init();
        while(1)
        {
                if(irreceok)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irwork();
                        irprosok=0;

                }
                for(i=0;i<8;i++)
                        {
                                ES=0
                                SBUF=disp;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rtime++;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采集下降沿之间经历了几个256us,并分别存放如数组中
        {
                if(irtime>32)                                                  //通过判断引导码判断数据传输是否进行到用户码的低位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

网友A:
这个是全部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