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脉搏测试仪的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6-10-08):
用这两个软件

网友A:
回帖奖励 +1

用带lm358的红外对管测距器就能实现,精密调节上面的可调电阻就能实现,在黑暗的环境下使用,否则很容易受到干扰,或者取模拟量输出再经过各种抗干扰计算处理算法即可,或者使用压电陶瓷片,受到机械变形后最大发出的电压有30v左右,电流非常小,经过电阻分压后进入lm358进行电压比较即可实现。

网友B:
"电流非常小,经过电阻分压......"是不易实现的。

网友B:
给出硬件原理图,及使用原理,如果有时间可以帮你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出硬件原理图,及使用原理,如果有时间可以帮你写。

谢  加你了

网友C:
脉搏测试仪无非是脉搏传感器+信号检测+数据处理(计数和显示)。信号检测后的计数和显示可给你提供参考案例。

实例65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
出租车计程方法是车轮每运转一圈,由传感器产生一个负脉冲,行驶里程=轮胎周长×运转圈数,就可实时计算并显示出租车行驶里程。
因此,该案例可移植到脉搏测试仪。

实例6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