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H~49H变为00H 片外2000H~2009H变为00H

楼主(2016-10-08):
keil实验题:片内40H~49H变为00H   片外2000H~2009H变为00H,实现清零。哪位大神会?跪求了,可以发到我的邮箱:735964262@qq.com

网友A:
;片内:
        MOV        40H, #0
        MOV        41H, #0
        MOV        42H, #0
        MOV        43H, #0
        MOV        44H, #0
        MOV        45H, #0
        MOV        46H, #0
        MOV        47H, #0
        MOV        48H, #0
        MOV        49H, #0
;片外
        MOV        DPTR, #2000H
        CLR         A
        MOV        R1, #10
LOOP1:        MOVX        @DPTR, A
        INC        DPTR
        DJNZ        R1, LOOP1

网友B:
这是在干什么?

网友C:
为什么片内40H~49H清0不用循环?

网友A:
“为什么片内40H~49H清0不用循环?  ”
答:可以用循环。
这里只有10个单元清0, 10句即可。执行时间最短。
循环也要写6句。但执行时间慢超过两倍。
看你喜欢如何去做。

网友D:
前面的
CLR     A
MOV   40H,A
.........
MOV   49H,A
更快

网友D:
MOV        direct,A一个机器周期
MOV        direct,#data两个机器周期

网友C:
         MOV    R0,#49H;        字节数2,周期数1
LOOP:MOV    @R0,#0;         字节数2,周期数1
         DEC    R0;                  字节数1,周期数1
         CJNE   R0,#39H,LOOP;字节数3,周期数2
上述程序字节数只有8,周期数共41

         MOV    49H,#0;          字节数3,周期数2
10句,字节数共30,周期数共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