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左右循环LED灯

楼主:
我是初学者,最近看书自己仿真左右循环的LED灯的仿真程序,Keil的代码打好了,但是还是生成不了HEX文件,求大伙帮我看一下。设置里OUTPUT 我也在生成HEX上打对号了,但是文件夹里还是没有。我把文件夹打包好了。

网友A(2016-10-08):
看来是你不清楚它存放在哪里,有软件默认的和你指定的位置。你也可以从压缩包里打开文件后生成 hex ,然后退出/关闭软件。系统提示是否保存已修改文件?点击:是
看了仿真图要换能模拟发光的二极管,1K 电阻值偏大

网友B:
打勾后再点击编译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C:
编译后就已经自动生成了hex文件,在c文件同一个文件夹里,打开时扩展名要*.*,否则看不到。

网友D:
打钩了才可以编译出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