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工程超出8K之后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6-10-08):
STC12C5A60S2工程超出8K之后怎么设置啊,keil4提示超出8K
12不是有64K吗  有没有大大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A:
确认下你选的芯片是不是STC12C5A60S2这个型号。

网友B:
你是不是KEIL里面没有STC的驱动库啊

网友C:
KEIL没有破解或者注册吧?

网友D:
两种可能
1、keil没破解
2、芯片没选对

网友E:
应该是下面原因,
1、keil没破解
2、芯片没选对

网友F:
keil没有破解的应该是2k的限制吧?

网友G(2017-04-20):
首先,设置优化级别,当程序编译大于芯片型号内的EPROM,可片外可扩EPROM,参相关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