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的驱动,下到板子上蜂鸣器不响 仿真的时候程序进不了if语句 帮忙看看这...

楼主(2016-10-08):
各位老师好 帮忙看看这个代码有问题吗?仿真的时候程序进不了if语句
这是个无源蜂鸣器的驱动,下到板子上蜂鸣器不响,但是编译能通过
#include<stc89c5xrc.h>
sbit bp=P1^5;
void Timer0Init();
void buzz();
void main()
{
        Timer0Init();
        EA=1;
        ET0=1;
        while(1)
        {
                buzz();
        }
}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5;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buzz()
{
        if(TF0)
        {
                bp=~bp;
                TF0=0;
                TL0 = 0x85;
                TH0 = 0xF9;
        }
}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下面是解决过程:

TF不断清零了
在定时器里就已经清零了,所以蜂鸣器一直不响

无量寿
把你中断语句删除
【活跃
@无量寿经 为什么要删除中断语句?
【群主】无量寿
因为他开中断,但没中断函数,程序会死机
只要他不开中断功能就应该是正常的
【潜水
谢谢无量寿经,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呀,我刚开始写的程序蜂鸣器是在中断里执行的,成功后我又想不用中断函数试一下,所以我就把中断函数删了,没关中断。
【潜水
把EA=1这句删除  一切正常
【吐槽】Loke
用自带的硬件PWM驱动无源峰鸣器会好点,无源峰鸣两脚之间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A:
呵呵 我做的都是先建立音频频率 然后在控制节拍

网友B:
TF0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