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用12864液晶显示 带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6-10-08):
一个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例子,很全面,带有proteus仿真及原理图和源程序: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56304-1.html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LCDPAGE 0xB8                                  //设置页指令。
#define LCDLINE 0x40                                  //设置列指令。
sbit E=        P3^5;
sbit RW=P3^4;
sbit RS=P3^2;
sbit L=P3^1;                                                 //左半平面
sbit R=P3^0;                                                 //右半平面
sbit Busy=P2^7;//                                         //忙 判断位
uc scan_key1,scan_key2;                        //按键功能选择,00 停止,01 正转 10 反转
uc step1;step2;
static  step_index;
ui count1,count2;                                   //定时
uc butter;                                                        //按键
static  speed;                                                //速度参数
  //;本文件为16×16点阵中文字库文件,字的横向8点构成一字节,左边点在字节的高
//位,字符点阵四角按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取字
//;如你想在以后继续用HZDotReader打开文件,追加汉字点阵数据,请不要修改或增删所有注释
uc code JIANG[]=
{
//;江   CBDAD
0x10,0x60,0x01,0xC6,0x30,0x00,0x04,0x04,
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20,0x20,0x20,0x20,
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uc code XI[]=
{
//;西   CCEF7
0x02,0xF2,0x12,0x12,0x12,0xFE,0x12,0x12,
0x12,0xFE,0x12,0x12,0x12,0xF2,0x02,0x00,
0x00,0x7F,0x28,0x24,0x22,0x21,0x20,0x20,
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
};
uc code LI[]=
{
//;理   CC0ED
0x44,0x44,0xFC,0x44,0x44,0x00,0xFE,0x92,
0x92,0xFE,0x92,0x92,0x92,0xFE,0x00,0x00,
0x10,0x10,0x0F,0x08,0x48,0x40,0x45,0x44,
0x44,0x7F,0x44,0x44,0x44,0x45,0x40,0x00,
};
uc GONG[]=
{
//;工   CB9A4
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FE,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uc code DA[]=
{
//;大   CB4F3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7F,
0xA0,0x20,0x20,0x20,0x20,0x30,0x20,0x00,
0x00,0x4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
0x01,0x06,0x08,0x10,0x20,0x60,0x20,0x00
};
uc XUE[]=
{
//;学   CD1A7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
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
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uc code ZI[]=                                                                //自动化
{
0x00,0x00,0x00,0xF8,0x48,0x48,0x4C,0x4B,
0x4A,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
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
uc code DONG[]=
{
0x20,0x24,0x24,0xE4,0x24,0x24,0x24,0x20,
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00,0x00,
0x08,0x1C,0x0B,0x08,0x0C,0x05,0x4E,0x24,
0x10,0x0C,0x03,0x20,0x40,0x3F,0x00,0x00,
};
uc code HUA[]=
{
0x80,0x40,0x20,0xF8,0x07,0x02,0x00,0x00,
0xFF,0xC0,0x60,0x30,0x1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7F,0x00,0x04,0x02,0x01,
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0,
};
uc code CHANG[]=                                                 //常
{
0x20,0x18,0x08,0x09,0xEE,0xAA,0xA8,0xAF,
0xA8,0xA8,0xEC,0x0B,0x2A,0x18,0x08,0x00,
0x00,0x00,0x3E,0x02,0x02,0x02,0x02,0xFF,
0x02,0x02,0x12,0x22,0x1E,0x00,0x00,0x00,
};
uc code YUN[]=                                                           //运
{
0x40,0x41,0xCE,0x04,0x00,0x20,0x22,0xA2,
0x62,0x22,0xA2,0x22,0x22,0x22,0x20,0x00,
0x40,0x20,0x1F,0x20,0x28,0x4C,0x4A,0x49,
0x48,0x4C,0x44,0x45,0x5E,0x4C,0x40,0x00,
};
uc code XING[]=                                                          //行
{
0x10,0x08,0x84,0xC6,0x73,0x22,0x40,0x44,
0x44,0x44,0xC4,0x44,0x44,0x44,0x40,0x00,
0x02,0x01,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uc code ZHENG[ ] =
{
/*正   CD5FD */
0x00,0x02,0x02,0xC2,0x02,0x02,0x02,0x02,
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
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
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uc code ZHUAN[ ] =
{
/*转   CD7AA */
0xC8,0xA8,0x9C,0xEB,0x88,0x88,0x88,0x40,
0x48,0xF8,0x4F,0x48,0x48,0x48,0x40,0x00,
0x08,0x08,0x04,0xFF,0x04,0x04,0x00,0x02,
0x0B,0x12,0x22,0xD2,0x0E,0x02,0x00,0x00,
};
uc code FAN[ ] =
{
        /*反   CB7B4 */

0x00,0x00,0xFE,0x12,0x72,0x92,0x12,0x12,
0x12,0x11,0x91,0x71,0x01,0x00,0x00,0x00,
0x40,0x30,0x4F,0x40,0x20,0x21,0x12,0x0C,
0x0C,0x12,0x11,0x20,0x60,0x20,0x00,0x00,
};
uc code TING[] =
{
        /*停   CCDA3 */
0x80,0x40,0x20,0xF8,0x07,0x02,0x04,0x74,
0x54,0x55,0x56,0x54,0x7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3,0x01,0x05,
0x45,0x85,0x7D,0x05,0x05,0x05,0x03,0x00,
};
uc code ZHI[ ] =
{
/*止   CD6B9 */
0x0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
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
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
uc code JIA[]=                                                                 //加
{
0x00,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F8,
0x00,0xF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40,0x20,0x18,0x07,0x00,0x20,0x40,0x3F,
0x00,0x7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
uc code SU[]=                                                                //速
{
0x40,0x42,0xCC,0x00,0x04,0xE4,0x24,0x24,
0xFF,0x24,0x24,0x24,0xE4,0x04,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8,0x49,0x45,0x43,
0x7F,0x41,0x43,0x45,0x4D,0x40,0x40,0x00,
};
uc code JIAN[]=                                                           //减
{
0x00,0x02,0xEC,0x00,0xF8,0x28,0x28,0x28,
0x28,0x28,0xFF,0x08,0x8A,0xEC,0x48,0x00,
0x02,0x5F,0x20,0x18,0x07,0x00,0x1F,0x49,
0x5F,0x20,0x13,0x0C,0x13,0x20,0x78,0x00,
};                                                                                   //输出空白区域
uc code BAI[]=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 code DI[]=                                                           //低
{
0x40,0x20,0xF0,0x0C,0x07,0x02,0xFC,0x44,
0x44,0x42,0xFE,0x43,0x43,0x42,0x40,0x00,
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7F,0x20,
0x10,0x28,0x43,0x0C,0x10,0x20,0x78,0x00,
};
//////////////////函数声明 **************////////
//************************************************
void iniLCD(void);
void chkbusy(void);
void wcode(uc cd) ;
void wdata(uc dat);
void disrow(uc page,uc col,uc *temp);
void display( uc page,uc col,uc *temp);
void ground(step);                                     //转步
void run1();                                     //正转
void run2();
void stop();
void delay(ui time);
//************************************
//**************LCD初始化 ***************
//*********************************
void iniLCD(void)                               //初始化
{ L=1;R=1;
  wcode(0x38);
  wcode(0x0f);                                        //开显示 设置
  wcode(0xc0);                                          //设置显示启动为第一行
  wcode(0x01);                                            //清屏
  wcode(0x06);                                                 //画面不动,光标右移。
}
//******************LCD判断忙的子程序**********
//**********************************************8
void chkbusy(void)                                 //   测LCD忙状态
{
  E=1;                                                               //使能LCD
  RS=0;                                                               //读写指令
  RW=1;                                                                  //读
  P2=0xff;                                                       //读操作前先进行一次空读操作 ,接下来才能读到数据
  while(!Busy);                                                 //等待,不忙退出
}
//*****************************************
//*****************写指令代码*****************
//***********************************************
void wcode(uc cd)                                        //写指令 代码
{
  chkbusy();                                                             //写等待
  P2=0xff;                                                                          //使能LCD
  RW=0;                                                                             //读禁止
  RS=0;                                                                              //输出 设置
  P2=cd;                                                                     //写数据代码
  E=1;                                                                               //以下两句产生下降沿
  E=0;                                                 //
}
//*******************把显示数据写到内存单元中 *****************
void wdata(uc dat)                                           //写显示数据
{
  chkbusy();                                                                //写等待
  P2=0xff;                                                                             //使能LCD
  RW=0;                                                                                   //读禁止
  RS=1;                                                                                  //输出 设置
  P2=dat;                                                                        //写数据代码
  E=1;                                                                                 //以下两句产生下降沿
  E=0;                                                         //
}
//***********************************************
//****************显示LCD程序********************
//*****************可以更改程序中的64变为32就可以输出数字了**********
//****************************************************************
//*************还可以换成生成图片的形式,具体****************
///****************************************************
void  disrow(uc page,uc col,uc *temp)
{
  uc i;
  if(col<64)                                                // 左半平面
  {
    L=1;R=0;
        wcode(LCDPAGE+page);                               // 写指令 页
        wcode(LCDLINE+col);                                       //写指令行
        if((col+16)<64)                                              //如果字在左半平面显示不了,转到右半平面去
        {
         for(i=0;i<16;i++)                                      //写字
         wdata(*(temp+i));
         }
         else                                                              //右半平面
         {
           for(i=0;i<64-col;i++)                                 //减去左边数,从右半平面第一位开始显示
         wdata(*(temp+i));                                         //写字 显示
         L=0;R=1;                                                         //右半平面
     wcode(LCDPAGE+page);                            // 写指令 页
     wcode(LCDLINE);                                       //写指令行
           for(i=64-col;i<16;i++)                                 //写字 右半平面
         wdata(*(temp+i));
     }
   }
   else
   {
     L=0;R=1;
     wcode(LCDPAGE+page);                          // 写指令 页
     wcode(LCDLINE+col-64);                              //写指令行
          for(i=0;i<16;i++)                                      //写字
         wdata(*(temp+i));
        }
}
//*********************供调用 ****子程序 *************
//****************************************
void  display( uc page,uc col,uc *temp)
{
        disrow( page, col, temp);                               //显示上半字
                disrow( page+1, col, temp+16);                     //显示下半字
}
//***********************主***控****程********序********************
//******************************************************************
//***************程序完成于2008年6月 1日,儿童节********************
//***************程序员:韩福伟************************************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机电学部自动化******************
//******************************************************************
//*********
void main(void)
{
   P2=0xff;
   iniLCD();                                      //初始化 LCD
   display(0,0x00,&JIANG);                         //    江
   display(0,0x10,&XI);                                   //    西
   display(0,0x20,&LI);                                   //   理
   display(0,0x30,&GONG);                         //   工
   display(0,0x40,&DA);                                   //  大
   display(0,0x50,&XUE);                            //        学
   step2=0;
   step1=0;
   P1=0xff;
   P0=0;
   EX1=1;
   EA=1;                                               //开中断
   speed=2010;
   while(1)
  {
     if((scan_key1==1)&(scan_key2==0))             // 正转
         {
            display(6,0x00,&ZHENG);                     //  LCD显示
        display(6,0x10,&ZHUAN);
            ground(step_index);
            delay(speed);
               step_index++;                                                   //大于7,从头再来
            if(step_index>7)
                   step_index=0;
          }
         if((scan_key1==0)&(scan_key2==1))                   //反转
         {
           ground(step_index);
           display(6,0x00,&FAN);                      //         LCD显示
       display(6,0x10,&ZHUAN);
           delay(speed);
              step_index--;
           if(step_index<0)                                                        //小于0,从头再来。
                   step_index=7;
          }
         if(scan_key1==0&scan_key2==0)
          {
           display(6,0x00,&TING);                     //        停止
       display(6,0x10,&ZHI);
           display(6,0x20,&BAI);
           display(6,0x30,&BAI);
           P0=0xff;
          }
         if(step1==1&step2==0)
          {
            speed=speed-100;
                if(speed<200|speed==200)                                   //小于话,说明电机的速度不能再提高了。
                { speed=200;                                                           //speed参数自己设定,以下遇到也是一样的。我只是一个乱写的值
                  display(6,0x20,&ZHENG);                                 //正常运行
                  display(6,0x30,&CHANG);
                  display(6,0x40,&YUN);
                  display(6,0x50,&XING);
                 }
                 else                                                //加速
                {
                 display(6,0x20,&JIA);
                 display(6,0x30,&SU);
                }
          }
          if(step1==0&step2==1)
          {
            speed=speed+100;                               //这里面的参数,论实际情况更改
                if(speed>2500|speed==2500)                          //如果 小于了,就说明到饿低速,可以用停止按键停止。
                 { speed=2500;                                                   //低速运行
                  display(6,0x20,&DI);
                  display(6,0x30,&SU);
                  display(6,0x40,&YUN);
                  display(6,0x50,&XING);
                 }
                  else
                  {
                  display(6,0x20,&JIAN);                    //减速
                  display(6,0x30,&SU);
                  }
          }
}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 time)                                    ///延时程序
{ for (count1=0;count1<time;count1++ )                        //此处可以用中断进行准确定时。我只是瞎定了几个参数
  for(count2=0;count2<3;count2++);
}
//*********************************************************
//******************按键处理程序****************************
//************************************************************
void key(void) interrupt 2
{
  uc i;
  for(i=0;i<200;i++);                                                   //延时防抖
  if(P3_3==0)
   {
    butter=~P1;
    switch(butter)
         {case 0x01:    scan_key1=1;scan_key2=0; break;        //正常运行 ,用两个数字进行选择,是不错的办法
           case 0x02:    scan_key1=0;scan_key2=0;break;        //停止
          case 0x04:    scan_key1=0 ;scan_key2=1; break;      //加速
          case 0x08:    step1=1;step2=0;break;               //减速
          case 0x10:    step1=0;step2=1;break;              //正转
          default :                     ;                             //其它值返回
         }
   }
   P1=0XFF;
}
//**************************************************
//**********************转步************************
//**************************************************
void ground(step_index)         //转步
{
switch(step_index)
   {
     case 0://0            // 这里就说明了同步电机是怎么转的。我本来是用了代码的,
      P0_0 = 1;                   //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些初学者不懂同步电机到底怎么转的
      P0_1 = 0;                   //我就换成这个了, 知道怎么转的人,就换成代码把,一样的
      P0_2 = 0;
      P0_3 = 0;
      break;
          case 1://0,1
      P0_0 = 1;
      P0_1 = 1;
      P0_2 = 0;
      P0_3 = 0;
      break;
          case 2://1
      P0_0 = 0;
      P0_1 = 1;
      P0_2 = 0;
      P0_3 = 0;
      break;
          case 3://1,2
      P0_0 = 0;
      P0_1 = 1;
      P0_2 = 1;
      P0_3 = 0;
      break;
          case 4://2
      P0_0 = 0;
      P0_1 = 0;
      P0_2 = 1;
      P0_3 = 0;
      break;
          case 5://2,3
      P0_0 = 0;
      P0_1 = 0;
      P0_2 = 1;
      P0_3 = 1;
      break;
          case 6://3
      P0_0 = 0;
      P0_1 = 0;
      P0_2 = 0;
      P0_3 = 1;
      break;
          case 7://3,0
      P0_0 = 0;
      P0_1 = 0;
      P0_2 = 0;
      P0_3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