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测速+160128中文液晶显示 带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56304-1.html

源程序:
#include <showfun.h>
#include <stdio.h>

extern char fnLCMInit(); // LCM 初始化
extern void a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设定文本x,y值*/
extern void cls();         // 清屏
extern void charout(unsigned char *str); //ASCII(8*8) 显示函数
extern void fnSetPos(unsigned char urow, unsigned char  ucol);        // 设置当前地址
extern uchar dprintf(uchar x,uchar y,char *fmt);// ASCII(8*16) 及 汉字(16*16) 显示函数
extern uchar fnPR12(uchar uCmd); // 写无参数的指令
extern uchar fnPR13(uchar uData); // 写数据
extern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extern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bit Mode);
extern void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uchar dsp[10]={0,0,0,0,0,0,0,0,0,0,};
char abc[3]={0,0,0,};
uchar key=0;
uint a=100;
uchar n=5;
uchar count=1;
uint k1=0;

uchar GeyKey();
void delay(uchar i);
void control();

main()
{

         fnLCMInit();
        fnSetPos(0,0);
        dprintf(0,0,"直流电机加-减速及测速系统");
        dprintf(0,12,"键盘+:步长加速");
        dprintf(0,24,"键盘-:步长减速");
        dprintf(0,36,"键盘=:顺时针转");
        dprintf(0,48,"键盘on/c:逆时针转");

     dprintf(0,72,"方向:");
           dprintf(0,84,"转速:");

         P1_1=0;
     TMOD=0x15;
         TH1=0x3c;
         TL1=0xb0;
     TH0=0x00;
         TL0=0x00;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key=GeyKey();
      switch(key)
       {   case '1': {          a=10;
                                    //sprintf(abc,"%3.2f",a/255.0);
                                        dprintf(0,96,"  5    r/min");
                                //dprintf(0,96,abc);
                                dprintf(60,96,"r/min");
                                    break;      }
               case '2': {          a=25;dprintf(0,96,"  25    r/min");    break;      }
                   case '3': {          a=40; dprintf(0,96," 40    r/min");   break;      }
                   case '4': {          a=55; dprintf(0,96," 60    r/min");   break;      }
                   case '5': {          a=70; dprintf(0,96," 80    r/min");   break;      }
                   case '6': {          a=90; dprintf(0,96,"100    r/min");   break;      }
                   case '7': {          a=110; dprintf(0,96,"120    r/min");   break;      }
                   case '8': {          a=130; dprintf(0,96,"135    r/min");   break;      }
                   case '9': {          a=150; dprintf(0,96,"150    r/min");   break;      }
               case '+': {          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
                                    control();
                                                                break;
                                                }
           case '-': {         P1_0=0;
                                        dprintf(0,72,"方向: 逆时针");
                                         control();
                                        break;
                                        }
           case '=': {P1_0=1;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break;}
           case 'c': {P1_0=0;dprintf(0,72,"方向: 逆时针");break;}
           case '/': {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
                                    control();}
                   default:  break;
        }
    }
}

uchar GeyKey()
{
         P1_4=0;
         P1_5=1;
         P1_6=1;
         P1_7=1;
        P3_0=1;
        P3_1=1;
        P3_2=1;
    P3_3=1;
        _nop_();_nop_();
        if(!P3_0)return '7';
         if(!P3_1)return '8';
         if(!P3_2)return '9';
    if(!P3_3)return '/';
         P1_4=1;
         P1_5=0;
         P1_6=1;
         P1_7=1;
        _nop_();_nop_();
        if(!P3_0)return '4';
         if(!P3_1)return '5';
         if(!P3_2)return '6';
    if(!P3_3)return '*';

         P1_4=1;
         P1_5=1;
         P1_6=0;
         P1_7=1;
        _nop_();_nop_();
        if(!P3_0)return '1';
         if(!P3_1)return '2';
         if(!P3_2)return '3';
    if(!P3_3)return '-';

         P1_4=1;
         P1_5=1;
         P1_6=1;
         P1_7=0;
        _nop_();_nop_();
        if(!P3_0)return 'c';
         if(!P3_1)return '0';
         if(!P3_2)return '=';
    if(!P3_3)return '+';

        return 0;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i>0;i--)
    for(j=15;j>0;j--)
    for(k=11;k>0;k--);
}

void time()interrupt 3
{
     TR1=0;
     count++;
     k1+=TL0;
         if(count==51)
         {
              sprintf(dsp,"%3d",k1);
                  dprintf(0,108,dsp);
          dprintf(60,108,"r/min");
                  count=1;
          k1=0;
      }
          TH1=0x3c;
          TL1=0xb0;
          TH0=0x00;
          TL0=0x00;
          TR1=1;

}

void control()
{
       EA=1;
           while(1)
           {    if(a>=150)
               a=150;
                        if(a<=10)
                            a=10;
                         P1_1=0;
                         delay(160-a);
                         P1_1=1;
                         delay(a);
                         key=GeyKey();
                         if(key=='-') a-=n;
                         else
                           if(key=='+') a+=n;
                         else
                           if(key=='=')
                           {  P1_0=1;
                                   dprintf(0,72,"方向: 顺时针");
                         }
                         else
                         if(key=='c')
                         {  P1_0=0;
                           dprintf(0,72,"方向: 逆时针");
                         }
                         else
                          if(key=='*')
                          {   P1_1=0;
                              break;
                          }
                          else
                         if(key!=0)
                           break;
                         }
                 EA=0;
}

/************************************************************************************/
/* LCM 240128 显示程序 */
/* MCU 型号: Winbond W78E58-24 */
/* 时钟频率: 22.1184 MHz */
/* 接口方式: 直接接口(挂总线) */
/* 开发环境: Keil C51 V6.14 */
/* 开发日期: .06.12- */
/* 程序编写: Youth */
/************************************************************************************/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howfun.h>

code uchar const uPowArr[]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ASCII 字模宽度及高度定义
#define ASC_CHR_WIDTH 8
#define ASC_CHR_HEIGHT 12
#define HZ_CHR_HEIGHT 12
#define HZ_CHR_WIDTH 12

char code MSK1[]={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char code MSK2[]={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char code ASC_MSK[96*12] = {
// Terminal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 // < 0x20时,打印此字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30,0x78,0x78,0x78,0x30,0x30,0x00,0x30,0x30,0x00,0x00,// '!'
0x00,0x66,0x66,0x66,0x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c4,0xcc,0x18,0x30,0x60,0xcc,0x8c,0x00,0x00,// '%'
0x00,0x70,0xd8,0xd8,0x70,0xfa,0xde,0xcc,0xdc,0x76,0x00,0x00,// '&'
0x00,0x30,0x30,0x3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c,0x18,0x30,0x60,0x60,0x60,0x30,0x18,0x0c,0x00,0x00,// '('
...
};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显示数据结构
{
char Index[2];
char Msk[24];
};
struct typFNT_GB16 code GB_16[] = { // 显示为12*12
"中",0x04,0x00,0x04,0x00,0x7F,0xC0,0x44,0x40,0x44,0x40,0x44,0x40,0x7F,0xC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
"文",0x08,0x00,0x04,0x40,0xFF,0xE0,0x11,0x00,0x11,0x00,0x11,0x00,0x0A,0x00,0x0A,0x00,0x04,0x00,0x1B,0x00,0xE0,0xE0,0x00,0x00,
"测",0x9E,0x20,0x52,0x20,0x12,0xA0,0x96,0xA0,0x56,0xA0,0x56,0xA0,0x56,0xA0,0xD6,0xA0,0x44,0xA0,0x4A,0x20,0x71,0x60,0x00,0x00,
"试",0x80,0xC0,0x40,0xA0,0x5F,0xE0,0x00,0x80,0xC0,0x80,0x4F,0x80,0x44,0x80,0x44,0x80,0x57,0xA0,0x6C,0x60,0x40,0x20,0x00,0x00,
...

"流",0x82,0x00,0x5F,0xE0,0x42,0x00,0x04,0x80,0xAF,0xC0,0x60,0x40,0x2A,0x80,0x4A,0x80,0xCA,0xA0,0x52,0xA0,0x62,0xE0,0x00,0x00,
"电",0x04,0x00,0x04,0x40,0x7F,0xE0,0x44,0x40,0x7F,0xC0,0x44,0x40,0x44,0x40,0x7F,0xC0,0x44,0x00,0x04,0x20,0x03,0xE0,0x00,0x00,
"机",0x20,0x80,0x27,0xC0,0xFC,0x80,0x24,0x80,0x24,0x80,0x74,0x80,0x6C,0x80,0xA4,0x80,0xA4,0xA0,0x28,0xA0,0x30,0xE0,0x00,0x00,
"加",0x20,0x00,0x20,0x00,0xFD,0xE0,0x25,0x20,0x25,0x20,0x25,0x20,0x25,0x20,0x25,0x20,0x45,0x20,0x45,0xE0,0x99,0x20,0x00,0x00,
...

"系",0x03,0xC0,0x7C,0x00,0x08,0x80,0x3F,0x00,0x04,0x00,0x08,0x80,0x3F,0xC0,0x15,0x00,0x24,0x80,0x44,0x40,0x9C,0x20,0x00,0x00,
"统",0x21,0x00,0x27,0xE0,0x51,0x00,0xF2,0x00,0x24,0x40,0x47,0xE0,0xF2,0x80,0x02,0x80,0x32,0xA0,0xC4,0xA0,0x18,0xE0,0x00,0x00,
"步",0x04,0x00,0x27,0xC0,0x24,0x00,0x24,0x00,0xFF,0xE0,0x04,0x00,0x14,0x40,0x24,0x80,0x41,0x00,0x06,0x00,0x78,0x00,0x00,0x00,
"长",0x20,0x80,0x21,0x00,0x22,0x00,0x24,0x00,0x28,0x00,0xFF,0xE0,0x24,0x00,0x22,0x00,0x21,0x00,0x2C,0x80,0x30,0x60,0x00,0x00,
...

//"旋",0x42,0x00,0x23,0xE0,0xF4,0x00,0x4F,0xE0,0x71,0x20,0x55,0x40,0x55,0x00,0x55,0xE0,0x55,0x00,0xB7,0x00,0x89,0xE0,0x00,0x00,
//"转",0x21,0x00,0xF9,0x00,0x47,0xE0,0x61,0x00,0xA7,0xE0,0xFA,0x00,0x23,0xC0,0x38,0x40,0xE0,0x80,0x23,0x00,0x20,0x80,0x00,0x00,
"方",0x04,0x00,0x02,0x40,0xFF,0xE0,0x08,0x00,0x0F,0x80,0x08,0x80,0x08,0x80,0x10,0x80,0x10,0x80,0x20,0x80,0xC7,0x00,0x00,0x00,
"向",0x04,0x00,0x08,0x40,0x7F,0xE0,0x40,0x40,0x5F,0x40,0x51,0x40,0x51,0x40,0x5F,0x40,0x40,0x40,0x40,0x40,0x41,0xC0,0x00,0x00,

//"时",
//"针",
};

uchar gCurRow,gCurCol; // 图形当前行、列存储,行高16点,列宽8点
uchar tCurRow,tCurCol; // 文本当前行、列存储,行高8点 ,列宽8点
uchar ShowModeSW; // 当前显示模式
uint txthome,grhome;

/******************************************************************************/
uchar fnGetRow();
uchar fnGetCol();
uchar fnST01(); // 状态位STA1,STA0判断(读写指令和读写数据)
uchar fnST2(); // 状态位ST2判断(数据自动读状态)
uchar fnST3(); // 状态位ST3判断(数据自动写状态)
uchar fnST6(); // 状态位ST6判断(屏读/屏拷贝状态)
uchar fnPR1(uchar uCmd,uchar uPar1,uchar uPar2); // 写双参数的指令
uchar fnPR11(uchar uCmd,uchar uPar1); // 写单参数的指令
uchar fnPR12(uchar uCmd); // 写无参数的指令
uchar fnPR13(uchar uData); // 写数据
uchar fnPR2(); // 读数据
void fnSetPos(uchar urow, uchar ucol);        // 设置当前地址
void cursor(uchar uRow, uchar uCol);         //设置当前显示行、列
void a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设定文本x,y值*/
void cls();         // 清屏
char fnLCMInit(); // LCM 初始化
void charout(uchar *str); //ASCII(8*8) 显示函数
uchar dprintf(uchar x,uchar y,char *fmt);// ASCII(8*16) 及 汉字(16*16) 显示函数
void OutToLCD(uchar Dat,uchar x,uchar y);//显示辅助函数

void SetShowMode(uchar newShowModeSW);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bit Mode);
void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uchar fnGetRow(void)
{
        return gCurRow;
}

uchar fnGetCol(void)
{
        return gCurCol;
}

uchar fnST01(void) // 状态位STA1,STA0判断(读写指令和读写数据)
{
        uchar i;

        for(i=10;i>0;i--)
        {
                if((LCMCW & 0x03) == 0x03)
                break;
        }
        return i; // 若返回零,说明错误
}

uchar fnST2(void) // 状态位ST2判断(数据自动读状态)
{
        uchar i;

        for(i=10;i>0;i--)
        {
                if((LCMCW & 0x04) == 0x04)
                break;
        }
        return i; // 若返回零,说明错误
}

uchar fnST3(void) // 状态位ST3判断(数据自动写状态)
{
        uchar i;

        for(i=10;i>0;i--)
        {
                if((LCMCW & 0x08) == 0x08)
                break;
        }
        return i; // 若返回零,说明错误
}

uchar fnST6(void) // 状态位ST6判断(屏读/屏拷贝状态)
{
        uchar i;

        for(i=10;i>0;i--)
        {
                if((LCMCW & 0x40) == 0x40)
                break;
        }
        return i; // 若返回零,说明错误
}

uchar fnPR1(uchar uCmd,uchar uPar1,uchar uPar2) // 写双参数的指令
{
        if(fnST01() == 0)
        return 1;
        LCMDW = uPar1;
        if(fnST01() == 0)
        return 2;
        LCMDW = uPar2;
        if(fnST01() == 0)
        return 3;
        LCMCW = u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 fnPR11(uchar uCmd,uchar uPar1) // 写单参数的指令
{
        if(fnST01() == 0)
        return 1;
        LCMDW = uPar1;
        if(fnST01() == 0)
        return 2;
        LCMCW = u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 fnPR12(uchar uCmd) // 写无参数的指令
{
        if(fnST01() == 0)
        return 1;
        LCMCW = uCmd;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 fnPR13(uchar uData) // 写数据
{
        if(fnST3() == 0)
        return 1;
        LCMDW = uData;
        return 0; // 返回0成功
}

uchar fnPR2(void) // 读数据
{
        if(fnST01() == 0)
        return 1;
        return LCMDW;
}

void fnSetPos(uchar urow, uchar ucol)        //设置当前地址
{
        uint iPos;

        iPos = urow * 20 + ucol;
        fnPR1(LC_ADD_POS,iPos & 0xFF,iPos / 256);
        gCurRow = urow;
        gCurCol = ucol;
}

void cursor(uchar uRow, uchar uCol)         //设置当前显示行、列
{
        fnSetPos(uRow * 16, uCol);
}
void a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设定文本x,y值*/
{
        uint iPos; //地址

        iPos = x  + y* 20;
        fnPR1(LC_ADD_POS,iPos&0xff,iPos/256);
        tCurRow = x;
        tCurCol = y;
}

// 清屏
void cls(void)
{
        uint i;

        fnPR1(LC_ADD_POS,0x00,0x00); // 置地址指针
        fnPR12(LC_AUT_WR); // 自动写
        for(i=0;i<0x2000;i++)
        {
                fnST3();
                fnPR13(0x00); // 写数据
        }
        fnPR12(LC_AUT_OVR); // 自动写结束
        fnPR1(LC_ADD_POS,0x00,0x00); // 重置地址指针
        gCurRow = 0; // 置地址指针存储变量
        gCurCol = 0;
}

// LCM 初始化
char fnLCMInit(void)
{
        reset=0;
        reset=1;
        fnPR1(LC_TXT_STP,0x00,0x00); // 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fnPR1(LC_TXT_WID,0x14,0x00); // 文本显示区宽度
        fnPR1(LC_GRH_STP,0x00,0x00); // 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fnPR1(LC_GRH_WID,0x14,0x00); // 图形显示区宽度
        fnPR11(LC_CGR_POS,CGRAMSTART >> 11);
        fnPR12(LC_CUR_SHP | 0x01); // 光标形状
        fnPR12(LC_MOD_OR); // 显示方式设置
        fnPR12(LC_DIS_SW |0x08);
        grhome = GRSTART;
    txthome = TXTSTART;

        return 0;
}
void charout(uchar *str)
{
    uchar ch,len,i,uRow,uCol ;
    len=strlen(str);
    i=0;
    uRow = tCurRow;
    uCol = tCurRow;
    at(uCol,uRow);
    while(i<len)
    {
        ch=str[i]-0x20;
        fnPR11(LC_INC_WR,ch);
        i++;
    }
}
// ASCII及汉字显示函数

uchar dprintf(uchar x,uchar y,char *fmt)
{
        char c1,c2,cData;
        uchar i=0,j,uLen;
        uchar k;

        uLen=strlen(fmt);

        while(i<uLen)
        {
                c1 = fmt[i];
                c2 = fmt[i+1];

                fnSetPos(y,x/8);
                if(c1 >= 0)
                {
                 // ASCII
                    if(c1 < 0x20)
                    {
                        switch(c1)
                        {
                            case CR:
                            case LF: // 回车或换行
                                i++;
                                                x=0;
                                if(y < 112)y+=HZ_CHR_HEIGHT;
                                continue;
                            case BS: // 退格
                                                i++;
                                if(y>ASC_CHR_WIDTH)y-=ASC_CHR_WIDTH;
                                cData = 0x00;
                                break;
                        }
                    }
                    for(j=0;j<ASC_CHR_HEIGHT;j++)
                    {

                        if(c1 >= 0x1f)
                        {
                                           cData= ASC_MSK[(c1-0x1f)*ASC_CHR_HEIGHT+j];
                                        fnSetPos(y+j,x/8);
                                        if((x%8)==0)
                                        {
                                                fnPR12(LC_AUT_WR); // 写数据
                                           fnPR13(cData);
                                        fnPR12(LC_AUT_OVR);
                                        }
                                        else
                                                OutToLCD(cData,x,y+j);
                        }
                        fnSetPos(y+j,x/8);
                    }
                    if(c1 != BS) // 非退格
                    x+=ASC_CHR_WIDTH;
                }
                else
                { // 中文

                    for(j=0;j<sizeof(GB_16)/sizeof(GB_16[0]);j++)
                    {
                        if(c1 == GB_16[j].Index[0] && c2 == GB_16[j].Index[1])
                        break;
                    }
                    for(k=0;k<HZ_CHR_HEIGHT;k++)
                    {

                        fnSetPos(y+k,x/8);
                        if(j < sizeof(GB_16)/sizeof(GB_16[0]))
                        {
                                        c1=GB_16[j].Msk[k*2];
                                        c2=GB_16[j].Msk[k*2+1];
                                }
                                else
                                        c1=c2=0;
                                if((x%8)==0)
                                {
                                        fnPR12(LC_AUT_WR);
                                        fnPR13(c1);
                                fnPR12(LC_AUT_OVR);
                        }
                                else
                                        OutToLCD(c1,x,y+k);

                                if(((x+2+HZ_CHR_WIDTH/2)%8)==0)
                                {
                                        fnPR12(LC_AUT_WR);
                                        fnPR13(c2);
                                        fnPR12(LC_AUT_OVR);
                        }
                                else
                                        OutToLCD(c2,x+2+HZ_CHR_WIDTH/2,y+k);
                    }
                    x+=HZ_CHR_WIDTH;
                    i++;
                }
                i++;
        }
        return uLen;
}
void OutToLCD(uchar Dat,uchar x,uchar y)
{
        uchar uData1,uData2,ux,a,b;

        a=8-(x%8);b=x%8;
        fnSetPos(y,x/8);
        fnPR12(LC_AUT_RD); // 读数据
        uData1=fnPR2();
        uData2=fnPR2();
        fnPR12(LC_AUT_OVR);
        fnSetPos(y,x/8);
        uData1&=~MSK1[a];
        ux=Dat&MSK2[a];
        ux>>=b;
        uData1=uData1|ux;
        ux=~MSK2[b];
        uData2&=ux;
        ux=MSK1[b];
        ux=Dat&ux;
        ux<<=a;
        uData2=uData2|ux;
        fnPR12(LC_AUT_WR); // 写数据
           fnPR13(uData1);
        fnPR13(uData2);
        fnPR12(LC_AUT_OVR);

}
void SetShowMode(uchar newShowModeSW)         //设置为显示模式
{
        ShowModeSW=newShowModeSW;
        fnPR12(LC_DIS_SW | newShowModeSW);
}

/**********************************
//= 函数原型: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 功    能: 在指定坐标位置显示一个点
//= 参    数: 坐标,显示点或清除点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如果显示屏超过了256*256,请修改这个函数 PointX,PointY的类型
//= Mode 1:显示 0:清除该点
**********************************/
void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
    unsigned char StartAddr;
    unsigned char dat;
    StartAddr=7-(PointX%8);
    dat=LC_BIT_OP|StartAddr; //生产位操作命令画点的数据
    if(Mode) dat=dat|0x08;
        fnSetPos(PointY,PointX/8);
        fnPR12(LC_BIT_OP|dat); // 写数据
}

/**********************************
//= 函数原型: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bit Mode)
//= 功    能: 划线函数
//= 参    数: 坐标1,坐标2,显示点或清除点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其它:显示点阵不超过255*255
/**********************************/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  bit Mode)
{
    unsigned char x,y;
    float k,b;
    if( abs(y1-y2) <= abs(x1-x2) ) // |k|<=1
    {
        k=((float)y2-y1) / ((float)x2-x1) ;
        b=y1-k*x1;
        if( x1 <= x2 )
        {
            for(x=x1;x<=x2;x++)
            {
                y=(uchar)(k*x+b);
                Pixel(x, y, Mode);
            }
        }
        else
        {
            for(x=x2;x<=x1;x++)
            {
                y=(uchar)(k*x+b);
                Pixel(x, y, Mode);
            }
        }
    }
    else // abs(y1-y2) > abs(x1-x2) |K|>1
    {
        k=((float)x2-x1) / ((float)y2-y1) ;
        b=x1-k*y1;
        if( y1 <= y2 )
        {
            for(y=y1;y<=y2;y++)
            {
                x=(uchar)(k*y+b);
                Pixel( x , y,Mode );
            }
        }
        else
        {
            for(y=y2;y<=y1;y++)
            {
                x=(uchar)(k*y+b);
                Pixel( x , y,Mode );
            }
        }
    }
}

网友A(2016-10-10):
强大!学习了,棒棒哒

网友B(2018-04-26):
我的仿真只显示一个速度

网友C(2019-06-02):
太厉害了,给您个大赞!

网友D(2019-12-18):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5-09):
这个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