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73芯片关于真值表中。

楼主:
X与Z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6-10-09):
X不是西文,是大叉,表示无关,可任意值(0或1);Z表示高阻,即输出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不是西文,是大叉,表示无关,可任意值(0或1);Z表示高阻,即输出开路。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OE使能端和LE锁存控制端全为低电平时,不管输入端输入1或0,输出端都保持不变;
当OE使能端为高电平时,不管LE锁存控制端和输入端1或0,输出端没有输出?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OE使能端和LE锁存控制端全为低电平时,不管输入端输入1或0,输出端都保持不变;
当OE使能端为高电平时,不管LE锁存控制端和输入端1或0,输出端没有输出?

网友A:
是的。OE是out enable,输出允许,OE上面一横表示低电平有效;LE是load enable,数据输入允许,高电平有效。

网友C:
看来楼主对OE认识不足,你就当作是输出端装了一个开关:
OE=1时,开关断开了,数据与外界断开了。
OE=0时,开关接通了,数据与外界连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OE认识不足,你就当作是输出端装了一个开关:
OE=1时,开关断开了,数据与外界断开了。
OE=0时 ...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