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设电压的单片机数控电源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可预设电压的51单片机做的数控电源proteus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56304-1.html

源程序:
#ifndef        _PWLOCK_H                 // 防止PWLock.h被重复引用

#define        _PWLOCK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x;
uint a;
uint b;
uint c;                          //为0XFF
uint i;
uchar digbit;                    // 字位
uchar dy;
uchar wordbuf[2];                                // 字型码缓冲区
uchar count;                                        // 位计数
uchar pwbuf[2];                                        // 输入数字存储区
bit enterflag;                                        // 确认键按下与否标志
bit lh;
bit pwflag;                                                // 密码正确与否标志
bit showflag;                                        // 数码管显示与否标志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void display(void);                                // 显示函数

#endif

//#include "PWLock.h"

/* 键消抖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 (i=4000;i>0;i--);
}

/* 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scancode,tmp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                                                        // 延时去抖动
                if ((P1&0xf0)!=0xf0)                                //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去除抖动影响
                {
                        scancode = 0xfe;
                        while((scancode&0x10)!=0)                // 逐行扫描
                        {
                                P1 = scan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tmpcode = (P1&0xf0)|0x0f;

                                        /* 返回特征字节码,为1的位即对应于行和列 */
                                        return((~scancode)+(~tmpcode));
                                }
                                else scancode = (scan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2ms定时动态扫描显示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 重置2ms定时 */
        TH0 = -2000/256;
        TL0 = -2000%256;

         px++;                  //片选
        if (showflag==1)
                display();                                // 调用显示函数
}

/* 根据共阴极字型编码表获取0~9,A~B字型代码 */
uchar getcode(uchar i)
{
        uchar p;
        switch (i)
        {
                case 0:         p=0x3f;        break;                        /* 0 */
                case 1:         p=0x06;        break;                        /* 1 */
                case 2:         p=0x5B;        break;                        /* 2 */
                case 3:         p=0x4F;        break;                        /* 3 */
                case 4:         p=0x66;        break;                        /* 4 */
                case 5:         p=0x6D;        break;                        /* 5 */
                case 6:         p=0x7D;        break;                        /* 6 */
                case 7:         p=0x07;        break;                        /* 7 */
                case 8:         p=0x7F;        break;                        /* 8 */
                case 9:         p=0x67;        break;                        /* 9 */
                default:                         break;
        }
        return(p);
}

void Display(void)   //LED数值显示
{
switch (px%2)
  {
case 0:
        P20 = 1;P21 = 0; P0 = getcode(wordbuf[0]);break;
case 1:
        P21 = 1;P20 = 0; P0 = getcode(wordbuf[1]);break;
default:  return;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switch (digbit)
        {
                case 1:                i=0;        break;
                case 2:                i=1;        break;
                default:         break;
        }

        P2 = 0x0;                                                // 关闭显示
//        P20=0;
//        P21=0;
        P0 = getcode(wordbuf[i]);                // 送字型码
        P2=digbit;                            // 送字位码
        digbit=1;
        if(digbit==1)
    {
    digbit=2;
        P20 = 1;
        P21 = 0;
    }
        digbit=2;
        P21 = 1;
        P20 = 0;
        if (digbit<0x02)                                // 共2位
                digbit = digbit*2;                        // 左移一位
        else
            digbit = 0x01;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j,key;
    uint temp;

        P20 = 1;
        P21 = 1;                                                        // 关闭数码管显示

        TMOD = 0x11;                                                // T0,T1工作方式1

        /* 2ms 定时设置 */
        TH0 = -2000/256;
        TL0 = 2000%256;

        /* 启动计数器0,关闭计数器1 */
        TR0 = 1;
        ET0 = 1;
        TR1 = 0;
        ET1 = 1;
        EA = 1;

        count = 0;                                                // 初始计数器设为0
        enterflag = 0;                                        // 没有按下确认键
        lh = 0;
        pwflag = 0;                                                // 标志先置为0

        digbit = 0x01;                                        // 从第一位数码管开始动态扫描

        /* 刚加电时,bu显示*/
        for (j=0;j<2;j++)
                wordbuf[j] = 17;

        showflag = 1;                                        // 打开数码管显

          while(1)

    {
                key = keyscan();                                        //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switch(key)
                   {
                      case 0x11:                                                // 1行1列,数字1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1;        // 对应位上显示“1”
                                        pwbuf[count] = 1;
                                        if(count==0)
                    {a=1;
                    }
                                        if(count==1)
                    {b=1;
                    }
                                        count++;

                                }
                                break;
                        case 0x21:                                                // 1行2列,数字3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2;        // 对应位上显示“2"
                                        pwbuf[count] = 2;
                                        if(count==0)
                    {a=2;
                    }
                                        if(count==1)
                    {b=2;
                    }
                                        count++;
                                }
                                break;
                        case 0x41:                                                // 1行3列,数字3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3;        // 对应位上显示“3"
                                        pwbuf[count] = 3;
                                        if(count==0)
                    {a=3;
                    }
                                        if(count==1)
                    {b=3;
                    }
                                        count++;
                                }
                                break;

                        case 0x12:                                                // 2行1列,数字4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4;        // 对应位上显示“4"
                                        pwbuf[count] = 4;
                                        if(count==0)
                    {a=4;
                    }
                                        if(count==1)
                    {b=4;
                    }
                                        count++;
                                }
                                break;
                        case 0x22:                                                // 2行2列,数字5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5;        // 对应位上显示“5"
                                        pwbuf[count] = 5;
                                        if(count==0)
                    {a=5;
                    }
                                        if(count==1)
                    {b=5;
                    }
                                        count++;
                                }
                                break;
                        case 0x42:                                                // 2行3列,数字6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6;        // 对应位上显示“6"
                                        pwbuf[count] = 6;
                                    if(count==0)
                    {a=6;
                    }
                                        if(count==1)
                    {b=6;
                    }
                                        count++;
                                }
                                break;

                        case 0x14:                                                // 3行1列,数字7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7;        // 对应位上显示“7"
                                        pwbuf[count] = 7;
                                        if(count==0)
                    {a=7;
                    }
                                        if(count==1)
                    {b=7;
                    }
                                        count++;
                                }
                                break;
                        case 0x24:                                                // 3行2列,数字8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8;        // 对应位上显示“8"
                                        pwbuf[count] = 8;
                                        if(count==0)
                    {a=8;
                    }
                                        if(count==1)
                    {b=8;
                    }
                                        count++;
                                }
                                break;
                        case 0x44:                                                // 3行3列,数字9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9;        // 对应位上显示“9"
                                        pwbuf[count] = 9;
                                        if(count==0)
                    {a=9;
                    }
                                        if(count==1)
                    {b=9;
                    }
                                        count++;
                                }
                                break;

                         case 0x18:                                                // 4行1列,数字*
                                count = 0;
                                P3=0;
                                px=0;                                        // 显示清零
                                for (j=0;j<2;j++)
                                {
                                        wordbuf[j] = 17;                        // 数码管不显示
                                        pwbuf[j] = 0;                // 用FFFFFF清除已经输入的密码
                                }
                                break;
                        case 0x28:                      // 4行2列,数字0
                                if (count<2)
                                {
                                        wordbuf[count] = 0;        // 对应位上显示“0"
                                        pwbuf[count] = 0;
                                        if(count==0)
                    {a=0;

                    }
                                        if(count==1)
                    {b=0;
                    }
                                        count++;
                                }
                                break;
                        case 0x48:                                                // 4行3列,数字#
                                 enterflag = 1;                                // 确认键按下
                                 if (count==2)                                 // 只有输入2个数后按确认键才有效输出
                                    pwflag = 1;
                                break;

                        default:break;
                }

                if (enterflag==1)                                        // 如果按下确认键
                {
                        enterflag = 0;                                         // 标志位置回0
                        count = 0;                      // 计数器清零
                        c=0xff/6;
                        if (pwflag==1)
            {
             P3=a*c+b*c/10+12*c/100;
             temp=a*c+b*c/10+12*c/100;
               if(temp>=0xff)
               {
                  P3=0xff;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