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通信proteus仿真原理图及源程序

楼主(2016-10-09):
51单片机多机通信原理图:
单片机多机通信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56304-1.html

源程序:

#include "PMPDataR.h"

unsigned char z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d};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1.059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 发送数据函数 */
uchar recvdata()
{

        /* 接收数据 */
                while(!RI);
                if (RB8==1)
                        return 0xee;                // 若接收的为地址帧,则返回0xee
                buf = SBUF;
                RI = 0;
        return 0;                                        // 返回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serial()
{
        TMOD = 0x20;                                //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 开始计时
        PCON = 0x80;                                // SMOD = 1
        SCON = 0xd0;                                // 工作方式,9位数据位,波特率9600kbit/s,允许接收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tmp = 0xff;
        P1= 0xff;
        addr = P1&0x0f;                                // 获取本机地址
        P23 = 1;                                        // 发光管不亮

        init_serial();                                // 串口初始化

        EA = 1;                                                // 关闭所有中断

        /* 进入设备应答 */
        while(1)
        {
                SM2 = 1;                                // 只接收地址帧

                /* 如果接收到的地址帧不是本机地址,则继续等待 */
                while (tmp!=addr)
                {
                        RI = 0;
                        while(!RI)
                        tmp = SBUF;
                        RI = 0;
                }
                SM2 = 0;                                // 允许接收数据

                /* 数据接收 */
       tmp = recvdata();
           //if(buf!=0x00)

                if (tmp==0x00)
                {
                        P0=buf;
                        /* 绿灯亮,持续500ms,表示接收数据成功 */
                        P23 = 0;
                        delay(30);
                        P23 = 1;

                }
                // 如果接收数据时发现地址帧,则重新开始整个接收过程
        }
}

/*****************************************/
/* Copyright (c) 2005, 通信工程学院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作    者:戴 佳                                                 */
/*****************************************/

#include "PMPDataT.h"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1.059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scancode,tmp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10);                                                        // 延时去抖动
                if ((P1&0xf0)!=0xf0)                                //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去除抖动影响
                {
                        scancode = 0xfe;
                        while((scancode&0x10)!=0)                // 逐行扫描
                        {
                                P1 = scan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tmpcode = (P1&0xf0)|0x0f;

                                        /* 返回特征字节码,为1的位即对应于行和列 */
                                        return((~scancode)+(~tmpcode));
                                }
                                else scancode = (scan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 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data(uchar buf)
{

        /* 发送数据 */
                TI = 0;
                TB8 = 0;                                // 发送数据帧
                SBUF =buf;
                while(!TI);
                TI = 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serial()
{
        TMOD = 0x20;                                //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 开始计时
        PCON = 0x80;                                // SMOD = 1
        SCON = 0xd0;                                // 工作方式,9位数据位,波特率9600kbit/s,允许接收
}
void Getkey()
{
    switch(get_key)
                   {
                      case 0x11:                                                // 1行1列,数字0
                              key=0xc0;
                                  break;
                        case 0x21:                                                // 1行2列,数字1
                 key=0xf9;
                                break;
                        case 0x41:                                                // 1行3列,数字2
                                key=0xa4;
                                break;
                     case 0x81:                                                // 1行4列,数字3
                                key=0xb0;
                                break;
                        case 0x12:                                                // 2行1列,数字4
                key=0x99;
                                break;
                        case 0x22:                                                // 2行2列,数字5
                                  key=0x92;
                                break;
                        case 0x42:                                                // 2行3列,数字6
                                   key=0x82;
                                break;
                        case 0x82:                                                // 2行4列,数字7
                                   key=0xf8;
                                break;
                        case 0x14:                                                // 3行1列,数字8
                                   key=0x80;
                                   break;
                        case 0x24:                                                // 3行2列,数字9
                                 key=0x90;
                                break;
                        case 0x44:                                                // 3行3列,10
                                  key=0x88;
                                break;
                        case 0x84:                                                // 3行4列,11
                                 key=0x83;
                                break;
                        case 0x18:                                                // 4行1列,12
                                 key=0xc6;
                                break;
                        case 0x28:                                                // 4行2列,13
                                 key=0xa1;
                                break;
                        case 0x48:                                                // 4行3列,14
                                 key=0x86;
                                break;
                        case 0x88:                                                // 3行4列,15
                                 key=0x8e;
                                break;
                        default:break;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 = 0;
        key=0xc0;
        while(1)
    {
                  get_key = keyscan();                                //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Getkey();
                 buf=key;

            /* 通过P0口读要访问的从机地址 */
          P0 = 0xff;
          addr = P0&0x0f;
          init_serial();                                // 串口初始化

          EA = 1;                                                // 关闭所有中断

                     TI = 0;
                    TB8 = 1;                                // 发送地址帧
                    SBUF = addr;
                    while(!TI);
                    TI = 0;
                 senddata(buf);                        // 发送数据

        }

}

网友A(2018-04-11):
这代码不对呀

网友B:
代码不对

网友C:
大佬们,我是基于单片机的无线点餐毕业设计,但是仿真是采用多机通信的方式,所以,求助各位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