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ADC之测量外部电压(使用了DMA)

楼主(2016-10-09):
之前介绍ADC时,是用ADC测量内部1.225V的参考电压,通过这个参考电压的转化值反推参考电压的实际值.这里要注意,我说的内部参考电压和参考电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内部参考电压就是内部的一个1.225V基准电压,这个电压比较准确,不会受外接干扰,其值也不会改变,一直是1.225V.在STM8L里,这个电压作为一个独立的通道,可以连接到ADC中,供ADC采样,校准自己的参考电压,也可以连接到STM8L的内部比较器的输入端作为一个基准电压,还可以通过引脚输出这个电压. 参考电压,是Vref+和Vref-引脚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外部的,会随着外部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在ADC采样时,这个电压是采样时的参考电压. 上次的例程根据比例关系:

(参考电压/4096)=(内部参考电压/内部参考电压转换值)
已经求出了参考电压的值为2.99V,好吧上次测的其实是2.98V,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下,是2.99V.为了这次程序的采集数据的准确,还是用2.99V.

本例程和上次的ADC测量内部参考电压例程,并没有太大却别,只是增加了DMA部分.原以为,采样内部通道和外部通道会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只要选择一下采样的外部通道,同时关闭对应的施密特触发器,其余程序和上次一样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设置引脚的输入输出状态,保持默认就行.
使用DMA将ADC转换后的数据传输到一个数组中,本例程采样9次数据,传输完9次数据后会产生一个传输完成中断,在中断中求9次的和,计算平均值,同时计算采样的电压.
DMA的四个通道都可以作为ADC传输数据通道,我们需要使用SYSCFG_RMPCR1这个寄存器来设置具体使用的通道.本例程使用DMA的通道一来传输数据.

在本例程中,仍然使用IAR强大的查看变量功能,进行数据的显示,没有使用板子上的LCD液晶屏,主要原因是为了程序简单,其实是因为我比较懒.本来对数据的处理应该进行滤波处理的,我也仅仅简单的算了下9次采样的平均值,起不到平滑数据的作用,ADC采样的数据确实每次都不一样,软件滤波很重要.
在IAR查看变量,如果变量不是全局变量,在Live Watch窗口或Watch窗口中是看不到数据的,所以只好把这个变量声明为局部静态变量,同样可以显示出数值.
下图是实际的硬件连接图,用来一个电位器,三个脚分别连接到板子的VDD,GND,PD5脚,具体连接是:电位器两边的脚接VDD,GND,中间接PD5.

/*硬件连接*/

// PD5(ADC1_IN9) <----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1.40.1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测量ADC通道9的外部电压,通道9对应的引脚为PD5,在此引脚接了一个电位器,用于输出一个

*        可变的电压,提供给ADC测量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define  ADC_DRH_ADRESS     0x5344

uint16_t  ui16RX_buffer[9]={0};

/******************************************************************************************************

*  名    称:void delay_10ms(uint8_t x_ms)

*  功    能:延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ms(void)

{

  uint8_t i,j;

  for(i=0;i<255;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255;j++);//2*255个指令周期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名    称:void GPIO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PC7为高速推挽输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C_CR1_C17  =1;//推挽输出

   PC_CR2_C27  =1;//高速输出

   PC_DDR_DDR7 =1;//PC7输出

   PC_ODR_ODR7 =0;//输出低电平

}

/******************************************************************************************************

*  名    称:void ADC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ADC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ADC1的测量通道为ADC1_IN9,单次转换模式

*  范    例:无

******************************************************************************************************/

void ADC_Init(void)

{

   CLK_PCKENR2_PCKEN20=1; //国际惯例,开启ADC1外设时钟

   ADC1_CR1_ADON=1;  //wakes up the ADC from Power down mode.

   ADC1_CR2_PRESC=1;//Select a sample time of 10 μs

//   0: f(ADC_CLK) = CK

//   1: f(ADC_CLK) = CK/2  //系统时钟此时为默认的16M/8=2M,这里分频后,fadc=2M/2=1M

   ADC1_SQR1_DMAOFF=0;    //使能DMA

   ADC1_CR3_SMTP2=0x06;//采样时间为24 ADC clock cycles,也就是24*1us=24us

//000: 4 ADC clock cycles

//001: 9 ADC clock cycles

//010: 16 ADC clock cycles

//011: 24 ADC clock cycles

//100: 48 ADC clock cycles

//101: 96 ADC clock cycles

//110: 192 ADC clock cycles

//111: 384 ADC clock cycles

   ADC1_SQR3_CHSEL_S9=1; //选择通道9

   ADC1_TRIGR3_TRIG9=1;  //关闭通道9的施密特触发器

//   ADC1_CR1_EOCIE=1;

}

/******************************************************************************************************

*  名    称:void DMA_Config(void)

*  功    能:启用DMA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MA_Config(void)

{

  //------打开DAM时钟------

  CLK_PCKENR2_PCKEN24=1;

  //----设置ADC的DMA通道----

  SYSCFG_RMPCR1_ADC1DMA_REMAP=1;

/*  00: ADC1 DMA request/acknowledge mapped on DMA1 channel 0

    01: ADC1 DMA request/acknowledge mapped on DMA1 channel 1

    10: ADC1 DMA request/acknowledge mapped on DMA1 channel 2

    11: ADC1 DMA request/acknowledge mapped on DMA1 channel 3 */

  //------设置传送的字节数,------

  DMA1_C1NDTR=9;

  //------设置通道优先级------

  DMA1_C1SPR_PL0=0;DMA1_C1SPR_PL1=1;

  //------设置传送方向------

  DMA1_C1CR_DIR=0;

/*  0: Transfer from the peripheral to the memory.

   1: Transfer from the memory to the peripheral.*/

  //------设置模式------

  DMA1_C1CR_CIRC=1;

/* Auto-reload mode

   0: Circular mode disabled.

   1: Circular mode enabled.   */

  //------设置增还是减地址------

  DMA1_C1CR_MINCDEC=1;

/*  0: Decrement mode.

    1: Increment mode.*/

  //------设置传送数据位数------

  DMA1_C1SPR_TSIZE=1;

/*  0: 8-bit mode

    1: 16-bit mode */

  // DMA1_C3CR_HTIE=1;

    DMA1_C1CR_TCIE=1;//使能DMA传输完一组数据中断

    //------设置DMA通道1外设地址------

  DMA1_C1PARH=(uint8_t)((uint16_t)ADC_DRH_ADRESS >> (uint8_t)8);

  DMA1_C1PARL=(uint8_t)ADC_DRH_ADRESS;

  //------设置DMA通道1内存地址------

  DMA1_C1M0ARH=(uint8_t)((uint16_t)&ui16RX_buffer >> (uint8_t)8);

  DMA1_C1M0ARL=(uint8_t)&ui16RX_buffer;

  DMA1_C1CR_EN=1;

  DMA1_GCSR_GEN=1;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ADC_Init();

  DMA_Config();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delay_100ms();

    ADC1_CR1_START=1;

  }

}

/******************************************************************************************************

* 名    称: DMA中断

* 功    能: DMA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DMA1_CH1_T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DMA1_CH1_TC_ISR(void)

{

   static uint16_t tmp=0,voltage=0;//static是为了便于使用调试窗口查看变量值

   uint8_t i=0;

   tmp=0;

   voltage=0;

   if(DMA1_C1SPR_TCIF==1)

   {

     PC_ODR_ODR7 ^=0x01;//反转蓝灯电平,仅仅是为了指示ADC和DMA在工作,可去掉

     DMA1_C1SPR_TCIF=0;//不软件清除此中断标志位,会导致无法退出此中断

     for(i=0;i<9;i++)tmp+=ui16RX_buffer[i];

     tmp /=9;//求九次采样平均值

     voltage=(uint32_t)299*tmp/4096;//计算最终输出的电压,结果扩大了100倍

     //299是2.99V参考电压,扩大了100倍

     asm("nop");

   }

}

/******************************************************************************************************

* 名               称: ADC中断

* 功         能: EOC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           参数:无

* 出口           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COMP_EF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_ISR(void)

//{

//   static uint16_t tmp=0;

//   if(ADC1_SR_EOC==1)

//   {

//     PC_ODR_ODR7 ^=0x01;

//     ADC1_SR_EOC=0;

//     tmp = ADC1_DRH;

//     tmp = (tmp<<8)+ADC1_DRL;

//     tmp=(uint32_t)299*tmp/4096;

////     VDD_Value=(uint32_t)1225*4096/temp;//得到的数值单位为mv

//     asm("nop");

//   }

//}

网友A(2018-02-03):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STM8L151K4 查看配置资料和STM8L152C6大概一致,我用AIN0测热敏电子电压,发现DMA1_CH1_TC_vector中断始终进不来,而你的另一份文档测内部VDD电压运行正常,请教问题可能是哪里。我用的是IAR for STM8,中断向量表已经对过,没问题

网友A:
请教STM8L151K4 使用DMA ,按照你的文档COPY的,进不了中断

网友A:
谢谢!测量次数不够没进中断,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3-02):
按照你的文檔COPY的,进不了中断
你说,测量次数不够没进中断,不懂你的意思
可以说清处一点?

网友C(2019-11-21):
你好!请问我copy你这个程序在IAR上为什么进入不了中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