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RTC详解及源程序

楼主(2016-10-10):
STM8L集成了RTC模块,这个模块除了具有时钟闹铃功能外,还具有自动唤醒的功能.自动唤醒在低功耗模式中很有用,因为RTC使用的是LSE(外部32768Hz的时钟),可以运行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使用此功能周期性的唤醒CPU,执行任务,而不需要CPU一直运行,这样可以达到低功耗.
此公众号已开启留言功能,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从上图可以看出,RTC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钟,第二部分是时钟闹铃,第三部分是自动唤醒.本文对自动唤醒功能,不做介绍.

我们先看上图的时钟部分,RTC的时钟选择LSE,为32768Hz,RTCDIV[2:0]这三位我们设置为0,不分频.然后进入到PRE_DIV[6:0]这个异步分频器,这个7位的分频器,默认值为0x7F,保持默认值.至此时钟频率为32768/(127+1)=256Hz.继续往下走,遇到PREDIV_S[12:0]这个是十三位同步分频器,此分频器默认值为0xFF,同样保持默认值,至此频率为256/(255+1)=1Hz.提供给时钟部分的频率是1Hz,上图中的Calendar部分,一秒钟计数一次,更新一次时钟寄存器,这么低频率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

上图是STM8L的内部时钟寄存器,对这些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时,需要先解锁RTC寄存器的写保护功能,读操作无需解锁.
上图是,RTC时钟功能的初始化配置流程.主要是配置年月日时分秒的初始值.

上图是,RTC闹钟功能的初始化配置流程,这里主要是设置定时的时间.

要将RTC的寄存器中的时间,读取出来显示到液晶屏上,首先要判断RSF位是否置位,置位说明RTC_TRx,RTC_DRx这些寄存器可以被读取.读取时,先读TR1寄存器,此时其他寄存器中的数据被锁存,直到RTC_DR3被读取.

上图是,本例程执行时的图片,液晶屏1S更新一次数据,图中显示当前时间为21:46:30.同时右下角的蓝灯会以2Hz的频率闪烁,在闹钟中断中取反蓝灯控制IO,所以会是2Hz闪烁.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使用STM8L-DISCOVERY液晶屏显示时间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int.h"

#include"stdbool.h"

bool bRTC_Update_Flag = false;//标志位

/*  =========================================================================

                                 LCD MAPPING

    =========================================================================

            A

     _  ----------

COL |_| |\   |J  /|

       F| H  |  K |B

     _  |  \ | /  |

COL |_| --G-- --M--

        |   /| \  |

       E|  Q |  N |C

     _  | /  |P  \|

DP  |_| -----------

            D

*/

#define a 0x01

#define b 0x02

#define c 0x04

#define d 0x08

#define e 0x10

#define f 0x20

#define g 0x40

#define m 0x80

const uint8_t LCD_Tab[10] = {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0"

                b + c,                                        // Displays "1"

                a + b + m + g + e + d,                        // Displays "2"

                a + b + m + g + c + d,                        // Displays "3"

                f + g + m + b + c,                        // Displays "4"

                a + f + g + m + c +d,                        // Displays "5"

                a + f + e + d + c + g + m ,                // Displays "6"

                a + b + c,                                // Displays "7"

                a + b + c + d + e + f + g + m,                // Displays "8"

                a + b + c + d + f + g + m                // Displays "9"

};

/******************************************************************************************************

*  名    称:void GPIO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PC7为高速推挽输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GPIO_Init(void)

{

   PC_CR1_C17  =1;//推挽输出

   PC_CR2_C27  =1;//高速输出

   PC_DDR_DDR7 =1;//PC4输出

//   PC_ODR_ODR7 =0;//输出低电平

}

/******************************************************************************************************

*  名    称:void LCD_Config(void)

*  功    能:配置LCD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LCD_Config(void)

{

//------打开LCD/RTC时钟------

//  CLK_PCKENR2_PCKEN22=1;//打开RTC时钟,LCD刷新频率与此时钟有关

  CLK_PCKENR2_PCKEN23=1;//打开LCD时钟,读写LCD寄存器用到此时钟

//---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  CLK_CRTCR_RTCSEL0=0;

//  CLK_CRTCR_RTCSEL1=0;

//  CLK_CRTCR_RTCSEL2=0;

//  CLK_CRTCR_RTCSEL3=1;

/* 0000: No clock selected

   0001: HSI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0010: LSI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0100: HSE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1000: LSE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

//----设置RTC时钟分频值----

//  CLK_CRTCR_RTCDIV0=0;

//  CLK_CRTCR_RTCDIV1=0;

//  CLK_CRTCR_RTCDIV2=0;

/*000: RTC clock source/1

  001: RTC clock source /2

  010: RTC clock source /4

  011: RTC clock source /8

  100: RTC clock source /16

  101: RTC clock source /32

  110: RTC clock source /64

  111: RTC clock source /128*/

//----设置LCD预分频值----

  LCD_FRQ_PS0=0;// 2^PS[3:0]

  LCD_FRQ_PS1=0;//分频值为1

  LCD_FRQ_PS2=0;

  LCD_FRQ_PS3=0;

//----设置LCD分频值----

  LCD_FRQ_DIV0=1;//DIV[3:0]+16

  LCD_FRQ_DIV1=1;//分频值为15+16=31

  LCD_FRQ_DIV2=1;

  LCD_FRQ_DIV3=1;

//以上分频值的设置,最为了得到适合的LCD的刷新频率,如果增大分频值,会导致

//LCD刷新频率变低,会看到LCD显示出现闪烁

//比如,我们将PS[3:0]设置为0011,会看到液晶闪烁

//----1/4 duty----

  LCD_CR1_DUTY0=1;//1/4 duty

  LCD_CR1_DUTY1=1;

/* Duty ratio selection

   00: Static duty

   01: 1/2 duty

   10: 1/3 duty

   11: 1/4 duty      */

//----1/3 bias----

  LCD_CR1_B2=0;//1/3 bias

/* 0: 1/3 bias

   1: 1/2 bias  */

//----内部电压源----

  LCD_CR2_VSEL=0;

//----打开引脚的SEG功能----

// LCD_PM0=0xFF;//头文件这个地方定义错误,无法直接向LCD_PM0写入数据

// LCD_PM1=0xFF;//PM0寄存器定义错误,导致PM1也无法直接写入

// LCD_PM2=0xFF;//PM0寄存器定义错误,导致PM2也无法直接写入

  *((uint8_t *)0x5404)=0xFF;//直接向LCD_PM0寄存器的地址写入数据

  *((uint8_t *)0x5405)=0xFF;//直接向LCD_PM1寄存器的地址写入数据

  *((uint8_t *)0x5406)=0xFF;//直接向LCD_PM2寄存器的地址写入数据

//----To set contrast to mean value----

  LCD_CR2_CC0=0;//对比度

  LCD_CR2_CC1=1;

  LCD_CR2_CC2=0;

/*  000: VLCD0  2.6V

    001: VLCD1  2.7V

    010: VLCD2  2.8V

    011: VLCD3  2.9V

    100: VLCD4  3.0V

    101: VLCD5  3.1V

    110: VLCD6  3.2V

    111: VLCD7    */

//----Dead time 0----

  LCD_CR3_DEAD0=0;//no dead time

  LCD_CR3_DEAD1=0;

  LCD_CR3_DEAD2=0;

//----LCD_PulseOnDuration_1----

  LCD_CR2_PON0=1;

  LCD_CR2_PON1=0;

  LCD_CR2_PON2=0;

/*  000: 0 CLKps pulses

    001: 1 CLKps pulses

    010: 2 CLKps pulses

    011: 3 CLKps pulses

    100: 4 CLKps pulses

    101: 5 CLKps pulses

    110: 6 CLKps pulses

    111: 7 CLKps pulses  */

//----Enable LCD peripheral----

  LCD_CR3_LCDEN=1;

}

/******************************************************************************************************

*  名          称:LCD_DisplayNum(uint8_t number)

*  功            能:控制段式液晶屏的数字显示部分

*  入口参数:number:要显示的数字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根据数字的长度,判断要显示的长度,长度大于6位,只显示后六位

*  范          例:无

******************************************************************************************************/

void LCD_DisplayNum(uint32_t number)

{

  uint8_t cnts=0,tmp=0;

  if(number<10)cnts=1;

  else if(number<100)cnts=2;

  else if(number<1000)cnts=3;

  else if(number<10000)cnts=4;

  else if(number<100000)cnts=5;

  else if(number<(uint32_t) 1000000)cnts=6;

  else cnts=6;

  //判断需要显示数字的长度,确定在LCD屏上需要的位数

  switch(cnts)

  {

    case 6:

           tmp = LCD_Tab[number%1000000/100000];

           ((tmp&m)==0)?(LCD_RAM0&=~0x02):(LCD_RAM0 |=0x02) ;

           ((tmp&e)==0)?(LCD_RAM0&=~0x01):(LCD_RAM0 |=0x01) ;

           ((tmp&g)==0)?(LCD_RAM2&=~0x80):(LCD_RAM2 |=0x80) ;

           ((tmp&b)==0)?(LCD_RAM2&=~0x40):(LCD_RAM2 |=0x40) ;

           ((tmp&f)==0)?(LCD_RAM6&=~0x08):(LCD_RAM6 |=0x08) ;

           ((tmp&a)==0)?(LCD_RAM6&=~0x04):(LCD_RAM6 |=0x04) ;

           ((tmp&c)==0)?(LCD_RAM3&=~0x20):(LCD_RAM3 |=0x20) ;

           ((tmp&d)==0)?(LCD_RAM3&=~0x10):(LCD_RAM3 |=0x10) ;

    case 5:

           tmp = LCD_Tab[number%100000/10000];

           ((tmp&m)==0)?(LCD_RAM0&=~0x08):(LCD_RAM0 |=0x08) ;

           ((tmp&e)==0)?(LCD_RAM0&=~0x04):(LCD_RAM0 |=0x04) ;

           ((tmp&g)==0)?(LCD_RAM2&=~0x20):(LCD_RAM2 |=0x20) ;

           ((tmp&b)==0)?(LCD_RAM2&=~0x10):(LCD_RAM2 |=0x10) ;

           ((tmp&f)==0)?(LCD_RAM6&=~0x02):(LCD_RAM6 |=0x02) ;

           ((tmp&a)==0)?(LCD_RAM6&=~0x01):(LCD_RAM6 |=0x01) ;

           ((tmp&c)==0)?(LCD_RAM3&=~0x80):(LCD_RAM3 |=0x80) ;

           ((tmp&d)==0)?(LCD_RAM3&=~0x40):(LCD_RAM3 |=0x40) ;

    case 4:

           tmp = LCD_Tab[number%10000/1000];

           ((tmp&m)==0)?(LCD_RAM0&=~0x20):(LCD_RAM0 |=0x20) ;

           ((tmp&e)==0)?(LCD_RAM0&=~0x10):(LCD_RAM0 |=0x10) ;

           ((tmp&g)==0)?(LCD_RAM2&=~0x08):(LCD_RAM2 |=0x08) ;

           ((tmp&b)==0)?(LCD_RAM2&=~0x04):(LCD_RAM2 |=0x04) ;

           ((tmp&f)==0)?(LCD_RAM5&=~0x80):(LCD_RAM5 |=0x80) ;

           ((tmp&a)==0)?(LCD_RAM5&=~0x40):(LCD_RAM5 |=0x40) ;

           ((tmp&c)==0)?(LCD_RAM4&=~0x02):(LCD_RAM4 |=0x02) ;

           ((tmp&d)==0)?(LCD_RAM4&=~0x01):(LCD_RAM4 |=0x01) ;

    case 3:

           tmp = LCD_Tab[number%1000/100];

           ((tmp&m)==0)?(LCD_RAM0&=~0x80):(LCD_RAM0 |=0x80) ;

           ((tmp&e)==0)?(LCD_RAM0&=~0x40):(LCD_RAM0 |=0x40) ;

           ((tmp&g)==0)?(LCD_RAM2&=~0x02):(LCD_RAM2 |=0x02) ;

           ((tmp&b)==0)?(LCD_RAM2&=~0x01):(LCD_RAM2 |=0x01) ;

           ((tmp&f)==0)?(LCD_RAM5&=~0x20):(LCD_RAM5 |=0x20) ;

           ((tmp&a)==0)?(LCD_RAM5&=~0x10):(LCD_RAM5 |=0x10) ;

           ((tmp&c)==0)?(LCD_RAM4&=~0x08):(LCD_RAM4 |=0x08) ;

           ((tmp&d)==0)?(LCD_RAM4&=~0x04):(LCD_RAM4 |=0x04) ;

   case 2:

           tmp = LCD_Tab[number%100/10];

           ((tmp&m)==0)?(LCD_RAM1&=~0x02):(LCD_RAM1 |=0x02) ;

           ((tmp&e)==0)?(LCD_RAM1&=~0x01):(LCD_RAM1 |=0x01) ;

           ((tmp&g)==0)?(LCD_RAM1&=~0x80):(LCD_RAM1 |=0x80) ;

           ((tmp&b)==0)?(LCD_RAM1&=~0x40):(LCD_RAM1 |=0x40) ;

           ((tmp&f)==0)?(LCD_RAM5&=~0x08):(LCD_RAM5 |=0x08) ;

           ((tmp&a)==0)?(LCD_RAM5&=~0x04):(LCD_RAM5 |=0x04) ;

           ((tmp&c)==0)?(LCD_RAM4&=~0x20):(LCD_RAM4 |=0x20) ;

           ((tmp&d)==0)?(LCD_RAM4&=~0x10):(LCD_RAM4 |=0x10) ;

   case 1:

           tmp = LCD_Tab[number%10];

           ((tmp&m)==0)?(LCD_RAM1&=~0x08):(LCD_RAM1 |=0x08) ;

           ((tmp&e)==0)?(LCD_RAM1&=~0x04):(LCD_RAM1 |=0x04) ;

           ((tmp&g)==0)?(LCD_RAM1&=~0x20):(LCD_RAM1 |=0x20) ;

           ((tmp&b)==0)?(LCD_RAM1&=~0x10):(LCD_RAM1 |=0x10) ;

           ((tmp&f)==0)?(LCD_RAM5&=~0x02):(LCD_RAM5 |=0x02) ;

           ((tmp&a)==0)?(LCD_RAM5&=~0x01):(LCD_RAM5 |=0x01) ;

           ((tmp&c)==0)?(LCD_RAM4&=~0x80):(LCD_RAM4 |=0x80) ;

           ((tmp&d)==0)?(LCD_RAM4&=~0x40):(LCD_RAM4 |=0x40) ;

    break;

    default:break;

  }

}

/******************************************************************************************************

*  名    称:LCD_DisplayTime(uint8_t number)

*  功    能:调用LCD数字显示程序,显示RTC的时分秒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1:运行出错,退出  0:函数执行完成

*  说   明:此函数,首先将RTC的时分秒寄存器按照顺序,组合成一个数,然后调用上面的函数进行显示

*  范   例:无

******************************************************************************************************/

uint8_t LCD_DisplayTime(void)

{

  uint32_t tmp=0;

  if(RTC_ISR1_RSF==0)return 1;//判断RTC时分秒寄存器的值有没有被拷贝到TR影子寄存器,没有就退出

  tmp += (uint32_t)RTC_TR1_SU;

  tmp += (uint32_t)RTC_TR1_ST*10;

  tmp += (uint32_t)RTC_TR2_MNU*100;

  tmp += (uint32_t)RTC_TR2_MNT*1000;

  tmp += (uint32_t)RTC_TR3_HU*10000;

  tmp += (uint32_t)RTC_TR3_HT*100000;

  RTC_ISR1_RSF=0;             //清零

  LCD_DisplayNum(tmp);

  return 0;

}

/******************************************************************************************************

*  名    称:void RTC_Config(void)

*  功    能:重新设置RTC的时分秒年月日,同时闹铃设置为一秒进入一次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RTC_Config(void)

{

//------打开LCD/RTC时钟------

  CLK_PCKENR2_PCKEN22=1;

//---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CLK_CRTCR_RTCSEL0=0;

  CLK_CRTCR_RTCSEL1=0;

  CLK_CRTCR_RTCSEL2=0;

  CLK_CRTCR_RTCSEL3=1;

/* 0000: No clock selected

   0001: HSI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0010: LSI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0100: HSE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1000: LSE clock used as RTC clock sourc*/

//----设置RTC时钟分频值----

  CLK_CRTCR_RTCDIV0=0;

  CLK_CRTCR_RTCDIV1=0;

  CLK_CRTCR_RTCDIV2=0;

/*000: RTC clock source/1

  001: RTC clock source /2

  010: RTC clock source /4

  011: RTC clock source /8

  100: RTC clock source /16

  101: RTC clock source /32

  110: RTC clock source /64

  111: RTC clock source /128*/

  //关闭RTC寄存器的写保护功能

  RTC_WPR=0xCA;

  RTC_WPR=0x53;

  RTC_ISR1_INIT=1;//进入初始化模式,计数器停止工作

  323.   while(!RTC_ISR1_INITF);//等待同步完成

  324. //初始化时间和日期

  325.   RTC_TR1_ST=0;//second tens

  326.   RTC_TR1_SU=0;//second units

  RTC_TR2_MNT=4;//minute tens

  RTC_TR2_MNU=7;//minute units

  RTC_TR3_PM=0;//AM/PM

  RTC_TR3_HT=2;//hour tens

  RTC_TR3_HU=1;//hour units

  333.   RTC_DR1_DT=2;//date tens

  334.   RTC_DR1_DU=6;//date units

  RTC_DR2_WDU=1;//week day units

  RTC_DR2_MT=0;//month tens

  RTC_DR2_MU=9;//month units

  RTC_DR3_YT=1;//year tens

  RTC_DR3_YU=6;//year units

  RTC_CR1_FMT=0;//24小时模式

//  RTC_APRER=0x7F;//保持默认值0x7F

//  RTC_SPRERL=0x00;

//  RTC_SPRERL=0xFF;//保持默认值0xFF

//以上两个RTC时钟分频值保持默认

//最终提供给日历模块的时钟为 32768Hz/( (127+1)*(255+1) ) =1Hz

  RTC_ISR1_INIT=0;//退出初始化模式

//设置闹钟

  RTC_CR2_ALRAE=0;//disable the alarm

  while(!RTC_ISR1_ALRAWF);//

//设置闹钟时间

//屏蔽了所有时间,导致闹钟1秒中执行一次,进入一次闹钟中断

  RTC_ALRMAR1_MSK1=1;//屏蔽秒定时

  RTC_ALRMAR1_ALST=2;//second tens

  RTC_ALRMAR1_ALSU=0;//second units

  357.   RTC_ALRMAR2_MSK2=1;//屏蔽分钟定时

  358.   RTC_ALRMAR2_ALMNT=0;//minute tens

  359.   RTC_ALRMAR2_ALMNU=0;//minute units

  360.   RTC_ALRMAR3_MSK3=1;//屏蔽小时定时

  361.   RTC_ALRMAR3_ALHT=0;//hour tens

  362.   RTC_ALRMAR3_ALHU=6;//hour units

  363.   RTC_ALRMAR3_PM=0;

  RTC_ALRMAR4_MSK4=1;//屏蔽关闭天定时

  RTC_ALRMAR4_ALDT=0;

  RTC_ALRMAR4_ALDU=0;

  RTC_ALRMAR4_WDSEL=0;

  RTC_CR2_ALRAE=1;//使能闹铃功能

  RTC_CR2_ALRAIE=1;//使能闹铃中断

  //programming the auto-wakeup timer

  // RTC_CR2_WUTE=0;//disable the wakeup timer

  // while(!RTC_ISR1_WUTWF);

  // RTC_WUTRH=0;//装初值

  // RTC_WUTRL=8;//

  //配置自动唤醒分频值

  //RTC_CR1_WUCKSEL=0x03;//32768Hz/2=16384Hz

  /*  000: RTCCLK/16 clock is selected

   001: RTCCLK/8 clock is selected

   010: RTCCLK/4 clock is selected

   011: RTCCLK/2 clock is selected   */

  // RTC_CR2_WUTE=0;//enable the tiemr again

  // RTC_CR2_WUTIE=0;

  RTC_WPR=0x55;//使能写保护

  RTC_WPR=0x55;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LCD_Config();

  RTC_Config();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if(bRTC_Update_Flag)

    {

      bRTC_Update_Flag=false;

      LCD_DisplayTime();

    }

    asm("halt");//执行此条语句后,STM8L152C6进入低功耗模式,主时钟关闭,但RTC仍然在运行

  }

}

#pragma vector=RTC_ALARM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TC_ALARM_ISR(void)

{

  PC_ODR_ODR7 ^=0x01;

  bRTC_Update_Flag=true;

  RTC_ISR2_ALRAF=0;

}

网友A(2023-07-13):
这里不用读取DR3的值也能更新时间么?

网友A:
大佬,还有个问题,你这个闹钟中断,闹钟时间是这么设置的。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