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DMA详解 含例程

楼主(2016-10-10):
STM8L有DMA功能,STM8S没有这个功能.DMA用于传输数据,可以把内存中的数据(比如一个存放数据的数组),传递给外设(比如可以将数据传递到USART的发送数据寄存器),当然也可以反向,从外设的寄存器传递给内存,DMA的第四个通道还具有,将数据从内存传递到内存的功能.传递数据时,不占用CPU资源.

如上图,STM8L拥有四个DMA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响应DMA请求,独立传送数据.如果四个通道同时收到DMA请求,DMA控制器会根据软件优先级和硬件优先,决定响应的先后顺序.

上图是支持DMA传输数据的外设,从上图还可以看到具体每个外设对应哪一个DMA通道,这个对编程很重.

上图是DMA的配置流程,基本的配置如下:
①配置外设寄存器地址
②配置内存寄存器地址
③配置传输数据的字节数
④设置通道优先级
⑤设置数据传输方向,是否自动连续传输,传输数据是16位还是8位,
⑥使能DMA通道
⑦是DMA通道总开关

本例程,使用DMA传送数据到USART的发送寄存器,周期性的重置DMA,重新发送数据。

/*硬件连接*/

// PC3(TX)---->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使用DMA通道1传送数据到USART的发送寄存器 USART1_DR,周期性的发送数组中的数据

*         对比.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define  TXBUF_SIZE           9

#define  RXBUF_SIZE           25

#define  USART1_DR_ADRESS     0x5231

bool bTX_finished=false;

bool bRX_finished=false;//串口接收完一帧数据标志位

uint8_t ui8TX_number = 0;

uint8_t ui8RX_counter=0;

uint8_t ui8TX_buffer[TXBUF_SIZE]={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

uint8_t ui8RX_buffer[RXBUF_SIZE];

/******************************************************************************************************

*  名    称:void delay_10ms(uint8_t x_ms)

*  功    能:延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ms(void)

{

  uint8_t i,j;

  for(i=0;i<255;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255;j++);//2*255个指令周期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名    称:void GPIO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PC7为高速推挽输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测量系统时钟频率的IO,测量到的频率是:目标时钟源/2/6

*  范    例:无

******************************************************************************************************/

void GPIO_Init(void)

{

   PC_CR1_C17  =1;//推挽输出

   PC_CR2_C27  =1;//高速输出

   PC_DDR_DDR7 =1;//PC4输出

//   PC_ODR_ODR7 =0;//输出低电平

}

/******************************************************************************************************

* 名             称:void UART_Init(void)

* 功            能:UART定时器初始化系统

* 入口   参数:无

* 出口   参数:无

* 说       明:UART初始化为 9600 1 8 n

* 范      例: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

    PC_DDR_DDR2 =0;//输入

    PC_CR1_C12  =1;//上拉输入

    PC_CR2_C22 =0;

    PC_ODR_ODR3 =1;

    PC_CR1_C13  =1;//推挽输出

    PC_CR2_C23  =1;//输出摆率10M

    PC_DDR_DDR3 =1;//输出高电平,TX空闲状态为高电平,如果不设置,会莫名奇妙的发送0x00

    CLK_PCKENR1_PCKEN15=1;//开启USART外设时钟

    //开启引脚的UART功能

    //00: USART1_TX on PC3 and USART1_RX on PC2

    //01: USART1_TX on PA2 and USART1_RX on PA3

    //10: USART1_TX on PC5 and USART1_RX on PC6

    SYSCFG_RMPCR1_USART1TR_REMAP =0;//PC2,PC3

    //如果需要使用其他引脚作为串口发送接收引脚,请在这里选择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USART1_CR1_M =0;//1 start bit,8 data bit,n stop bit

    USART1_CR3_STOP0=0;USART1_CR3_STOP1=0;//1 stop bit

    //设置波特率

    //波特率设置为9600

    // 2000000/9600=208    //2000000是此时系统的主时钟频率,默认8分频,16M/8=2M

    //208(DEC)=00D0(HEX)

    USART1_BRR2 =0x00;//the BRR2 should be programmed before BRR1

    USART1_BRR1 =0x0D;

    USART1_CR5_DMAT=1;// DMA mode is enabled for transmission.

//    USART1_CR2_TEN=0;//使能发送

//    USART1_CR2_TIEN=0;//打开发送中断

    USART1_CR2_REN=1;//使能接收

    USART1_CR2_RIEN=1;//打开接收中断

}

/******************************************************************************************************

*  名    称:void DMA_Config(void)

*  功    能:启用DMA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STM8L152C6属于中等容量MCU,只有一路DAC输出,输出引脚为PF0

*  范    例:无

******************************************************************************************************/

void DMA_Config(void)

{

  //------打开DAM时钟------

  CLK_PCKENR2_PCKEN24=1;

  //------设置传送的字节数,------

  DMA1_C1NDTR=9;

  //------设置通道优先级------

  DMA1_C1SPR_PL0=0;DMA1_C1SPR_PL1=1;

  //------设置传送方向------

  DMA1_C1CR_DIR=1;

/*  0: Transfer from the peripheral to the memory.

   1: Transfer from the memory to the peripheral.*/

  //------设置模式------

  DMA1_C1CR_CIRC=0;

/* Auto-reload mode

   0: Circular mode disabled.

   1: Circular mode enabled.   */

  //------设置增还是减地址------

  DMA1_C1CR_MINCDEC=1;

/*  0: Decrement mode.

    1: Increment mode.*/

  //------设置传送数据位数------

  DMA1_C1SPR_TSIZE=0;

/*  0: 8-bit mode

    1: 16-bit mode */

    //------设置DMA通道1外设地址------

  DMA1_C1PARH=(uint8_t)((uint16_t)USART1_DR_ADRESS >> (uint8_t)8);

  DMA1_C1PARL=(uint8_t)USART1_DR_ADRESS;

  //------设置DMA通道1内存地址------

  DMA1_C1M0ARH=(uint8_t)((uint16_t)&ui8TX_buffer >> (uint8_t)8);

  DMA1_C1M0ARL=(uint8_t)&ui8TX_buffer;

  DMA1_C1CR_EN=1;

  DMA1_GCSR_GEN=1;

}

void main(void)

{

//  GPIO_Init();

  DMA_Config();

  UART_Init();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ui8TX_number=9;

    USART1_CR2_TEN=1;//打开发送

    delay_100ms();

    delay_100ms();

    delay_100ms();

    delay_100ms();

    DMA1_C1CR_EN=0;

    DMA1_C1NDTR=9;

    DMA1_C1CR_EN=1;

//    asm("wfi");

  }

}

/*************************************************************************************************** ***

* 名 称: UART_OnTx()

* 功 能: UART的Tx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发送ui8TX_buffer数组中的数据,发送完成后,置位bTX_finished标志位,下一次进入中断后关闭发送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USART_T_TX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_TX_ISR (void)

{

  static uint8_t cnts=0;

  if(bTX_finished && USART1_SR_TC==1)

  {

    bTX_finished=false;

    USART1_CR2_TIEN=0;//关闭发送中断

    USART1_CR2_TEN=0;//关闭发送

  }

  else if(USART1_SR_TC==1)

  {

    USART1_DR=ui8TX_buffer[cnts++];

    if(cnts==ui8TX_number)

    {

      cnts=0;

      bTX_finished=true;

    }

  }

}

/******************************************************************************************************

* 名               称: UART_OnRx()

* 功         能: UART的Tx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           参数:无

* 出口           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USART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_RX_ISR(void)

{

  static uint8_t ui8RX_temp=0;

  if(USART1_SR_RXNE==1)

  {

    ui8RX_temp = USART1_D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