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BEEPER详解 含例程

楼主(2016-10-10):
BEEPER模块用来产生蜂鸣器驱动信号,可选择输出频率1KHz,2KHz,4KHz.笔者至今还是不能理解,STM8为什么要集成这个蜂鸣器模块,完全可以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或者直接用软件延时产生.

下图是BEEP的内部结构图,BEEP可以选择LSI或LSE作为时钟,通过BEEPDIV,BEEPSEL,设置分频值,可以使输出频率为1KHz,2KHz,4KHz.

STM8L的BEEP输出引脚为PA0,由于此引脚和SWIM仿真器引脚为同一引脚,所以在用SWIM仿真情况下,PA0没法输出BEEP信号的.拔掉仿真器后,可以测到输出的BEEP信号.
与STM8S不同的是,为了使PA0输出BEEP驱动信号,STM8L不需要去设置选项字节.

本例程输出频率为4KHz,读者可自行修改BEEP_CSR2_BEEPSEL的值,改变输出频率.
/*硬件连接*/

// PA0---->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将此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拔掉仿真器,用逻辑分析仪,测量PA0引脚输出频率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int.h"

/******************************************************************************************************

*  名    称:void BEEP_Config(void)

*  功    能:初始化BEEP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BEEP_Config(void)

{

//  PA_ODR_ODR0 =1;

  PA_CR1_C10  =1;//推挽输出

  PA_CR2_C20  =1;//输出摆率10M

  PA_DDR_DDR0 =1;//输出

  //------打开BEEP时钟------

  CLK_PCKENR1_PCKEN16=1;

    //------选择BEEP时钟------

  CLK_CBEEPR_CLKBEEPSEL0=0;CLK_CBEEPR_CLKBEEPSEL1=1;

/*  00: No clock selected

    01: LSI clock used as BEEP clock source

    10: LSE clock used as BEEP clock source  */

  //------设置BEEP分频值------

  BEEP_CSR2_BEEPDIV=2;

/*  0x00: BEEPDIV = 2

    0x01: BEEPDIV = 3

    ...

    0x0E: BEEPDIV = 16

    0x0F: BEEPDIV = 17

    ....

    0x1E: BEEPDIV = 32    */

  //------选择输出频率------

  BEEP_CSR2_BEEPSEL=2;

/* 00: BEEPCLK/(8 x BEEPDIV) kHz output    32/(8*4)=1

   01: BEEPCLK/(4 x BEEPDIV) kHz output    32/(4*4)=2

   1x: BEEPCLK/(2 x BEEPDIV) kHz output    32/(2*4)=4            */

  //------使能BEEP------

  BEEP_CSR2_BEEPEN=1;

}

void main( void )

{

  BEEP_Config();

  while(1)

  {

    asm("wf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