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EEPROM读写原理及例程

楼主(2016-10-10):
STM8L103C6拥有1KB的片上EEPROM,可以用来存储程序需要用到的参数,就不需要额外使用24C02这样的外部存储器了.
同时,和24C02比起来,STM8L的片上EEPROM操作更简单,可以直接对地址进行操作,进行数据读写.
下图是STM8L闪存和EEPROM的地址分配图,可以看到EEPROM的起始地址为0x001000,结束地址为0x0013FF.共1024个地址空间,所以EEPROM的容量为1KB.

EEPROM在上电复位后是写保护的,在向其中写入数据时,需要解锁,关闭写保护.解锁流程为:
①第一次向FLASH_DUKR写入密钥0xAE
②第二次向FLASH_DUKR写入密钥0x56
两次都写入正确后,写保护功能被关闭,可以对EEPROM区域进行写操作.解锁成功后,DUL位会被置位,在写完密钥后,可以读取DUL位来判断有没有解锁成功.
在向EEPROM写数据时,单片机内部会产生高压对EEPROM写操作,如果这个时候被中断打断,会造成单片机异常,所以写操作时,需要关闭总中断,防止意外发生.
本例程,先向EEPROM的四个地址各写入了一个字节的数据,然后从这个四个地址读取出这些数据,和写入数据进行对比.从下图可以看到,读出数据和写入数据完全一致.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本例程,先向EEPROM的四个连续地址写入四个字节数据,然后读取出来,与写入数据对比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int.h"

#define EEPROM_STARTADDR 0x1000

/******************************************************************************************************

*名    称:  void EEPROM_Write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功    能: 向EEPROM指定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 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

*           Data:待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范    例:

******************************************************************************************************/

void EEPROM_Write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

   uint8_t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Ptr_SegAddr = (uint8_t *)(EEPROM_STARTADDR+Addr);  //Initialize  pointer

   FLASH_DUKR=0xAE;

   FLASH_DUKR=0x56;

   while(!FLASH_IAPSR_DUL);//如果DUL没有置位,说明解锁不成功,最好加入超时判断

   asm("sim");//关闭中断

   *Ptr_SegAddr=Data; //指定地址,写1 字节

   while(!FLASH_IAPSR_EOP);//等待写操作完成,最好加入超时判断

   asm("rim");//打开中断

   FLASH_IAPSR_DUL=0;//上锁,对DATA EEPROM写保护

   ////////////////////

}

/******************************************************************************************************

*名    称:uint8_t EEPROM_ReadByte(uint8_t Addr)

*功    能:从EEPROM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Addr:存放数据的偏移地址

*出口参数:Data:读回的数据

*说    明:无

*范    例:无

******************************************************************************************************/

uint8_t EEPROM_ReadByte(uint16_t Addr)

{

   uint16_t Data=0;

   uint8_t *Ptr_SegAddr;

   Ptr_SegAddr = (uint8_t *)(EEPROM_STARTADDR+Addr);  //Initialize  pointer

   Data=*Ptr_SegAddr;

   return Data;

}

void main(void)

{

  static  uint8_t  t1=0,t2=0,t3=0,t4=0;

  EEPROM_WriteByte(0x00,0x40);

  EEPROM_WriteByte(0x01,0x41);

  EEPROM_WriteByte(0x02,0x42);

  EEPROM_WriteByte(0x03,0x43);

  t1=EEPROM_ReadByte(0x00);

  t2=EEPROM_ReadByte(0x01);

  t3=EEPROM_ReadByte(0x02);

  t4=EEPROM_ReadByte(0x03);

//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    asm("wfi");

  }

}

网友A(2024-03-10):
很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