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TIM4定时功能详解 含例程

楼主(2016-10-10):
TIM4是STM8最简单的定时器,忽略掉级联同步的功能,TIM4就只具有定时功能.非常适合刚刚接触STM8定时器的初学者学习.
从上图可以看到,TIM4由一个分频器,自动重装寄存器和计数器组成,结构非常简单.
系统主时钟fsysclk经TIM4分频器分频后,提供给TIM4作为计数时钟.
TIM4是一个向上计数的定时器.从0开始计数,当计数到与自动重载寄存器的值相等时,产生溢出,重新从0开始计数.

定时器溢出时,如果TIM4_CR1中的UDIS位为0,则产生一个更新事件,若此时打开了TIM4的中断,则进入中断.如果溢出时,UDIS为1,则不会进入中断.

本文利用TIM4的定时功能,实现LED闪烁.TIM4周期性的进入中断,翻转LED控制IO,控制LED闪烁.
在程序中有对定时时间计算的过程,这里再重复一遍.
系统时钟频率默认为:16M/ 2^3 =2M
本例程中TIM4的分频器分频值为10,则最终提供给TIM4的频率为:2M/2^10=2M/1024=1953.125Hz.
本例程TIM4的重装值为200,所以TIM4的溢出频率为:1953.125Hz/200=9.76Hz.
溢出周期为:1000ms/9.76=102.4ms
所以每隔102ms,会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
下图是,使用逻辑分析仪,测到的LED的控制IO的输出波形,可以看到,LED亮和灭的时间都为102.8ms.与理论计算值一致,误差是由于使用的是内部时钟,这个时钟不准.

/*硬件连接*/

// PC7---->LED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配置TIM4定时器,实现定时进入TIM4中断,反转LED电平,测量LED的IO得到频率,与理论计算时间比对,验证定时功能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int.h"

/******************************************************************************************************

*  名    称:void GPIO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PC7为高速推挽输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测量系统时钟频率的IO,测量到的频率有定时器配置决定

*  范    例:无

******************************************************************************************************/

void GPIO_Init(void)

{

   PC_CR1_C17  =1;//推挽输出

   PC_CR2_C27  =1;//高速输出

   PC_DDR_DDR7 =1;//PC4输出

//   PC_ODR_ODR7 =0;//输出低电平

}

/******************************************************************************************************

*  名    称:void TIMER4_Init(void)

*  功    能:stm8的TIM4定时器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TIM4被此函数配置为204ms进入一次TIM4中断,由于使用的是内部RC时钟,实际时间会有一定偏差

*  范    例:无

******************************************************************************************************/

void TIMER4_Init(void)

{

  //-------打开TIM4外设时钟-------

  CLK_PCKENR1_PCKEN12=1;//打开定时器1时钟

  //----禁用预装载寄存器----

  TIM4_CR1_ARPE =0;//不经过缓存,分频值和重装值立即被写入.

  //除非需要频繁的在定时器运行时,改变分频值和重装值,否则没必要使用预装载寄存器

  //------设置TIM4时钟分频值------

  TIM4_PSCR_PSC=10;//分频值  2M/2^10=2M/1024=1953.125Hz

  //-重装值,TIM4从0计数到此值,发生溢出-

  TIM4_ARR=200;//自动重装值    1953.125Hz/200=9.76HZ

  //1000ms/9.76=102ms

  //TIM4定时器每隔102ms进入一次中断

  //本程序,每次进入中断后会反转接LED的IO电平,所以LED闪烁周期为2*102ms=204ms

  //LED闪烁频率为 1000ms/204ms=4.9Hz

  //读者可以改变ARR值和PSC值,根据上面计算过程,验证定时器的这种功能

  TIM4_CR1_URS=1;//仅当计数器溢出时才发生中断请求

  TIM4_CR1_UDIS=0;//允许更新中断

  TIM4_CR1_CEN=1;//开启计数器

  TIM4_IER_UIE=1;//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通过PC4输出选择的时钟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因为STM8l discovery没有接外部高速晶振,所以没办法输出HSE,不要

*  范    例:无

******************************************************************************************************/

void main( void )

{

  GPIO_Init();

  TIMER4_Init();

  asm("rim");               //开启全局中断

  while(1)

  {

  //   asm("wfi");

  }

}

#pragma vector=TIM4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4_UIF_ISR (void)

{

   PC_ODR_ODR7 ^=1;//控制LED1的亮灭

   TIM4_SR1_UIF=0;//清除中断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