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I2C基本读写方法详解 含例程

楼主(2016-10-10):
STM8L的硬件I2C支持100KHz~400KHz的读写速度,作为主设备使用时,不需要配置IO,开启I2C硬件后,对应的IO会自动启用复用功能。本文选取24C02作为I2C从设备,STM8L作为主设备,进行I2C读写功能测试。
STM8L作为I2C主设备时,官方的数据手册给出的配置流程如下图:

详细配置I2C为主设备的流程如下:

①打开I2C外设时钟
②I2C输入时钟频率大小选择
③配置时钟控制寄存器
④配置上升沿时间寄存器
⑤开启I2C功能

STM8L的I2C默认为从设备,当发送一个START信号后,自动从从模式转成主模式.

STM8L的I2C的实现写一字节的描述如下:
①CR2寄存器中的START位被置位后,发送一个起始信号,SR1中的SB被硬件置位.读取SR1寄存器,清除该标志位.
②向DR寄存器写入从设备地址,SR1中的ADDR会被硬件置位,通过读SR1,然后再读SR3,清除该标志位.
③DR寄存器为空后,将从设备寄存器地址写入DR
④DR寄存器为空后,将从要写入的数据写入DR
STM8L读取一字节数据,这里不在赘述.
注意:I2C的时钟频率为2M以下时,根据数据手册,在检测到SB,ADDR,BTF,这些标志位后,必须在其后插入5个NOP再清除标志位.

STM8S中文文档中,对此描述如下.

/*硬件连接*/

// PC0<--->SDA   PC1---->SCL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通过硬件I2C等待的方法,实现对24C02寄存器的读写,借助IAR软件的调试功能,查看变量的数值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define  _5NOPS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用于I2C读写延时

/******************************************************************************************************

*  名    称:void delay_10ms(uint8_t x_ms)

*  功    能:延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ms(void)

{

  uint8_t i,j;

  for(i=0;i<255;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255;j++);//2*255个指令周期

  //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名 称: uint8_t I2C_ReadOneByteDataFromSlave(uint8_t address)

* 功 能:从I2C从设备中读取一字节的数据

* 入口参数:address:读取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从I2C从设备指定地址读到的数据

* 说 明:

* 范 例:无

******************************************************************************************************/

uint8_t I2C_ReadOneByteDataFromSlave(uint8_t address)

{

  volatile uint8_t t;

  //----------I2C起始信号--------------

  I2C1_CR2_START=1;//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1_SR1_SB==1));//读SR1寄存器,清除SB标志位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发送写I2C从器件地址---------

  I2C1_DR=0xA0;//发送从设备地址

  while(!(I2C1_SR1_ADDR==1));//读SR1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f(I2C1_SR3_TRA==0)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  0: Data bytes received

  //  1: Data bytes transmitted

  //-----写I2C从器件寄存器地址--------

  I2C1_DR=address;

  while(!(I2C1_SR1_BTF==1));//等待地址发送完成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2C重复起始信号-----------

  I2C1_CR2_START=1;//重复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1_SR1_SB==1));//读SR1寄存器,清除SB标志位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发送读I2C从器件地址---------

  I2C1_DR=0xA1;//发送从设备地址

  while(!(I2C1_SR1_ADDR==1));//读SR1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f(I2C1_SR3_TRA==1)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while(!(I2C1_SR1_RXNE==1));//等待地址发送完成

  //-------------停止信号-------------

  I2C1_CR2_STOP=1;

  //-------------读取数据-------------

  t=I2C1_DR;

  return t;

}

/******************************************************************************************************

* 名 称:void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

* 功 能:写入一字节的数据到I2C设备中

* 入口参数:address:写入的数据存储地址    dat: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通过MSTM8L硬件写入I2C设备一个字节的数据

* 范 例:无

******************************************************************************************************/

uint8_t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

{

  volatile uint8_t t;

  //----------I2C起始信号--------------

  I2C1_CR2_START=1;//产生一个起始条件

  while(!(I2C1_SR1_SB==1));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2C1_DR=0xA0;

  //--------写I2C从器件地址-----------

  while(!(I2C1_SR1_ADDR==1));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if(I2C1_SR3_TRA==0)return 1;//读SR3寄存器,清除ADDR标志位

  //-----写I2C从器件寄存器地址--------

  while(!(I2C1_SR1_TXE==1));

  I2C1_DR=address;

  //-------写I2C数据到寄存器中--------

  while(!(I2C1_SR1_TXE==1));

  I2C1_DR=dat;

  while(!(I2C1_SR1_TXE==1));

  while(!(I2C1_SR1_BTF==1));

  _5NOPS;//根据数据手册,检测到标志位后,需插入5个NOP进行延时

  //-------------停止信号-------------

  I2C1_CR2_STOP=1;

  return 0;

}

/******************************************************************************************************

* 名 称: IIC_init()

* 功 能:初始化IIC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PC0--SDA   PC1--SCL

* 范 例:无

******************************************************************************************************/

void I2C_Init(void)

{

  //----打开IIC外设时钟----

  CLK_PCKENR1_PCKEN13=1;//

  I2C1_CR1_PE=0;

  //----I2C输入时钟频率选择----

  I2C1_FREQR_FREQ=0x02;//2MHz

  /*  The allowed range is between 1 MHz and 16 MHz

  000000: not allowed

  000001: 1 MHz

  000010: 2 MHz

  ...

  010000: 16 MHz                                 */

  //----配置时钟控制寄存器----

  I2C1_CCRH_F_S=0; //Standard mode I2C

  I2C1_CCRL=10;    //SCK低电平时间配置

  //I2C的SCK时钟设置为100KHz,则SCK周期为10us

  //因为I2C1_FREQR_FREQ=0x02,即I2C输入时钟频率为2M,周期为0.5us

  //CCR=10时,SCK的低电平时间为tlow=10*0.5us=5us,SCk高电平时间为thigh=10*0.5us=5us

  //所以CCR=10时,SCK输出频率为100KHz

  //----配置上升时间寄存器----

  I2C1_TRISER_TRISE=3;//in standard mode, the maximum allowed SCL rise time is 1000 ns.

  //1 us / 0.5 us = 2 + 1

  I2C1_CR1_PE=1;//

}

void main(void)

{

  static uint8_t tmp=0;

  I2C_Init();

//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I2C_WriteOneByteDataToSlave(0x02,0x84);

  delay_100ms();

  tmp=I2C_ReadOneByteDataFromSlave(0x02);

  asm("nop");

  while(1)

  {

    asm("wfi");

  }

}

网友A(2020-05-15):
楼主你好,最近也用到这个8L的单片机,用到了I2C,参考你的代码复制,在调试的时候就一直卡在这while(!(I2C1_SR1_SB==1)); 示波器上是有SCL时钟输出的,请问下楼主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