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SPI1基本读写方法详解 含例程

楼主(2016-10-10):
STM8L的硬件SPI1共有三个主要引脚,分别是MOSI,MISO,SCK。NSS引脚只有在SMT8L作为从设备时,才有用,用于判断是否被选择与SPI主设备通信。本文选取NRF24L01作为SPI从设备,STM8L作为主设备,进行SPI读写功能测试。

下图是淘宝上可以买到的最常见的NRF24L01模块引脚图,可以看到除了MOSI,MISO,SCK,三个和SPI1硬件有关的引脚外,还有CE,CSN,IRQ这三个引脚,这三个引脚用STM8L的普通IO驱动即可.

从下图可以看到,CSN为芯片的使能引脚,读写寄存器时CSN必须为低电平.CE配合的内部配置寄存器,决定NRF24L01状态.

本例中,STM8L作为SPI主设备,在STM8L用户手册关于SPI作为主设备的详细配置流程如下图.

本文只是简单的测试SPI的读写功能,通过标志位等待实现硬件SPI读写单个字节.没有使用中断和DMA功能.
注意:向NRF24L01写数据时,需要在寄存器地址加上0x20,用于指示下一字节发送的数据是写入这个寄存器的.
下图是实际调试结果截图,查看NRF24L01的数据手册,可以知道0x00,0x01,0x02这三个寄存器的复位值分别为0x08,0x3F,0x03.由于0x00这个寄存器中的数据被我改写过了,所以这里显示改写值0x55.

/*硬件连接*

//    STM8L          NRF24L01

//    PB4     -->      CSN

//    PD4     -->      CE

//    PB5     -->      SCK

//    PB6     -->      MOSI

//    PB7     <--      MISO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1.40.1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通过硬件SPI等待的方法,实现对NRF24L01寄存器的读写,借助IAR软件的调试功能,查看变量的数值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define CSN_H           PB_ODR_ODR4=1

#define CSN_L                  PB_ODR_ODR4=0

#define CE_H            PD_ODR_ODR4=1

#define CE_L            PD_ODR_ODR4=0

uint16_t VDD_Value=0;

/******************************************************************************************************

*  名    称:void delay_10ms(uint8_t x_ms)

*  功    能:延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ms(void)

{

  uint8_t i,j;

  for(i=0;i<255;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255;j++);//2*255个指令周期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  功  能   :SPI基本写一个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address为寄存器地址

//            data为写入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SPI文件提供基本的写函数,具体的器件写方式可能不同,建议使用基本函数进行封装

//*  范  例   :无

//******************************************************************************************************/

void SPI1_Write_REG(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a)

{

    uint8_t tmp;

    address |=0x20;

    CSN_L;

    SPI1_DR=address;//写入需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

    while(!(SPI1_SR_RXNE));

    tmp=SPI1_DR;   //读取数据,仅仅是为了清除标志位

    while(!(SPI1_SR_TXE));//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SPI1_DR=data;

    while(!(SPI1_SR_TXE));

    CSN_H;

}

///******************************************************************** **********************************

//*  功  能        :SPI基本读一个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address为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SPI文件提供基本的读函数,具体的器件读方式可能不同,建议使用基本函数进行封装

//*  范  例        :无

//******************************************************************************************************/

uint8_t SPI1_Read_REG(uint8_t address)

{

  volatile uint8_t value=0;

  CSN_L;

  value=SPI1_DR;//读一次,清除标志位

  while(!(SPI1_SR_TXE));

  SPI1_DR=address;//写入需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

  while(!(SPI1_SR_RXNE));

  value=SPI1_DR;

  while(!(SPI1_SR_TXE));

  SPI1_DR=0xFF;//写入一个无效值

  while(!(SPI1_SR_RXNE));//准备读数据

  value=SPI1_DR;

  CSN_H;

  return value;

}

/******************************************************************************************************

* 名 称: SPI_init()

* 功 能:初始化SPI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SP1传输速率设置为fmaster/2=8M,主模式,

* 范 例:无

******************************************************************************************************/

void SPI_Init(void)

{

  static uint8_t temp0=0,temp1=0,temp2=0,temp3=0;

//输出IO

  PD_DDR_DDR4 =1;//CE设置为输出

  PB_DDR_DDR4 =1;//CSN设置为输出

  PB_DDR_DDR5 =1;//SCK设置为输出

  PB_DDR_DDR6 =1;//SIMO设置为输出

  PD_CR1_C14 =1;//CE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1_C14 =1;//CSN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1_C15 =1;//SCK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1_C16 =1;//SIMO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2_C26 =1;//SIMO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B_CR2_C25 =1;//SCK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D_CR2_C24 =1;//CE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B_CR2_C24 =1;//CSN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输入IO

  PD_DDR_DDR5 =0;//IRQ设置为输入

  PB_DDR_DDR7 =0;//SOMI设置为输入

  PD_CR1_C15 =1;//IRQ设置为带上拉电阻输入

  PB_CR1_C17 =1;//SOMI设置带上拉电阻输入

  PD_CR2_C25 =0;//关闭IRQ中断

  PB_CR2_C27 =0;//关闭中断

  CLK_PCKENR1_PCKEN14=1;//打开SPI1外设时钟

  SPI1_CR1_SPE=0;//关闭SPI设备

  //设置串行波特率

  SPI1_CR1_BR=0;//fmaster/2=1M

  //配置CPOL和CPHA,定义数据传输和串行时钟间的相位关系

  SPI1_CR1_CPHA=0;//数据采样从第一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1_CR1_CPOL=0;//空闲状态时,SCK保持低电平

   //定义帧格式

  SPI1_CR1_LSBFIRST=0;//先发送MSB

    //使能从设备管理//主模式需通过改变SSI位 来控制SPI_SEL

  SPI1_CR2_SSM=1;//禁止软件从设备

  SPI1_CR2_SSI=1;

  //主从设备模式选择

  SPI1_CR1_MSTR=1;//作为主设备

  SPI1_CR2_RXONLY=0;//全双工

  SPI1_CR2_BDM=0;//选择单向数据模式

  SPI1_CR1_SPE=1;//开启SPI设备

//NRF24L01上电复位后需要100ms才能进入到掉电模式

//配置NRF24L01之前必须要有100ms以上的延时

  delay_100ms();

  //至此NRF24L01进入到掉电模式,允许对NRF24L01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CE_L;

  CSN_H;

  PB_DDR_DDR5=0;//SCK_L

/************以下,几个读写操作,是为了测试SPI读写功能*****************/

  temp0=SPI1_Read_REG(0x00);//

  temp1=SPI1_Read_REG(0x01);//0x3F

  temp2=SPI1_Read_REG(0x02);//0x03

  SPI1_Write_REG(0x00,0x38);

  temp3=SPI1_Read_REG(0x00);

  asm("nop");

}

void main(void)

{

  SPI_Init();

//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asm("wfi");

  }

}

网友A(2017-10-04):
炒鸡感谢,原来STM8L的SPI要将MISO口设为输入,明明STM32都是设置复用输出的,STM8S根本不需要配置IO口,坑爹啊,困扰一天的BUG终于解决了,多谢!!!

网友B(2018-04-12):
谢谢分享,超级有用!

网友C(2018-09-18):
刚刚要学习这块芯片。。。学习学习啦。。

网友D(2019-11-19):
多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2023-08-22):
這個例程比較好,幾乎所有的語句都有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