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ADC之测量VDD电压详解 含例程

楼主(2016-10-10):
STM8L内部含有一个12位的ADC,拥有25个输入通道,包括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一个内部参考电压。

STM8L使用外部参考电压作为ADC参考电压,由于VDD,GND一般和ADC的外部参考电压引脚VREF+,VREF-连接在一起。所以VDD的电压就是ADC的参考电压,由于LDO供给MCU的电压有一定的偏差。所以使用ADC前需要知道VDD的电压为多少,对于十二位的ADC,VDD电压对应的转换出的数值为4096(2^12).

从第一张图中可以看到,STM8L内部还有一个内部参考电压,这个内部参考电压的电压值是可知的,且是精确的。由数据手册可知,内部参考电压为1.225V。

ADC选择内部参考电压作为测量通道,可以测量到内部电压的转化值Nadc。
此时,已经VDD的转化值4096,VREFINT电压值1.225V及对应的转化值Nadc。
这些值满足比例关系,VDD/4096=VREFINT/Nadc
VDD/4096 =1.225/Nadc
VDD=1.225*4096/Nadc

本文使用ADC的单次转换模式,每隔大约0.5S触发一次ADC转换。ADC转换的通道需要在ADC_SQR寄存器中选择。
ADC完成一次数据采集转化后,会进入中断。我们在中断中打一个断点,查看变量VDD_Value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此时数据为2976(电压值被扩大了1000倍),即VDD的电压为2.976V。.与实际用万用表测量的2.99V几乎一样。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1.40.1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测量VDD电压,VDD的计算结果在ADC中断中,通过仿真,设置断点,可以在IAR中查看扩大1000被后的VDD电压数据VDD_Value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uint16_t VDD_Value=0;

/******************************************************************************************************

*  名    称:void delay_10ms(uint8_t x_ms)

*  功    能:延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ms(void)

{

  uint8_t i,j;

  for(i=0;i<255;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255;j++);//2*255个指令周期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名    称:void ADC_Init(void)

*  功    能:初始化ADC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ADC1的测量通道为内部参考电压,单次转换模式

*  范    例:无

******************************************************************************************************/

void ADC_Init(void)

{

   CLK_PCKENR2_PCKEN20=1; //国际惯例,开启ADC1外设时钟

   ADC1_TRIGR1_VREFINTON=1;//打开内部参考电压源

   ADC1_CR1_ADON=1;  //wakes up the ADC from Power down mode.

   ADC1_CR2_PRESC=1;//Select a sample time of 10 μs

//   0: f(ADC_CLK) = CK

//   1: f(ADC_CLK) = CK/2  //系统时钟此时为默认的16M/8=2M,这里分频后,fadc=2M/2=1M

   ADC1_SQR1_DMAOFF=1;    //关闭DMA,暂时不用

   ADC1_CR3_SMTP2=0x06;//采样时间为24 ADC clock cycles,也就是24*1us=24us

//000: 4 ADC clock cycles

//001: 9 ADC clock cycles

//010: 16 ADC clock cycles

//011: 24 ADC clock cycles

//100: 48 ADC clock cycles

//101: 96 ADC clock cycles

//110: 192 ADC clock cycles

//111: 384 ADC clock cycles

   ADC1_SQR1_CHSEL_S28=1;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ADC1_CR1_EOCIE=1;

}

void main(void)

{

  ADC_Init();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delay_100ms();

    ADC1_CR1_START=1;

    delay_100ms();

    delay_100ms();

    delay_100ms();

    delay_100ms();

  }

}

/******************************************************************************************************

* 名               称: ADC中断

* 功         能: EOC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           参数:无

* 出口           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COMP_EF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_ISR(void)

{

   static uint16_t temp=0;

   PC_ODR_ODR7 ^=0x01;//输出低电平

   ADC1_SR_EOC=0;

   temp = ADC1_DRH;

   temp = (temp<<8)+ADC1_DRL;

   VDD_Value=(uint32_t)1225*4096/temp;//得到的数值单位为mv

   asm("nop");

}

网友A(2017-08-24):
这么好的东西咋没人点赞呢???怒赞,狂赞,超赞666

网友B(2018-11-15):
学习了,正需要,mark

网友C(2020-05-15):
教大家一起来点赞!  挺详细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