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时钟输出功能CCO详解

楼主(2016-10-10):
STM8的时钟源有四个,分别是LSE,HSE,LSI,HSI。

这些时钟,可以通过引脚输出。这就是STM8的CCO功能。

配置下CCO的分频系数,选择输出的时钟,输出时钟的引脚PC4设置为推挽高速输出,就可以输出时钟了。
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PC4引脚输出的波形,可以看到输出的频率是32.7KHz。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CCO输出,通过PC4引脚,输出选定的时钟。本程序选择输出时钟是LSE,即通过PC4输出32.768KHz的波.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
*  名    称:void CLOCK_Init(void)
*  功    能:通过PC4输出选择的时钟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因为STM8l discovery没有接外部高速晶振,所以没办法输出HSE,不要让CLK_CCOR_CCOSEL=0x04
*  范    例:无
****************************************************************************************/
void CLOCK_Init(void)
{
   PC_CR1_C14  =1;//推挽输出
   PC_CR2_C24  =1;//高速输出
   PC_DDR_DDR4 =1;//PC4输出

   CLK_CCOR_CCODIV=0x00;//选择分频值
   /*
  *0x00 CCO divided by 1
  *0x01 CCO divided by 2
  *0x02 CCO divided by 4
  *0x03 CCO divided by 8
  *0x04 CCO divided by 16
  *0x05 CCO divided by 32
  *0x06 CCO divided by 64
  *0x07 CCO divided by 64
  */
   CLK_CCOR_CCOSEL =0x08;//选择输出时钟,这里选择外部32.768KHz的时钟做测试
   /*
  *0x01 HSI clock output clock source
  *0x02 LSI clock output clock source
  *0x04 HSE clock output clock source
  *0x08 LSE clock output clock source
  */
}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通过PC4输出选择的时钟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因为STM8l discovery没有接外部高速晶振,所以没办法输出HSE,不要
*  范    例:无
****************************************************************************************/
void main( void )
{
  CLOCK_Init();
  while(1)
  {
    asm("wfi");//低功耗模式
  }
}

网友A(2018-11-28):
使用库代码如下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PC4
CLK_CCOConfig(CLK_CCOSource_HSI,CLK_CCODiv_2);// HSI频率2分频输出即8MHz

网友B(2020-05-29):
楼主,最近在用STM8L 这个单片机,设置PC4输出时钟,禁用时钟输出该如何配置?

网友B:
楼主,最近用到STM8L单片机,设置PC4时钟输出,禁用时该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