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1音电子琴程序 含仿真

楼主:
21音电子琴程序仿真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SMG                P0        //数码管IO口
#define         PKEY                 P1        //定义4x4按键接的IO口        行扫描
#define        PLED                P2        //LED接的IO口

sbit PLAY = P3^1;
sbit SPK = P3^0;

#define ALLSONG         3  //歌曲总数 按实际写
#define CODEMAX 30                //最大音符数

uchar tone_h;
uchar tone_l;

uchar t1_flag = 0;                                //用于记录定时器1进入中断的次数
uchar PressTime = 0;                //按键按下的时间(节拍)

uchar code chuzhi[3][16]={                  //音调对应的计数初值
         0xff,0xff,        //用任意值占0位,因为音调从1开始
         0xf8,0x8c,//低1
         0xf9,0x5b,//  2
         0xfa,0x15,//  3
         0xfa,0x67,//  4
         0xfb,0x04,//  5
         0xfb,0x90,//  6
         0xfc,0x0c,//低7

         0xff,0xff,//占0位
         0xfc,0x44,//中1
         0xfc,0xac,//  2
         0xfd,0x09,//  3
         0xfd,0x34,//  4
         0xfd,0x82,//  5
         0xfd,0xc8,//  6
         0xfe,0x06,//中7

         0xff,0xff,//占0位
         0xfe,0x22,//高1
         0xfe,0x56,//        2
         0xfe,0x85,//        3
         0xfe,0x9a,//        4
         0xfe,0xc1,//        5
         0xfe,0xe4,//        6
         0xff,0x03 //高7
        };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uchar code YDTAB[23]={
0x00,                                                                                                    //各段全灭        【0】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d,                 //a - g                        【1~7】
0x3f,                                                                                                    //0                                【8】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1 - 7                        【9~15】
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                         //1. - 7.                【16~22】
};

//发光二极管闪烁表
uchar code LEDTAB[9]={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 生日快乐 ******
uint code srkl[] = {
        205,205,406,405,411,807,
        205,205,406,405,412,811,
        205,205,415,413,411,407,406,
        314,114,413,411,413,812,
        305,105,406,405,411,807,
        305,105,406,405,412,811,
        305,105,415,413,411,
        407,406,314,114,413,411,412,811,410,
        0xffff
};
//*******恋曲1990*******
uint code lq1990[] = {
        613,213,412,411,613,213,412,411,613,213,412,411,1213,        110,        //前奏
        215,215,215,215,413,412,                                                                        //乌溜溜的黑眼珠
        613,211,211,212,413,1206,                                                                //和你的笑脸
        212,213,212,213,415,213,212,                                                        //怎么也难忘记
        612,211,211,206,405,1213,110,                                                //你 容颜的转变
        215,215,215,215,213,212,                                                                        //轻飘飘的旧时
        613,211,211,212,213,1206,                                                                //光 就这么溜走
        212,213,212,213,415,213,212,                                                        //转头回去看看
        612,205,213,212,413,1211,110,                                                //时 已匆匆数年

        215,215,215,215,413,412,                                                                        //苍茫茫的天涯
        613,211,211,212,413,1206,                                                                //路 是你的漂泊
        212,213,212,213,415,213,212,                                                        //寻寻觅觅长相
        612,211,211,206,405,1213,110,                                                //守 是我的脚步
        215,215,215,215,213,212,                                                                        //黑漆漆的孤枕
        613,211,211,212,213,1206,                                                                //边 是你的温柔
        212,213,212,213,415,213,212,                                                        //醒来时的清晨
        612,205,213,212,413,1211,110,                                                //里 是我的哀愁

        215,215,215,215,413,412,                                                                        //轰隆隆的雷雨
        613,211,211,212,413,1206,                                                                //声 在我的窗前
        212,213,212,213,415,213,212,                                                        //怎么也难忘记
        612,211,211,206,405,1213,110,                                                //你 离去的转变
        215,215,215,215,213,212,                                                                        //孤单单的身影
        613,211,211,212,213,1206,                                                                //后 寂寥的心情
        212,213,212,213,415,213,212,                                                        //永远无怨
        612,205,213,212,413,1211,110,                                                //的 是我的双眼

        615,213,415,416,                                                        //或许明日
        621,216,421,416,                                                        //太阳西下
        415,415,415,416,1213,                                //倦鸟已归时
        212,213,212,213,415,413,                        //你将已经踏上
        612,211,411,413,1212,210,                //旧时的归途
        613,213,412,413,                                                        //人生难得
        615,213,415,416,                                                        //再次寻觅
        421,421,421,422,1216,                                //相知的伴侣
        221,221,221,221,416,415,                        //生命终究难舍
        212,412,212,412,413,1215,1610,        1610,                //蓝蓝的白云天

        0xFFFF,
};

//==========================
//粗略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个 ms
{
    u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定时器1 测量按键持续的节拍数
//======================
void Timer1_Init(void)
{
        EA = 1;
        ET1 = 1;
        TMOD &= 0x0F;
        TMOD |= 0x10;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t1_flag++;
        if(t1_flag == 5)        //125ms
        {
                t1_flag = 0;
                if(PressTime < 16)        //最多16 即最长4秒
                        PressTime++;

                                //8个LED显示节拍
                if(PressTime <= 8)
                        PLED = LEDTAB[PressTime];
                else PLED = LEDTAB[8];
        }
}
//======================
//按键扫描函数 【行扫描】
//低4位接行,高4位接列
/*键值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hang;
        uchar key;
        uchar temp;
        for(hang = 0;hang < 4;hang++)
        {
                PKEY = ~(1<<hang);
                temp = PKEY&0xF0;        //取高4位的值
                temp >>= 4;                                        //将高四位右移到低四位
                if(temp  != 0x0F)                        //有按键按下
                {
                        switch(temp)
                        {
                                case 14:                key = 4*hang+0;break;                //temp:1110
                                case 13:                key = 4*hang+1;break;                //temp:1101
                                case 11:                key = 4*hang+2;break;                //temp:1011
                                case 7:                key = 4*hang+3;break;                //temp:0111
                        }
                        break;                //有键按下,获取键值后,终止扫描
                }
                else                                //没有按键按下 返回255
                        key = 255;
        }
        return key;
}
//======================
//节拍延时
//======================
void delay125ms(uint pai)  //延时 ?*125ms 即?个节拍
{
    uchar a,b,c;
        while(pai--)
        {
        for(c=239;c>0;c--)
                for(b=104;b>0;b--)
                        for(a=1;a>0;a--);
        }
}
//======================
//定时器0 产生音调
//======================
void Timer0_Init(void)
{
        EA = 1;
        ET0 = 1;
        TMOD &= 0xF0;
        TMOD |= 0x01;
        PT0 = 1;
        TH0 = 255;
        TL0 = 255;
}
//======================
//定时器0中断  每进入一次,SPK取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one_h;
        TL0 = tone_l;
        SPK = ~SPK;
}
//======================
//存储弹奏的歌曲
//0xffff代表歌曲结束
//千位与百位表示节拍
//十位:低中高音[分别是0,1,2]
//个位:音调[0~7] [0代表不发声]
//======================
uint  music[CODEMAX] =
{
        215,215,215,215,413,412,                                                                        //乌溜溜的黑眼珠
        613,211,211,212,413,1206,                                                                //和你的笑脸
        212,213,212,213,415,213,212,                                                        //怎么也难忘记
        612,211,211,206,405,1213,110,                                                //你 容颜的转变
        0xffff,
};
//====================================
//播放函数
//播放完毕后返回1,否则返回0
//music:歌曲数组,note:发第几个音
//====================================
uchar PlayMusic(uint *music,uint note)
{
        uchar yin1;        //低中高音 0,1,2
        uchar yin2;        //音调 0~7  0代表不发声,但有节拍
        uchar jiepai;

        if(music[note] == 0xffff)
                return 1;
        else
        {
                if(music[note]%10 != 0)        //音调不为0 【音调为0时表示不发声,但有节拍】
                {
                        yin1 = music[note]%100/10;
                        yin2 = music[note]%10;
                        tone_h = TH0 = chuzhi[yin1][yin2*2 ];                //音调高位 【二维数组 第1维表示低中高音,第二维表示音调】
                        tone_l = TL0 = chuzhi[yin1][yin2*2 + 1];        //音调低位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开始发声
                        //======数码管显示音调==================
                        if(yin1 == 0)        //低音
                        {        PSMG = YDTAB[yin2];        }
                        else if(yin1 == 1)        //中音
                        {        PSMG = YDTAB[8+yin2];}
                        else if(yin1 ==2)                //高音
                        {        PSMG = YDTAB[15+yin2];}
                        //==================================
                }
                else{        PSMG = YDTAB[8];                }

                jiepai = music[note]/100;
                //===此处利用定时器1中断中的节拍显示功能
                t1_flag = 0;
                PressTime = 0;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delay125ms(jiepai);        //节拍

                TR0 = 0;                                //已经响够节拍数,停止发声。
                TR1 = 0;                                //停止显示节拍

                PSMG = YDTAB[0];        //数码管不显示
                PLED = LEDTAB[0];        //8位LED全灭

                delayms(30);                //每个节拍结束后,停一段时间
                return 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 255;
        uchar save = 0;
        uint note = 0;                //音符
        uchar note2 = 0;
        uchar play_flag = 0;
        uchar yin1 = 0;                //低中高音 0,1,2
        uchar yin2 = 1;                //音调 0~7  0代表不发声,但有节拍

        uchar PlayID = 0;                //播放歌曲的序号
        uchar PlayIDb = 0;        //上次播放的歌曲序号

        music[CODEMAX-1] = 0xffff;                //防止歌曲数组无0xffff出现错误

        PSMG = YDTAB[0];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while(1)
        {
                if(PLAY == 0)                                                //按下PLAY键
                {
                        PLAY = 0;                                                        //引脚置0 进入播放模式

                        //切换了播放歌曲,从第0个音符开始播放,
                        if(PlayID != PlayIDb)
                        {
                                PlayIDb = PlayID;
                                note = 0;
                        }
//===============================================================
//==== 重点 =====
                        if(play_flag %2 == 0)                //play_flag为偶数时播放,奇数时暂停播放
                        {
                                if(PlayID == 0)
                                {
                                        if(PlayMusic(music,note) == 0)                //播放音符
                                                note++;                                                //为结束播放下一个音符
                                        else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播放下一首
                                                else                                                                                        PlayID = 0;
                                        }
                                }
                                else if(PlayID == 1)
                                {
                                        if(PlayMusic(srkl,note) == 0)                //播放音符
                                                note++;                                                //为结束播放下一个音符
                                        else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播放下一首
                                                else                                                                                        PlayID = 0;
                                        }
                                }
                                else if(PlayID == 2)
                                {
                                        if(PlayMusic(lq1990,note) == 0)                //播放音符
                                                note++;                                                //为结束播放下一个音符
                                        else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播放下一首
                                                else                                                                                        PlayID = 0;
                                        }
                                }
                        }
//===================================================================
                        key = keyScan();                                //要稍微按久一点才有反应
                        if(key == 15)                                                //按下15号按键,停止播放
                        {
                                PLAY = 1;
                                note = 0;                                                //停止后再按播放,从头开始播放。
                                play_flag = 0;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按键后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13)                                //按下13号键 暂停与暂停后播放
                        {
                                play_flag++;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开始或者暂停都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12)                //播放上一首
                        {
                                if(PlayID > 0)                PlayID--;
                                else                                         PlayID = ALLSONG-1;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按键后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14)                //播放下一首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else                                                                                        PlayID = 0;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按键后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
                else if(PLAY == 1)                                //弹奏模式
                {
                        PlayID = 0;
                        note = 0;

                        key = keyScan();

                        if(key == 0)                                //按下0键开始记录
                        {
                                if(save == 0)                        //第一次按 表示开始弹奏
                                {
                                        save = 1;                        //标记,存储
                                        note2 = 0;
                                        tone_h = TH0 = chuzhi[0][1*2];
                                        tone_l = TL0 = chuzhi[0][1*2+1];
                                        TR0 = 1;
                                        delayms(100);        //开始录制 响一短低音
                                        TR0 = 0;
                                }
                                else                                                        //第二次按 表示弹奏结束 写入结束符0xffff
                                {
                                        save = 0;
                                        music[note2] = 0xffff;

                                        tone_h = TH0 = chuzhi[1][3*2];
                                        tone_l = TL0 = chuzhi[1][3*2+1];
                                        TR0 = 1;
                                        delayms(100);        //录制完成 响一短高音
                                        TR0 = 0;
                                }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255)        //按下1~15键
                        {
                                t1_flag = 0;
                                PressTime = 0;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TR1 = 1;                        //开启定时器1,开始计算按键按下时间

                                //判断被按下按键的键值
                                if(key >= 1 && key <= 3)                                //低音 5~7
                                {        yin1 = 0;        yin2 = key+4;        }                //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值,在二维数组中的位置
                                else if(key >= 4 && key <= 11)        //0音 与中音1~7
                                {        yin1 = 1;        yin2 = key - 4;        }
                                else if(key >= 12 && key <= 15)        //高音1~4
                                {        yin1 = 2;        yin2 = key - 11;        }

                                tone_h = TH0 = chuzhi[yin1][yin2*2];                        //音调高位 【二维数组 第1维表示低中高音,第二维表示音调】
                                tone_l = TL0 = chuzhi[yin1][yin2*2+1];                //音调低位
                                if(yin2 != 0)        //非0音时,开启定时器0,发声
                                        TR0 = 1;

                        //======数码管显示音调==================
                        if(yin2 == 0)                //0音
                                PSMG = YDTAB[8];
                        else if(yin1 == 0)        //低音
                        {        PSMG = YDTAB[yin2];        }
                        else if(yin1 == 1)        //中音
                        {        PSMG = YDTAB[8+yin2];}
                        else if(yin1 ==2)                //高音
                        {        PSMG = YDTAB[15+yin2];}
                        //==================================

                                while(1)                        //释放按键时 跳出循环
                                {
                                        key = keyScan();
                                        if(key == 255)                //放开按键
                                        {
                                                PSMG = YDTAB[0];
                                                PLED = LEDTAB[0];

                                                TR1 = 0;

                                                TR0 = 0;                                //停止发声
                                                if(save == 1)                //save变量为1时,将弹奏的信息保存
                                                {
                                                        TR1 = 0;                        //关闭定时器1,停止
                                                        music[note2] = (uint)PressTime*100 + yin1*10 + yin2;
                                                        if(note2 < CODEMAX - 2)                                //长度有限制
                                                                note2++;
                                                }
                                                break;
                                        }
                                }
                        }
                }
        }
}
//===================================
//单片机STC89C52RC
//晶振12MHz
//最后编辑2016/7/3
//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 李资鹏 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