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时钟电路(并行传输显示方式)

楼主(2016-10-10):
51单片机DS1302的时钟电路(并行传输显示方式)的proteus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56298-1.html

/********************************************************************
                            天马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写的时候,是低电平改变数据,上升沿送入数据
//读的时候,是低电平读入数据,下降沿使得从设备把数据放到总线上
//读的时候,是低电平读,但没有读出,提供下降沿使得从设备把数据放到总线上

sbit P11=P1^1;        //定时和时钟切换
sbit P12=P1^2;        //时调整
sbit P13=P1^3;        //分调整
sbit P14=P1^4;        //秒调整

sbit CLK =P3^5;
sbit IO  =P3^6;
sbit RST =P3^7;

uchar m,m10,f,f10,s,s10;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6]={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 //显示函数
{
/*****************数据转换*****************************/
      P2=0XFF;
          P0=seg7code[s10];
          P2=wei[0];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s];
          P2=wei[1];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f10];
          P2=wei[2];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f];
          P2=wei[3];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m10];
          P2=wei[4];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m];
          P2=wei[5];
          delay(80);
          P2=0XFF;
}

/****************************************************************
                                            DS1302函数
****************************************************************/
/////////////////////DS1302////////////////////////
//--------------WriteOneByteData-----------------/
void WriteByte(uchar ucda)
        {
        uchar i;
        for(i=8;i>0;i--)
                {
                IO=(bit)(ucda&0x01);
                CLK=1;
                CLK=0;
                ucda>>=1;
                }
        }

//--------------ReadOneByteData-----------------/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a;
        for(i=8;i>0;i--)
                {
                a>>=1;
                if(IO)a|=0x80;
                CLK=1;
                CLK=0;
                }
        return(a);
        }
//--------------WriteAddrFist,ThenWriteData-----------------/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uchar Data)
        {
        RST=0;
        CLK=0;
        RST=1;
        WriteByte(Addr);
        WriteByte(Data);
        CLK=1;
        RST=0;
        }

//--------------WriteAddrFirst,ThenReadData-----------------/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
        {
        uchar Data;
        RST=0;
        CLK=0;
        RST=1;
        WriteByte(Addr);
        Data=ReadByte();
        CLK=1;
        RST=0;
        return(Data);
        }

/************************************************************************/
////////////////ds1302初始化//////////////////调整时间时用
void csh1302(void)
        {
        CLK=0;
        RST=0;
        write1302(0x8e,0x00);//打开写保护
        write1302(0x90,0x06);//禁止充电
/////////////////////////////////////////////////
        write1302(0x80,0x00);//预置秒
        write1302(0x82,0x12);//预置分
        write1302(0x84,0x09);//预置时
        write1302(0x86,0x22);//预置日期
        write1302(0x88,0x07);//预置月
        //write1302(0x8a,0x02);//预置星期
        write1302(0x8c,0x08);//预置年
////////////////////////////////////////////////
        write1302(0x80,0x00);//启动时钟
        write1302(0x8e,0x80);//关闭写保护
        }
/************************************************************************/
//////////////////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void)
{
        s10=read1302(0x85);
        s=read1302(0x85)&0x0f;                //时
        s10=s10>>4;
        s10=s10&0x07;
  ////////////////////////////////////
    f10=read1302(0x83);                        //分
        f=read1302(0x83)&0x0f;
        f10=f10>>4;
        f10=f10&0x07;
  ////////////////////////////////////
    m10=read1302(0x81);                         //秒
        m=read1302(0x81)&0x0f;
        m10=m10>>4;
        m10=m10&0x07;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csh1302(); //初始化
while(1)
{
xianshi();
Led();//调用显示函数显示数据display_date
}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