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下程序 把程序写在定时器中断里发现主函数很卡

楼主(2016-10-10):
把程序写在定时器中断里的了,单个回路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我需要四个回路,都放在定时器中断中会造成中断程序运行不完又进入中断了,只能处理中断中的程序,主函数里的程序就很少运行了,如何更改这个问题啊,程序在附件中,本来用的是一个定时器,发现主函数很卡,用了两个定时器,也是非常卡,)

网友A:
把程序放到主函数里面运行,中断运行程序的时间不能大于中断时间。

网友B:
中断函数运行时间不能大于中断时间

网友C:
你这程序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太神奇了。。。

怎么神器了,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函数运行时间不能大于中断时间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改怎么改啊,我单个回路是没问题的,加了四个同样的函数就有问题了,肯定是在中断中运行的时间太长了,造成中断运行完又进入中断了,主函数中数据不运行了

网友D:
这样一般人常犯的错误。也是常遇到的问题。

网友D:
正确的做法是:
在主程序中:
检测事件1标记位,依据标记有无处理事件1。
检测事件2标记位,依据标记有无处理事件2。
......
检测事件N标记位,依据标记有无处理事件N。

网友D:
在中断程序中:
生产事件1时,不处理事件1,而是置事件1标记,让事件1在主程序中处理,目的使用中断处理时间最短。
同样对待:
事件2,
.....
事件N。

网友D:
要点:
1、中断处理时间要尽可能短。因为中断可以打断主程序,而主程序无法打断中断。这样可以最合理的提升CPU的使用效率。
2、特殊关键,而不得已的事件,必须在中断中处理,如扫键,扫描显示中的显示位切换。
3、一般事件,尽可能在主程序中处理。注意:处理后事件后。记得清除事件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点:
1、中断处理时间要尽可能短。因为中断可以打断主程序,而主程序无法打断中断。这样可以最合理的提 ...

用的I/O口模拟的PWM波,里面还有载波,放在主函数中波形就不对了,应该必须放在中断中吧,这个放到主程序的标志位不知道如何弄,应为是四个回路,这四个回路能同时工作,要同时产生4个带载波的PWM波,这样中断时间就大大加大了

网友D:
一、4个PWM波,用4个计数器来计时:
TIME1:PWM1=0/1的时间计数器。
......
TIME4:PWM3=0/1的时间计数器。

网友D:
二、再用8个时间常寄存器来存对应的时间:
CH1:PWM1=1的时间计数器。
CL1:PWM1=0的时间计数器。
......
CH3:PWM4=1的时间计数器。
CL4:PWM3=0的时间计数器。

网友D:
CHx,CLx的修改处理,在主程序中进行。

网友D:
TIMEx在中断程序中计数,计满时,反转相应的PWM输出(求反)。当PWM输出=1时,用CHx复位TIMEx,反之用CLx复位TIMEx。
如此也只处理4个计数器。时间不长。

网友D:
三、如果有载波:

网友D:
载波再用另一个定时间器,并要求是高一级的!如定时器0,即它可以打断PWM的中断。
载波中断(如定时器0),只做一件事:
将载波标记反转:如BPWM=!BPWM.

网友D:
由于不知道你对0载波,还是对1载波。就假设对1载波吧。

网友D:
有载波时:
在PWM中断的输出处理上,增加一句处理:
将PWMx的输出,与BPWM“与”一下,再输出。
这样输出的1,就被BPWM载波了。

网友D:
OK了!That's all.

楼主:
多谢,等解决了再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