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单个数据和多个数据的发送和接受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6-10-10):
单片机发送和接受单个数据或者多个数据的源程序及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压缩包一共有45个单片机仿真,全部下载后找到这个项目027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56298-1.html

单片机串口多个数据的发送程序:
/********************************************************************
                           天马电子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4]={0XEf,0XDf,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code uchar dat[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发送的数据
uchar shu;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void delayms(uchar n)
{
uchar m,s;
for(m=n;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uchar date) //显示函数
{
/*****************数据转换*****************************/
uint z,x,c,v;
  z=date/1000;                         //求千位
  x=date%1000/100;                 //求百位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0XFF;
          P0=seg7code[z];
          P2=wei[0];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x];
          P2=wei[1];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c];
          P2=wei[2];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v];
          P2=wei[3];
          delay(80);
          P2=0XFF;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a;
uint b;
Init_Com();
while(1)
{
for(a=0;a<10;a++)
{
delayms(20);
SBUF = dat[a];
shu  = dat[a];
Led(shu); //显示数据
while(TI==0);
TI=0;
}

}
}

/********************************************************************
                              结束
*********************************************************************/

单片机串口多个数据的发送程序:
/********************************************************************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4]={0XEf,0XDf,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u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uchar i;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uchar date) //显示函数
{
/*****************数据转换*****************************/
uint z,x,c,v;
  z=date/1000;                         //求千位
  x=date%1000/100;                 //求百位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0XFF;
          P0=seg7code[z];
          P2=wei[0];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x];
          P2=wei[1];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c];
          P2=wei[2];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v];
          P2=wei[3];
          delay(80);
          P2=0XFF;
}

/********************************************************************
                            键盘取值函数
*********************************************************************/
void Keyin(void)
{
i=8;

switch(dat)
  {
   case 1:i=0;break;
   case 2:i=1;break;
   case 4:i=2;break;
   case 8:i=3;break;
   case 16:i=4;break;
   case 32:i=5;break;
   case 64:i=6;break;
   case 128:i=7;break;
   default:break;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主函数
说明:串口发送十六进制数 01 02 04 08 10 20 40 80         (发送其他数字显示 8)
      对应的数码管显示   0   1  2  3  4  5  6  7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RI)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Keyin();
SBUF=dat;
}
Led(i); //显示键盘函数所对应的数据
}
}

/********************************************************************
                              结束
*********************************************************************/

网友A(2017-10-18):
大神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啊,我的黑币不够下载不了,邮箱是:2859852818@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