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164串并转换驱动数码管实验 带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

楼主(2016-10-10):
51单片机用74hc164串并转换芯片来驱动数码管先0-9数字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int m, n;
  for(m=0; m<400; m++)
    for(n=0; n<400; n++)
        ;
}

void main()
{
  int i=0;
  SCON=0x00;

  for(i=0; i<10; i++)
  {
    SBUF=dispcode[i];
        delay();
        while(TI==0);
        TI=0;
        if(i==10)
        {
          i=0;
        }
  }
}

单片机74hc164串并转换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压缩包一共有45个单片机仿真,全部下载后找到第014个项目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56298-1.html

网友A(2017-06-10):
找了好久,谢谢指点

网友B(2017-12-04):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C(2024-01-14):
正在找单片机读74hc164按键程序

网友D(2024-03-02):
引用 网友C:
正在找单片机读74hc164按键程序

按键键码在数码管消隐期间传出,若某按键按下,此键码被送到MCU一个IO口,由此IO口判断并执行功能。
优点:数码管的8段线路可以并入8个按键,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只需要1个IO口就可以识别8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