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ADC0809数字电压表的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
ADC0809中文资料
1.主要特性  1)8路8位A/D转换器,即分辨率8位。   2)具有转换起停控制端。   3)转换时间为100μs   4)单个+5V电源供电   5)模拟输入电压范围0~+5V,不需零点和满刻度校准。   6)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摄氏度   7)低功耗,约15mW。

2.内部结构    ADC0809是CMOS单片型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内部结构如图13.22所示,它由8路模拟开关、地址锁存与译码器、比较器、8位开关树型D/A转换器、逐次逼近  ADC0809内部结构框图 寄存器、三态输出锁存器等其它一些电路组成。因此,ADC0809可处理8路模拟量输入,且有三态输出能力,既可与各种微处理器相连,也可单独工作。输入输出与TTL兼容。

3.外部特性(引脚功能)   ADC0809芯片有28条引脚,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下面说明各引脚功能。       IN0~IN7:8路模拟量输入端。
    2-1~2-8:8位数字量输出端。
    ADDA、ADDB、ADDC:3位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8路模拟输入中的一路。
  ALE:地址锁存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START: A/D转换启动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EOC: A/D转换结束信号,输出,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出一个高电平(转换期间一直为低电平)   OE:数据输出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入一个高电平,才能打开输出三态门,输出数字量。
    CLK:时钟脉冲输入端。要求时钟频率不高于640KHZ。
    REF(+)、REF(-):基准电压。
    Vcc:电源,单一+5V。
    GND:地。
ADC0809的工作过程是:首先输入3位地址,并使ALE=1,将地址存入地址锁存器中。此地址经译码选通8路模拟输入之一到比较器。START上升沿将逐次逼近寄存器复位。下降沿启动 A/D转换,之后EOC输出信号变低,指示转换正在进行。直到A/D转换完成,EOC变为高电平,指示A/D转换结束,结果数据已存入锁存器,这个信号可用作中断申请。当OE输入高电平 时,输出三态门打开,转换结果的数字量输出到数据总线上。

51单片机做的数模转换ADC0809芯片的数字电压表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
51黑电子论坛
*********************************************************************/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4]={0XEf,0XDf,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位控制码
sbit ST=P3^0;   //A/D启动转换信号
sbit OE=P3^1;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sbit EOC=P3^2;  //A/D转换结束信号
sbit CLK=P3^3;  //时钟脉冲
uint z,x,c,v,AD0809, date;        //定义数据类型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
*********************************************************************/
void xianshi() //显示函数
{
uint z,x,c,v;
  z=date/1000;                         //求千位
  x=date%1000/100;                 //求百位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0XFF;
          P0=seg7code[z]&0x7f;
          P2=wei[0];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x];
          P2=wei[1];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c];
          P2=wei[2];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v];
          P2=wei[3];
          delay(80);
          P2=0XFF;
  }
/*************************************************************************
                                CLK振荡信号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CLK=!CLK;                          //取反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CLK=0;                                  //脉冲信号初始值为0
TH0=(65536-2)/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2)%256;          //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while(1)                           //无限循环
        {
        ST=0;                                //使采集信号为低
        ST=1;                                //开始数据转换
        ST=0;                                //停止数据转换
        while(!EOC);                //等待数据转换完毕
        OE=1;                                //允许数据输出信号
        AD0809=P1;                    //读取数据
        OE=0;                                //关闭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if(AD0809>=251)                //电压显示不能超过5V
        AD0809=250;
        date=AD0809*20;                //数码管显示的数据值,其中20为采集数据的毫安值
        xianshi();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ADC0809数字电压表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压缩包一共有45个单片机仿真,全部下载后找到第012个项目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56298-1.html

网友A(2017-12-27):
赞了,非常有用

网友B:
借了lz的程序为什么数码管显示的有问题

网友C:
不错,学习中,对我有用

网友D(2018-03-04):
HAO真心不错的帖子

网友E(2018-04-05):
真的很不错,很有借鉴作用

网友F:
电路图怎么打开?

网友F:
程序在keil怎么通过编译?

网友G:
数码管为啥数字是一位一位的显示,怎么可以让四位同时显示

网友H(2018-06-11):
为什么侧的值只有某个准确,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2019-07-15):
想问下楼主这个电压表的量程是多少

网友J(2019-10-07):
得分。有用。谢谢了。

网友K(2020-03-09):
eoc是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上的吗

网友L(2020-04-19):
资料很全。

网友M:
做设计急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N(2020-06-23):
厉害了,很有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再温习下数模转换。

网友P(2021-03-11):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侧的值只有某个准确,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感觉程序的时序有问题吧,值都不对啊

网友Q(2021-05-31):
数码管显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