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矩阵键盘 数码管显示的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驱动4X4矩阵键盘,按下键盘的按钮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会随之变化,带proteus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
51黑电子论坛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ode[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k;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
                            键盘函数
*********************************************************************/
void Getch ( )        //取键值函数
{
unsigned char X,Y,Z;
P1=0x0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P1!=0x0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0f) //确认按键按下
                {
                X=P1;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P1=0xf0; //列扫描
                Y=P1;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Z=X|Y; //取出键值
/*********************************************************************/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ee: k=0; break; //对键值赋值
                                case 0xed: k=1; break;
                                case 0xeb: k=2; break;
                                case 0xe7: k=3; break;
                                case 0xde: k=4; break;
                                case 0xdd: k=5; break;
                                case 0xdb: k=6; break;
                                case 0xd7: k=7; break;
                                case 0xbe: k=8; break;
                                case 0xbd: k=9; break;
                                case 0xbb: k=10;break;
                                case 0xb7: k=11;break;
                                case 0x7e: k=12;break;
                                case 0x7d: k=13;break;
                                case 0x7b: k=14;break;
                                case 0x77: k=15;break;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f;
                Getch();                //调用取键值函数
                P0=seg7code[k]; //查表LED输出
                P2=0X0F;                //点亮数码管
        }
}

/********************************************************************
                              结束
*********************************************************************/

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完整程序等资料下载地址(压缩包一共有45个单片机仿真,全部下载后找到第008个项目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5629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