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4 和AT24C02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密码锁设计,想把24C04换成AT24C02
请问大神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2016-10-10):
04和02是容量区别 你要先看下你的程序或者RAM容量的大小 小可以用大容量的替换 你是大容量用小的替换

网友B: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49 读写IIC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由于E2PROM的半导体工艺特性,对E2PROM的写入时间需要510ms,但AT24Cxx系列串行E2PROM芯片内部设置了一个具有SRAM性质的输入缓冲器,称为页写缓冲器。CPU对该芯片写操作时,AT24Cxx系列芯片先将CPU输入的数据暂存在页写缓冲器内,然后,慢慢写入E2PROM中。因此,CPUAT24Cxx系列E2PROM一次写入的字节数,受到该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的限制。页写缓冲器的容量为16B,若CPU写入字节数超过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应在一页写完后,隔510ms重新启动一次写操作。

AT24Cxx页写缓冲的特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次写入AT24Cxx字节数不但不能超过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而且,若不是从页写缓冲器页内零地址0000写起,一次写入地址不能超出页内最大地址1111。例如,若从页内地址0000写起,一次最多可写16字节;若从页内地址0010写起,一次最多只能写16-2=14字节。若要写16字节,超出页内地址1111,将会引起地址翻卷,导致出错。因此,本例16字节从AT24C025BH开始写起,须分两次写入。第1次写0x5b0x5f单元,第2次写0x600x62单元,中间还必须有页写延时。

实例5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接代吧,注意一下结束地址。

网友D:
并没什么特殊的,只是接线方式有点小改动,看手册就可以搞定;代码方面有点改动,增加了一个器件地址的读写而已

网友E(2018-09-13):
非常好,可以参照

网友F:
受教了哦

网友G:
可以通用的 只是要注意内存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