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DIY 3D立体数字滑块推盘游戏 3d Puzzle 4x4x4 串口版 全球首发!

楼主(2016-10-10):
用STC单片机DIY 3D立体数字滑块推盘游戏 3d Puzzle 4x4x4 串口版 全球首发!
传统的2D数字滑块推盘现已有百年历史,现3D立体数字推盘正式于2016年诞生!
由4个平面推盘组成,只有一层有空区,其余的没有。
平面移动方法与传统推盘一致,立体移动方法是层之间进行移动。
可移植到数码管进行显示,共需要128个数码管进行显示,只用IO口驱动大量数码管是不可能的,而且动态扫描亮度影响非常大,所以要用到74系列芯片或者其他LED数码管驱动芯片进行驱动。
还原技巧以及算法比传统的更加复杂,可能会难倒世界顶级拼图还原高手!
3D数字推盘由于机械式设计非常复杂,采用单片机和数码管和按键实现了电子式设计。
若发现建议意见以及BUG等问题请在下面回复,谢谢合作!
以下源码用Keil4编译后直接烧写到单片机内即可运行,根据晶振频率修改串口位延时时间即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d=P3^0; //数据接收口
sbit txd=P3^1; //数据发送口

unsigned char l1[16]={ //推盘层1
0,1,2,3,4,5,6,7,8,9,10,11,12,13,14,15
};
unsigned char l2[16]={ //推盘层2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
unsigned char l3[16]={ //推盘层3
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
};
unsigned char l4[16]={ //推盘层4
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
};

unsigned char code xyd[64] = { //拼图板移动方向与0交换坐标数据,请勿修改否则数字会无法正常移动。
0x04, 0x10, 0x01, 0x10, 0x05, 0x10, 0x02, 0x00, 0x06, 0x10, 0x03, 0x01, 0x07, 0x10, 0x10, 0x02,
0x08, 0x00, 0x05, 0x10, 0x09, 0x01, 0x06, 0x04, 0x0A, 0x02, 0x07, 0x05, 0x0B, 0x03, 0x10, 0x06,
0x0C, 0x04, 0x09, 0x10, 0x0D, 0x05, 0x0A, 0x08, 0x0E, 0x06, 0x0B, 0x09, 0x0F, 0x07, 0x10, 0x0A,
0x10, 0x08, 0x0D, 0x10, 0x10, 0x09, 0x0E, 0x0C, 0x10, 0x0A, 0x0F, 0x0D, 0x10, 0x0B, 0x10, 0x0E
};

sfr AUXR   = 0x8E; //定义AUXR寄存器
sfr INT_CLKO = 0x8F; //定义下降沿中断寄存器

//------------------------软串口驱动程序------------------------
/*
void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使用硬件下降沿中断必须初始化
      AUXR |= 0x80;        //设置AUXR寄存器
      INT_CLKO |= 0x40;           //开串口中断 (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EA = 1;        //启用I/O口外部中断功能
}
*/
void delay_uart(){ //延时时间1除以波特率秒 1/9600秒
    unsigned char a,b;
    for(b=114;b>0;b--)
        for(a=1;a>0;a--);
}
void txd_data(unsigned char i){  //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j=1;//控制移位
unsigned char k=8;//控制循环次数
  delay_uart();//延时时间
  txd=0; //发送起始位,低电平
  while(k--){ //下面循环8次
  delay_uart();//延时时间
  txd=(i&j)/j; //发送数据
  j<<=1; //左移1位,发送下1位数据
  }
  delay_uart();//延时时间
  txd=1;  //发送停止位
}
unsigned char rxd_data(){ //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j=1;//控制移位
unsigned char k=8;//控制循环次数
unsigned char d=0;//存放数据
  while(rxd == 1); //等待起始位低电平
  while(k--){//下面循环8次
  delay_uart(); //延时时间
  d|=(rxd*j); //存入数据
  j<<=1;  //左移1位,接收下1位数据
  }
  delay_uart();//延时时间
  if(rxd == 1){ //停止位为高电平
  return d; //返回数据
  } else {
  return 0; //无效数据 返回0
  }
}
void send_text(unsigned char *text){ //发送字符串
for(;*text!=0;text++){  //遇到停止符0结束发送
  txd_data(*text); //发送数据
}
}
void send_enter(){ //发送换行
  txd_data(0x0D);
  txd_data(0x0A);
}
//------------------------3D推盘驱动程序------------------------
//0的坐标:0~15 移动方向:1234 表示上下左右
unsigned char get_adj_coo(unsigned char zero_adj,unsigned char mov_dir){ //获取相邻坐标
return xyd[zero_adj*4+mov_dir-1];
}
unsigned char get_0_lay(){ //获取0所在的层数 返回1~4
unsigned char add=0;
for(add=0;add<16;add++){
  if(l1[add] == 0){
   return 1;
   }
  if(l2[add] == 0){
   return 2;
   }
  if(l3[add] == 0){
   return 3;
   }
  if(l4[add] == 0){
   return 4;
   }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返回0~15
unsigned char lay=0;
unsigned char add=0; //当前扫描的坐标
lay=get_0_lay(); //获取0所在的层数
for(add=0;add<16;add++){
  if(lay == 1){
   if(l1[add] == 0){
   return add;
   }
  }
  if(lay == 2){
   if(l2[add] == 0){
   return add;
   }
  }
  if(lay == 3){
   if(l3[add] == 0){
   return add;
   }
  }
  if(lay == 4){
   if(l4[add] == 0){
   return add;
   }
  }

}
return 0;
}
//平面交换数字位置 层数:1~4 坐标A 坐标B
void pec(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ad=0; //坐标A数据
unsigned char bd=0; //坐标B数据
if(a > 15 || b > 15) {
  return;
  }
  if(s == 1){ad=l1[a];bd=l1[b];l1[a]=bd;l1[b]=ad;return;}
  if(s == 2){ad=l2[a];bd=l2[b];l2[a]=bd;l2[b]=ad;return;}
  if(s == 3){ad=l3[a];bd=l3[b];l3[a]=bd;l3[b]=ad;return;}
  if(s == 4){ad=l4[a];bd=l4[b];l4[a]=bd;l4[b]=ad;return;}
return;
}
void up_mov(){ //拼图上移
unsigned char lay0=0;
unsigned char pla0=0;
unsigned char adj=0;
lay0=get_0_lay(); //获取0的坐标所在层数
pla0=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adj=get_adj_coo(pla0,1); //获取相邻坐标
pec(lay0,pla0,adj); //平面交换数字位置

}
void down_mov(){ //拼图下移
unsigned char lay0=0;
unsigned char pla0=0;
unsigned char adj=0;
lay0=get_0_lay(); //获取0的坐标所在层数
pla0=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adj=get_adj_coo(pla0,2); //获取相邻坐标
pec(lay0,pla0,adj); //平面交换数字位置

}
void left_mov(){ //拼图左移
unsigned char lay0=0;
unsigned char pla0=0;
unsigned char adj=0;
lay0=get_0_lay(); //获取0的坐标所在层数
pla0=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adj=get_adj_coo(pla0,3); //获取相邻坐标
pec(lay0,pla0,adj); //平面交换数字位置

}
void right_mov(){ //拼图右移
unsigned char lay0=0;
unsigned char pla0=0;
unsigned char adj=0;
lay0=get_0_lay(); //获取0的坐标所在层数
pla0=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adj=get_adj_coo(pla0,4); //获取相邻坐标
pec(lay0,pla0,adj); //平面交换数字位置

}
void in_mov(){ //拼图里移
unsigned char lay0=0; //0的坐标所在层数
unsigned char pla0=0; //0的平面坐标
unsigned char add=0; //累加计数

lay0=get_0_lay(); //获取0的坐标所在层数
pla0=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if(lay0 < 4){
   if(lay0 == 3){l3[pla0]=l4[pla0];l4[pla0]=0;}
   if(lay0 == 2){l2[pla0]=l3[pla0];l3[pla0]=0;}
   if(lay0 == 1){l1[pla0]=l2[pla0];l2[pla0]=0;}
  }
}
void out_mov(){ //拼图外移
unsigned char lay0=0; //0的坐标所在层数
unsigned char pla0=0; //0的平面坐标
unsigned char add=0; //累加计数

lay0=get_0_lay(); //获取0的坐标所在层数
pla0=get_0_pla(); //获取0的平面坐标
  if(lay0 > 1){
   if(lay0 == 4){l4[pla0]=l3[pla0];l3[pla0]=0;}
   if(lay0 == 3){l3[pla0]=l2[pla0];l2[pla0]=0;}
   if(lay0 == 2){l2[pla0]=l1[pla0];l1[pla0]=0;}
  }
}

void send_puzzle_l1(){
unsigned char a=0;

send_text("┏━┳━┳━┳━┓");send_enter(); //发送顶部表格框架
  for(a=0;a<16;a++){
  send_text("┃");
  if(l1[a] == 0){ //读取到的数字为0则发送2个空格
   txd_data(0x20);
   txd_data(0x20);
  } else { //不为0则发送数字
   txd_data((l1[a]/10)|0x30);  //发送数字十位
   txd_data((l1[a]%10)|0x30);  //发送数字个位
  }

    if(a==3 || a==7 || a==11){ //读取到第3 7 11个数字
    send_text("┃"); //发送分隔符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中间表格框架
    send_enter();
    }
  }
send_text("┃");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底部表格框架

}
void send_puzzle_l2(){
unsigned char a=0;

send_text("┏━┳━┳━┳━┓");send_enter(); //发送顶部表格框架
  for(a=0;a<16;a++){
  send_text("┃");
  if(l2[a] == 0){ //读取到的数字为0则发送2个空格
   txd_data(0x20);
   txd_data(0x20);
  } else { //不为0则发送数字
   txd_data((l2[a]/10)|0x30);  //发送数字十位
   txd_data((l2[a]%10)|0x30);  //发送数字个位
  }

    if(a==3 || a==7 || a==11){ //读取到第3 7 11个数字
    send_text("┃"); //发送分隔符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中间表格框架
    send_enter();
    }
  }
send_text("┃");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底部表格框架

}
void send_puzzle_l3(){
unsigned char a=0;

send_text("┏━┳━┳━┳━┓");send_enter(); //发送顶部表格框架
  for(a=0;a<16;a++){
  send_text("┃");
  if(l3[a] == 0){ //读取到的数字为0则发送2个空格
   txd_data(0x20);
   txd_data(0x20);
  } else { //不为0则发送数字
   txd_data((l3[a]/10)|0x30);  //发送数字十位
   txd_data((l3[a]%10)|0x30);  //发送数字个位
  }

    if(a==3 || a==7 || a==11){ //读取到第3 7 11个数字
    send_text("┃"); //发送分隔符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中间表格框架
    send_enter();
    }
  }
send_text("┃");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底部表格框架

}
void send_puzzle_l4(){
unsigned char a=0;

send_text("┏━┳━┳━┳━┓");send_enter(); //发送顶部表格框架
  for(a=0;a<16;a++){
  send_text("┃");
  if(l4[a] == 0){ //读取到的数字为0则发送2个空格
   txd_data(0x20);
   txd_data(0x20);
  } else { //不为0则发送数字
   txd_data((l4[a]/10)|0x30);  //发送数字十位
   txd_data((l4[a]%10)|0x30);  //发送数字个位
  }

    if(a==3 || a==7 || a==11){ //读取到第3 7 11个数字
    send_text("┃"); //发送分隔符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中间表格框架
    send_enter();
    }
  }
send_text("┃");
send_enter();
send_text("┗━┻━┻━┻━┛"); //发送底部表格框架

}
void send_3dpuzzle(){ //通过串口发送拼图数据
txd_data(0x0C);
send_text("3D立体数字滑块推盘游戏 4x4x4 串口版 WASD控制上下左右 Q里 E外,全球首发! ");
send_enter();
send_text("第一层(最里层):");send_enter();
send_puzzle_l1();send_enter();send_enter();
send_text("第二层:");send_enter();
send_puzzle_l2();send_enter();send_enter();
send_text("第三层:");send_enter();
send_puzzle_l3();send_enter();send_enter();
send_text("第四层(最外层):");send_enter();
send_puzzle_l4();send_enter();send_enter();
}
void exint4() //interrupt 16
{ //P3.0下降沿中断 (串口接收到数据)
unsigned char dat=0;  //数据存放变量
// INT_CLKO &= 0xBF;  //关闭中断,避免重复触发中断程序。
dat=rxd_data();    //串口接收数据。
  if(dat == 0x57 || dat == 0x77) up_mov(); //W 上
  if(dat == 0x41 || dat == 0x61) left_mov(); //A 左
  if(dat == 0x53 || dat == 0x73) down_mov(); //S 下
  if(dat == 0x44 || dat == 0x64) right_mov(); //D 右
  if(dat == 0x51 || dat == 0x71) in_mov(); //Q 里
  if(dat == 0x45 || dat == 0x65) out_mov(); //E 外
  send_3dpuzzle();
// INT_CLKO |= 0x40; //开启中断,允许下次接收数据。
}

void main(){ //入口函数

//init_uart();
send_3dpuzzle(); //发送拼图数据
while(1){
  if(rxd == 0){ //串口收到低电平
   exint4(); //处理数据
  }
}
}

网友A(2016-12-24):
楼主你的硬件图呢?求分享!谢谢!

网友B:
再回复一次!只求资料

网友C:
这个东西没看过

网友D(2018-06-16):
觉得是个好东西,先看看

网友E(2018-08-21):
谢谢,研究研究

网友F(2019-04-02):
想看这吗厉害的东西

网友G:
瞅瞅咋样

网友H(2025-05-05):
新产品,学习一下

网友I: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J:
我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K:
什么游戏,学习下

网友L:
不错,学习一下大侠的杰作了

网友L:
不错!学习一下大侠的杰作了!谢谢!

网友M(2025-10-24):
顶一下,看看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