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延时用什么可以仿真出来?

楼主(2016-10-10):
精准延时用什么可以仿真出来?

网友A:
晶振用32.768K在用定时器 就很准了

网友B:
不理解“精准延时用什么可以仿真出来?”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网友C:
通常不能用单步来实现,只能用断点实现,在延时前后各设一个断点,仿真运行时可以得到延时前后的时间,以确认延时是否正确。

网友D:
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E:
为啥要仿真延时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