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和电脑上的编程软件通讯

楼主(2016-10-10):
我买了一个USB通讯的单片机板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让电脑上的程序如何通过编程软件导入到单片机里,用电脑做调试程序。

网友A(2020-06-27):
看到曾经的自己问得问题, 真相呼自己。
谢谢曾经的小伙伴 教导。当年开始学习 老师只是 给各书 而且还是他自己编写的, 汇编真没有看懂,后来硬着头皮看看了无数遍。
感觉很多大学老师 真真误人子弟
有好的教材不使用,为了自己的职称在不平等的阅历下让学生使用他们的 拼揍得 拼职称的 狗屁教材。
真真会先入为主下,学生就厌倦了一门课一个专业
后来看到了 郭天祥 老师的书
我觉得 早有这样的老师或教材估计很多人会爱上 单片机
在后来看到 张老师 的摩电讲解 才真真理解了 曾经的研究生 博士老师水平多菜
你菜不要紧 ,你别当老师。
向周老师 学习
向刘火良老师 学习
学习方法很重要,学习步骤很关键,学习师父才开心。
若你无意中看到,在学习 单片机 嵌入式系统 linux 的路上。
少走弯路
多请教 能把 复杂的讲通俗的
    能把 通俗的讲高深的
    能把 高深的讲白话的
    能把 白话的讲到你心里的
    能把 心里的东西变成钞票
    能把 正能量的无私传播的

网友B(2016-10-11):
通常,在电脑上的单片机程序,必须烧写到单片机中,然后单片机才能运行。这个“烧写”,也可以理解为往单片机里下载,这就用到板子上的USB口了。电脑上还必须安装有烧写或下载的管理程序,这个程序一般卖单片机开发板的应当会提供给你。
     还有一种,就是开发板与电脑可以“联合起来”用,两者通过USB相互通讯,程序状态或出现问题可以从电脑上看到提示,这属于仿真运行,不是三言五语能说清楚的,需要参看板子的说明或使用手册。

网友C:
只要是USB驱动的,必须要先安装驱动程序,你可以找厂家去要

网友D:
单片机型号?板子型号??

网友E:
先在电脑上安装你的USB芯片的驱动,然后用给的编程软件编译程序、通过之后直接下载进去就行,它是通过USB把固件程序传到单片机的

网友F:
1、先说单片机芯片CPU:
任何一个CPU都有一个写入程序的方法,这在设计这个CPU芯片的时候就做好了,否则CPU如何写入程序呢。
写入CPU的方法,可以认为是“CPU程序输入协议”

网友F:
不同型的CPU其“CPU程序输入协议”不同。

网友F:
2、再说PC电脑:
PC向外输出数据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算途径:并口、串口、USB口。
下面就以USB口来说明吧。

网友F:
3、早期是CPU写入程序时,需要用到CPU上的许多引脚,而PC机的输出口无法与之接收相连接,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装置,一头与PC机相连(串口或并口或USB口),另一头与CPU上的引脚相连,这个装置就叫“编程器”

网友F:
由于单片机型号众多,“编程器”无法通用,就产品了许多型号,所以开发什么样的CPU,就要用相适应的“编程器”

网友F:
后来生产设计CPU人改进了“CPU程序输入协议”:使得CPU的写入非常方便,这就是“在线可编程方案”,甚至高级到只用两三个引脚,且满足串行通讯的协议。其写有的命令解释程序已在做在CPU里了。

网友F:
但是PC上的输出口输出的却不是TTL电平,所以还是要用是一个装置,将PC的输出转为TTL电平。
比如:现在常用的,将USB转成TTL串行数据输入的装置,这个装置很便宜,几元钱就能买到,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F:
综上所说:
1、你需要了解你用的CPU的写入方式,或写入的工具。(比如STCXX芯片)
2、你需要一个装置,能将PC数据转换成CPU协议认为的数据。(比如:USB转TTL下载线)
3、配套的写入软件。(由CPU生产商提供,或第三法提供,你可以向他们索要)

网友G:
不同单片机用不同的编程下载软件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烧写软件的话,直接下载烧写,即可,看你的意思是想 用电脑写一个软件 例如 VB 写的软件,来和单片机通讯是不是???????,这个需要看你是什么软件编写上位机软件了, 通常用到的串口调试软件 也是软件,只不过功能简单写,要是自己编写软件一般用C   C中用专门的 函数来读取 串口 号的数据,在软件中只需要调用这个函数即可在 固定区域显示读取到的数据。

网友H:
JLINK, 你去了解一下,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一般用串口就可以实现通讯,

网友J: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K:
USB通讯,不就是通过USB下载线连接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烧写软件的话,直接下载烧写,即可,看你的意思是想 用电脑写一个软件 例如 VB 写的软件, ...

只需要调用函数就可以吗?

网友M:
实验16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