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最新的STC-ISP(v6.85)烧写程序v6.85时,为什么握手成功,还是下载失败?提示...

楼主:
使用最新的STC-ISP(v6.85)烧写程序v6.85时,为什么握手成功,还是下载失败?提示下载最新软件

网友A(2016-10-11):
将最高频率调低2400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最高频率调低2400就好了,我遇到过。

还是不行啊,你后来改2400就好了?你的加复位电路没?

网友C:
命令下达后,关闭目标板电源,停1秒再重开电源即可。

网友C:
或在命令下达后,再开目标板电源。

网友D:
第一 断电不彻底 第二连接线不可靠  第三波特率太高 误码率太大 第四是不是使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A:
连线必须短,断电只断单片机。

网友E(2016-11-2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网友F:
1 检查一下 你的软件对应的程序是不是这款芯片
2 TTL232 的线不能太长,嫌线短可以适当延长USB端
3 电源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放电不够彻底
4 到 STC 官网重新下一个 好像是 V6.85P
5 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G:
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H:
我遇到的情况,解决办法是,重新断电,上电,原因是我手抖了一下,电源断电立马又通电了,眼睛看电源灯一致在亮的

网友I:
建议楼主买个STC专用的下载器,才几块钱

网友J:
单片机型号选择为“STC89C52RC/LE52RC”试

网友J:
怎么一个多月了都还有人顶上来。。。楼主估计早就解决了吧

网友K(2017-11-28):
我也遇到这情况了,怎么也弄不好

网友L:
方法试了好多,都没有解决,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