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数码管万年历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2016-10-11):
包含:仿真图+C语言程序+功能说明+元器件清单(非实物)

设计说明:
用一片51系列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DS18B20测量实时温度,现实范围为-55到127摄氏度。
用DS1302时钟芯片,具有闰年闰月自动计算。用共阴极数码管进行显示。74hc138和74hc154进行位选驱动数码管,用74hc595进行传送数据。
按键调整说明:
第一次按下调整键,则年的后两位开始闪烁,此时如果按下加或者减进行年的更改,更改之后,如果无需对其他时间更改,直接按下确认键,即可保存更改后的数据,并且返回正常的显示。如果需要对其的更改,则继续按下调整键,第二次按下调整键时,调整对象为月,第三次为日,次为时,第五次为分。这里无需调整星期,星期的调整是调整以后,自动计算星期,并随着确认键的按下进行刷新的。
元器件清单:
STC89C51单片机
1
12MHz晶振
1
22pf电容
2
10uf电解电容
1
10K电阻
1
74HC154
1
74HC138
1
74HC595
2
DS1302
1
DS18B20
1
4位共阴极数码管
2
2位共阴极数码管
5
1位共阴极数码管
1
BUTTON轻触开关
4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ure  1
#define fault 0

sbit SET=P1^7;

void  delay(uchar  k) ;
uchar monthday(uchar a,uchar b);
void display()        ;

uchar code dayofmonth[]={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scan[]={0xe0,0xe1,0xe2,0xe3,0xe4,0xe5,0xe6,0xe7,
                    0xe8,0xe9,0xea,0xeb,0xec,0xed,0xee,0xef,
                                        0xf8,0xf9,0xfa,0xfb,0xfc,0xfd};
                                        //扫描的译码信号
uchar i;
uchar code table[]={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A7,0xFF,0xEF,0xC0};
uchar  buffer[]={0,0,0,0,0,0,0,0,0,0,0,0,0,0,0,0,0,0,0,0,0,0};
uchar  shuju=0;
uchar  state=0;
uchar  qxiang;

typedef  struct
         {
                 uchar year[2];
                 uchar month;
                 uchar day;
                 uchar week;
                 }date;
typedef  struct
        {
            uchar hour;
                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
                }time;
uchar  count=0;
date today={{9,20},4,20,1};
time now={11,8,10};
void main()
{
TMOD=0x01;
TL0=(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256;
IE=0x82;          //EA=1;ET0=1总中断允许和定时器中断允许
TCON=0x10;          //定时器启动计数
while(1)
    {
         P1=0xff;

         shuju=P1&0xff;
         qxiang=shuju&0x80;
                switch(qxiang)
            {
                 case(0x80):switch(shuju)
                              {
                                 case(0xfe) :                           //秒调整
                            {
                                         EA=1;
                                         EX0=1;           //IE=0x83;                        //EA=1;ET0=1;EX0=0总中断允许,定时器中断允许,外中断允许
                                         IT0=1;           //TCON=0x11;                        //TR0=1;IT0=1;定时器启动,外中断为负边沿触发
                                 }break;
                            case(0xfd)        :                         //分调整
                            {
                                         EA=1;
                                         EX0=1;                  // IE=0x83;
                                         IT0=1;                    //TCON=0x11;
                                 }break;
                            case(0xfb) :                        //时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f7) :                           //星期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ef) :                                        //日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df):                                 //月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bf):                                        //年调整
                            {
                                        EA=1;
                                         EX0=1;
                                         IT0=1;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case(0x00) :switch(shuju)
                                             {
                           case(0x7e):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7d):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7b):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77):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6f):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5f):
                        {
                                         EA=1;
                                         EX0=1;
                                         IT0=1;

                                        }break;
                   case(0x3f):
                        {
                                        EA=1;
                                         EX0=1;
                                         IT0=1;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
        }
}

void inter0()  interrupt 0  using 0
  {
  uchar result,z;
  result=shuju;
               switch(qxiang)
            {
                 case(0x80):   switch(result)
                                           {
                               case(0xfe) :                                          // if(result==0xfe)                                   //秒调整        +
                                 {
                                   now.second++;
                                   if(now.second>=60)
                                      {
                                            now.second=0;
                                           }
                                   display();
                                  }break;

                         case(0xfd) :                             //if(result==0xfd)                                         //分调整  +
                                 {
                                    now.minute++;
                                    if(now.minute>=60)
                                     {
                                           now.minute=0;
                                          }
                                     display();
                                 }break;

                            case(0xfb) :                   //if(result==0xfb)                                   //时调整        +
                                  {
                                     now.hour++;
                                     if(now.hour>=24)
                                        {
                                              now.hour=0;
                                             }
                                        display();
                                  }break;

                             case(0xf7)        :                  // if(result==0xf7)                       //星期调整 +
                                      {
                                         today.week++;
                                          if(today.week>=8)
                                              {
                                                    today.week=1;
                                                   }
                                          display();
                                      }break;

                                  case(0xef) :                        //if(result==0xef)                                   //日期调整         +
                                      {
                                         today.day++;
                                         z = monthday( today.year[1]  ,  today.year[0] );
                                         if((z==1)&&(today.month==2))
                                                                            {
                                                                                  if(today.day>=30)
                                                         today.day=1;
                                                                                }

                                              else if (today.day>dayofmonth[today.month-1])
                                                            today.day=1;
                                           display();
                                        }break;

                                  case(0xdf) :                         //if(result==0xdf)                                        //月调整        +

                                            {
                                                today.month++;
                                                   if(today.month>=13)
                                                   {
                                                         today.month=1;
                                                        }
                                                display();
                                               } break;

                                       case(0xbf) :                                         //if(result==0xbf)                                          //年调整 +
                                             {
                                           today.year[0]=today.year[0]+1;
                                               if(today.year[0]>=100)
                                                   {
                                                         today.year[0]=0;
                                                         today.year[1]=today.year[1]+1;
                                                         if(today.year[1]>=100)
                                                            {
                                                                   today.year[1]=0;
                                                                 }
                                                         }
                                                 display();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case(0x00): switch(result)
                        {
                          case(0x7e):                                //if(result==0x7f)                                         //秒调整—
                          {
                                  if(now.second>0)
                                  now.second=now.second-1;
                               else  now.second=59;
                                    display();
                          }break;

  case(0x7d):                                                //if(result==0x7d)                                          //分调整—
           {
                   if(now.minute>0)
                   now.minute=now.minute-1;
                else now.minute=59;
                display();
           }  break;

  case(0x7b) :                                          //if(result==0x7b)                                          //  时调整-

           {
                   if(now.hour>0)
                   now.hour=now.hour-1;
                else now.hour=23 ;
                display();
           }break;

        case(0x77) :                                         //if(result==0x77)                                         //         周调整—
           {
            if(today.week>1)
                   today.week=today.week-1;
                else today.week=7;
                display();
           }break;

        case(0x6f):                                                                   //if(result==0x6f)                                  //         日期调整—
           {
            z = monthday( today.year[1]  ,  today.year[0] );
                   if((z==1)&&(today.month==2))
                   {
                   if(today.day>1)
                      today.day=today.day-1;
                        else today.day=29;
                   }
                else {
                          if(today.day>1)
                             today.day=today.day-1;
                          else today.day=dayofmonth[today.month-1];
                      }
                display();
           }break;

         case(0x5f):                                                        //if(result==0x5f)                                        //        月调整—
           {
                   if(today.month>1)
                   today.month=today.month-1;
                else today.month=12;
                display();
           }break;
         case(0x3f) :          // 年调整——
           {
                   if(today.year[0]>0)
                   today.year[0]=today.year[0]-1;
                else
                    {
                         today.year[0]=99;
                         today.year[1]=today.year[1]-1;
                        }
                display();
           }break;
         default:                                                 //时钟正常计时
                        {
                                    EA=1;
                                        TR0=1;
                                        EX0=0;
                                        }break;
             }break;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uchar c;
TL0=(65536-1000)%256;                  //中断时间是10ms
TH0=(65536-1000)/256;
TR0=1;
count++;
if(count==35)
    {
        count=0;
        now.second=now.second+1;
         if(now.second>=60)
            {
                now.second=0;
                now.minute++;
                if(now.minute>=60)
                   {
                   now.minute=0;
                   now.hour++;
                   if(now.hour>=24)
                      {
                          now.hour=0;
                          today.week++;
                          today.day++;
                          if(today.week>=8)
                             {
                                 today.week=1;
                                 }
                          c=monthday( today.year[1], today.year[0]);
                          if((c==1)&&(today.month==2))
                             {
                                 if(today.day>=30)
                                   {
                                    today.day=1;
                                        today.month++;
                                   }

                                 }
                          else if(today.day>=(dayofmonth[today.month-1]+1))
                                  {
                                          today.day=1;
                                          today.month++;
                           if(today.month>=13)
                              {
                                   today.month=1;
                                   today.year[0]=today.year[0]+1;
                                   if(today.year[0]>=100)
                                      {
                                          today.year[0]=0;
                                          today.year[1]=today.year[1]+1;
                                          if(today.year[1]>=100)
                                             {
                                                 today.year[1]=0;
                                                 }
                                          }
                                  }
                          }
                   }
                  }
                }
        }
    display();
}
void  delay(uchar  k)
  {
  uchar m,n;
  for(m=0;m<=k;m++)
   for(n=0;n<=40;n++);
  }
  //  计算年份程序
uchar  monthday(uchar a,uchar b)
  {
   uchar x,y;
   x=a*100+b;
   if(x%4!=0)
          y=0;
   else if(x%100!=0)
      y=1;
   else if(x%400!=0)
      y=0;
   else y=1;

//if((x%4==0 && x%100!=0)|| (x%400==0))
//   y=1;
// else y=0;
   return(y) ;
  }
void display()
{
  buffer[0]=now.second%10;
  buffer[1]=now.second/10;
  buffer[2]=10;
  buffer[3]=now.minute%10;
  buffer[4]=now.minute/10;
  buffer[5]=10;
  buffer[6]=now.hour%10;
  buffer[7]=now.hour/10;
  buffer[8]=today.week%10;
  buffer[9]=today.week/10;
  buffer[10]=10;
  buffer[11]=today.day%10;
  buffer[12]=today.day/10;
  buffer[13]=10;
  buffer[14]=today.month%10;
  buffer[15]=today.month/10;
  buffer[16]=10;
  buffer[17]=today.year[0]%10;
  buffer[18]=today.year[0]/10;
  buffer[19]=today.year[1]%10;
  buffer[20]=today.year[1]/10;
  buffer[21]=10;
   for(i=0;i<=21;i++)
    {
        P0=table[buffer[i]];
        P2=scan[i];
        delay(8);
        P2=0xFF;
        }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20-11-05):
和介绍不符啊,哪有DS1302和DS18B20?

网友B(2017-06-13):
这个有设计报告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数码管万年历proteus仿真及源码
这个有设计报告嘛

没有设计报告

网友D(2018-05-07):
可以把图给完整吗?没有币无法下载。

网友E:
为什么我的显示的是09年

网友F:
非常清晰,认真,感谢!

网友G(2018-06-21):
这是数码管还是液晶呀

网友H:
没有DS18B20啊

网友I:
怎么调整日期啊?

网友J(2018-12-07):
请问端口地址是怎么看的?

网友K(2019-06-09):
学习一下用法

网友L(2019-09-19):
为什么我的刷新就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显示呀,学习下楼主的思想

网友L:
你好,请问display()函数中,最后一行(472行)代码,P2=0xFF;是什么作用

网友M(2019-12-18):
太强了,帮了大忙

网友N:
一直以来就是想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