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 串口1通讯中有 卡死现象 求解

楼主(2016-10-11):
串口1 有2个命令一个是ZZAE(发送后 回传数据)和 ZZBE (停止回传数据)

目前的情况是  反复ZZAE ZZBE 发送后 会将单片机卡死。。。 求帮助啊

下面是 我的串口设置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InitUAR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115200--FA     57600--F4     19200--DC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FA;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A =1;                    //开总中断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串行口1发送****************/
void sendbyte(uchar c)
{

    SBUF=c;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

/****************串行口1字符串地址发送****************/
void SendString1(uchar *string)//此处*string相当于数组
{
    while(*string!='\0')//判断是否到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tring);
        string++;
    }
}

串口1中断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2{
  if(RI == 1)
  {
          RI=0;
          rbuf[Digit]=SBUF;
          if(rbuf[Digit]==0x45)
          {
                  if(rbuf[Digit-3]==0x5a&&rbuf[Digit-2]==0x5a&&rbuf[Digit-1]==0x41&&rbuf[Digit]==0x45)                           //ZZAE
                  {
                     ret_flag=1;
                         Digit=0;
                         lockzzabe=1;
                  }
                  else if(rbuf[Digit-3]==0x5a&&rbuf[Digit-2]==0x5a&&rbuf[Digit-1]==0x42&&rbuf[Digit]==0x45&&lockzzabe==1)                         //ZZBE
                  {
                            ret_flag=2;
                     ES = 0;
                         Digit=0;
                  }
                //     ES = 0;
                         Digit=0;

                  }

                   else                                                                                                    //其他输出为错
                  {
                           ret_flag=99;
                         Digit=0;
                  }
          }
          Digit++;
  }
    if (TI)
    {
        TI = 0;
        busy = 0;
    }
}

网友A(2018-05-01):
我也经常卡死,据说是因为电脑问题,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