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cgui的计算器界面 含部分源码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sc2046.h"
#include "GUI.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alculator.h"

#define GUI_ID_BUTTON10   GUI_ID_USER+1
#define GUI_ID_BUTTON11   GUI_ID_USER+2
#define GUI_ID_BUTTON12   GUI_ID_USER+3
#define GUI_ID_BUTTON13   GUI_ID_USER+4
#define GUI_ID_BUTTON14   GUI_ID_USER+5
#define GUI_ID_BUTTON15   GUI_ID_USER+6
#define GUI_ID_BUTTON16   GUI_ID_USER+7
#define GUI_ID_BUTTON17   GUI_ID_USER+8
#define GUI_ID_BUTTON18   GUI_ID_USER+9
#define GUI_ID_BUTTON19   GUI_ID_USER+10

char DisplayContent[100];
WM_HWIN CalculatorDlg;
void OperateLeftToRight(char *buf);

typedef        struct{
        double operate1;                                        //第一个操作数
        double operate2;                                        //第二个操作数
        double result;                                            //操作结果
        uint8_t  operatenum;                                //当前操作数
        #define ADD                 0x01                        //加法
        #define SUB                 0x02                        //减法
        #define MUL                        0x04                        //乘法
        #define DIV                        0x08                        //除法
        #define EQUAL                0x10                        //等于
        #define NUMBER        0x20                            //数字
        #define OPERATE        0x40                            //运算符
        #define DOT                        0x80                        //小数点
        uint8_t pressedsymbol;                            //当前按下的符号
        uint8_t IllegalExpression;                        //是否是合法的表达式
        char keyval;                                                //当前按下的按钮
        uint8_t close;
}CALCULATE;

CALCULATE Calculate={
0,
0,
0,
0,
0,
0,
0,
0,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lculator",        0,                       0,  0,  240,320,FRAMEWIN_CF_ACTIV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7",                 GUI_ID_BUTTON0,          10, 10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8",                 GUI_ID_BUTTON1,          65, 10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9",                 GUI_ID_BUTTON2,          120, 10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3,          175, 10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4",                 GUI_ID_BUTTON4,          10, 14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5",                 GUI_ID_BUTTON5,          65, 14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6",                 GUI_ID_BUTTON6,          120, 14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7,          175, 14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1",                 GUI_ID_BUTTON8,          10, 18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2",                 GUI_ID_BUTTON9,          65, 18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3",                 GUI_ID_BUTTON10,         120, 18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1,         175, 18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BUTTON12,         10, 22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3,         65, 22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4,         120, 22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5,         175, 22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Ac",                GUI_ID_BUTTON16,         10,260,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7,         65, 26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8,         120, 260, 45, 25,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9,         175,260,45, 2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EDIT0,            16, 3,  200,38, 0,0}
};

static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FRAMEWIN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GUI_GREEN);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Comic18B_1);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FRAMEWIN_BUTTON_RIGHT,10);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18);
    //GUI_ID_BUTTON0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2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2),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2),&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3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3),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3),&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4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4),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4),&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5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5),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5),&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6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6),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6),&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7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7),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7),&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8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8),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8),&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9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9),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9),&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0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0),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0),&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1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1),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1),&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2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2),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2),&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3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3),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3),&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4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4),BUTTON_CI_UNPRESSED,GUI_CYAN);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4),&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5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5),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5),&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BUTTON16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6),BUTTON_CI_UNPRESSED,GUI_RED);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6),&GUI_FontComic24B_1);
    //GUI_ID_EDIT0
        EDIT_SetMaxLe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100);
    EDI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EDIT_CI_ENABLED,GUI_WHITE);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GUI_FontComic18B_1);
    EDI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GUI_TA_VCENTER|GUI_TA_RIGHT);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uint16_t NCode, Id;
        char str[8];
        uint8_t i;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DELETE:
                        Calculate.close=1;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控件的id
            NCode = pMsg->Data.v;                           //通知代码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1);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 7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7';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 8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8';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 9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9';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4:        // 4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4';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5:        //5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5';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6:// 6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6';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8://1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1';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9://2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2';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0://3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3';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2://0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lculate.keyval='0';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4:// .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Calculate.pressedsymbol&NUMBER)==NUMBER&&(Calculate.pressedsymbol&DOT)!=DOT){
                                                                                                   Calculate.keyval='.';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DOT;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strcat(DisplayContent,&Calculate.keyval);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keyval=0;
                                                                                                }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7:// /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Calculate.pressedsymbol&NUMBER)==NUMBER&&(Calculate.pressedsymbol&OPERATE)!=OPERATE){
                                                                                                Calculate.keyval='/';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OPERATE;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DOT;                //接下来可以输入小数点
                                                                                                strcat(DisplayContent,&Calculate.keyval);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keyval=0;
                                                                                        }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3:// *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Calculate.pressedsymbol&NUMBER)==NUMBER&&(Calculate.pressedsymbol&OPERATE)!=OPERATE){
                                                                                                Calculate.keyval='*';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OPERATE;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DOT;                //接下来可以输入小数点
                                                                                                strcat(DisplayContent,&Calculate.keyval);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keyval=0;
                                                                                        }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5:// -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Calculate.pressedsymbol&NUMBER)==NUMBER&&(Calculate.pressedsymbol&OPERATE)!=OPERATE){
                                                                                                Calculate.keyval='-';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OPERATE;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DOT;                //接下来可以输入小数点
                                                                                                strcat(DisplayContent,&Calculate.keyval);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keyval=0;
                                                                                        }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1:// +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Calculate.pressedsymbol&NUMBER)==NUMBER&&(Calculate.pressedsymbol&OPERATE)!=OPERATE){
                                                                                                Calculate.keyval='+';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OPERATE;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DOT;                //接下来可以输入小数点
                                                                                                strcat(DisplayContent,&Calculate.keyval);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keyval=0;
                                                                                        }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6:// c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strcpy(DisplayContent,"");
                                                                                            Calculate.result=0;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NUMBER;
                                                                                                Calculate.keyval=0;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3:// =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f(strlen(DisplayContent)>0)
                                                                                                {
                                                                                                   OperateLeftToRight(DisplayContent);
                                                                                                   if((Calculate.result-(uint16_t)Calculate.result)!=0)
                                                                          {
                                                                             strcpy(DisplayContent,"");
                                                                             sprintf(DisplayContent,"%d",(uint16_t)Calculate.result);
                                                                             strcat(DisplayContent,".");
                                                                             sprintf(str,"%d",(uint16_t)((Calculate.result-(uint16_t)Calculate.result)*100000));
                                                                             strcat(DisplayContent,str);
                                                                             for(i=strlen(DisplayContent)-1;i>=0;i--)  //将小数点后多余的0去掉
                                                                                {
                                                                                               if(DisplayContent[i]!='0')
                                                                                                  {
                                                                                                   DisplayContent[i+1]='\0';
                                                                                                   break;
                                                                                                  }
                                                                                    }
                                                                          }
                                                                        else
                                                                          {
                                                                             strcpy(DisplayContent,"");
                                                                             sprintf(DisplayContent,"%d",(uint16_t)Calculate.result);
                                                                          }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DOT;        //接下来可以输入小数点
                                                                          Calculate.keyval=0;
                                                                                                }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Operate(double numb1,double numb2,char symbol)
{
         switch(symbol)
         {
                        case '+':
                                        numb1 += numb2;
                                        Calculate.result=numb1;
                                        //printf("Calculate.result:%f\r\n",result);
                                break;
                        case '-':
                                    numb1 -= numb2;
                                        Calculate.result=numb1;
                                    //printf("Calculate.result:%f\r\n",result);
                                break;
                        case '*':
                                        numb1 *= numb2;
                                        Calculate.result=numb1;
                                        //printf("Calculate.result:%f\r\n",result);
                                break;
                        case '/':
                                        if(numb2==0)
                                        {
                                                Calculate.IllegalExpression = 1;
                                        }else
                                        {
                                                numb1 = (double)numb1/(double)numb2;
                                                Calculate.result=numb1;
                                                //printf("Calculate.result:%f\r\n",result);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IsOperator
*功能:         判断此字符是不是运算符
*参数:
*返回值:0:是 1:不是
****************************************************************
*/
static uint8_t IsOperator(char opt)
{
        if(opt=='+'||opt=='-'||opt=='*'||opt=='/')
        {
                        return 0;
        }
        return 1;
}

/*
***************************************************************
*函数名:OperateLeftToRight
*功能:         从左到右计算表达式,不考虑优先级 输入的表达式必须合法
*参数:
*返回值:
****************************************************************
*/
void OperateLeftToRight(char *buf)
{
        char Operatesym;
        double tmpnum1=1,tmpnum2=1,output1=0,output2=0;
        uint8_t i=0;
        //temp = (char*)mem_malloc(100);
  while(*buf)
  {
                if(!IsOperator(*buf)) //判断是不是运算符
                {
                            i++;
                                Operatesym = *buf;                //得到操作符
                                buf++;
                }
                else
                {
                           if(i==0)                                                //第一个操作数
                        {
                           while(*buf>='0' && *buf<='9')
                       output1=output1*10+(*buf++)-'0';   //整数部分
               if(*buf=='.')
               {
                   buf++;
                   while(*buf>='0' && *buf<='9')      //*str 是数字
                   {
                      tmpnum1/=10;
                      output1=output1+((*buf++)-'0')*tmpnum1;//小数部分
                   }
               }
                        }

                         if(i==1)                       //第二个操作数
                        {
                           i=0;
                           while(*buf>='0' && *buf<='9')
                       output2=output2*10+(*buf++)-'0';   //整数部分

               if(*buf=='.')
               {
                   buf++;
                   while(*buf>='0' && *buf<='9')       //*str 是数字
                   {
                      tmpnum2/=10;
                      output2=output2+((*buf++)-'0')*tmpnum2;//小数部分
                   }
               }
                        }
                }//else
        }//while
        Operate(output1,output2,Operatesym);
        //mem_free(temp);
}
/*
***************************************************************
*函数名:Calculator
*功能:         计算器功能
*参数:         无
*返回值:无
****************************************************************
*/
void Calculator(void)
{
            strcpy(DisplayConten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后面加的
                Calculator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0, 0, 0);
                while(1){
                          if((Calculate.pressedsymbol&NUMBER)==NUMBER)
                          {
                                                 strcat(DisplayContent,&Calculate.keyval);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CalculatorDlg,GUI_ID_EDIT0),DisplayContent);
                                                Calculate.keyval=0;
                                                Calculate.pressedsymbol &= ~OPERATE;
                                }
                                if(Calculate.close){
                                                Calculate.close = 0;
                                                break;
                                }
                                GUI_Delay(10);
                }
}

网友A(2019-10-12):
骗积分的吧,整个就一个c文件。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