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人体反应速度测试器设计

楼主(2016-10-11):
实验一基于fpga设计的人体反应速度测试器
.实验内容与要求:
在DE2 fpga开发板上实现一个人体反应速度测试电路。
1)测试器复位电路;
2)复位一段时间后红灯点亮(用LED指示灯),计数器开始以毫秒为单位计数(计数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3) 测试人发现红灯点亮后,迅速按住KEY1键,红灯熄灭。计数器停止计数,得到测试人反映时间。
4)等待时间值要求可设置,由按键或开关设置等待时间。
反映速度测试器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module respone_time(clk,rst,dataout,en,led,key,key_start);
input clk,rst,key,key_start;
output led;
output[7:0] dataout;   //数码管的段码输出
output[3:0] en;        //数码管的位选使能输出
reg[7:0] dataout;      //各段数据输出
reg[3:0] en;

reg[15:0] cnt_scan;//扫描频率计数器
reg[3:0] dataout_buf;

reg[18:0]  cnt; //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cnt <= 19'd0; //异步复位
//else if(key_an) cnt <=20'd0;//发现按键按下,重新计数
    else if(cnt==19'd500000)
        cnt <= 19'd0;
    else cnt <= cnt + 1'b1;

reg[9:0]  postphone; //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postphone <= 10'd0; //异步复位
   else if(cnt==19'd500000)
        postphone <= postphone+1'b1;
   else if (postphone==10'd1000)
        postphone <=10'd0;

reg low_sw;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low_sw <= 1'b1;
    else if (cnt == 19'd500000)  //满20ms,将按键值锁存到寄存器low_sw中  cnt == 20'hfffff
      low_sw <= key;

reg  low_sw_r;                 //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将low_sw信号锁存到low_sw_r中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low_sw_r <= 1'b1;
    else low_sw_r <= low_sw;

//当寄存器low_sw由1变为0时,led_ctrl的值变为高,维持一个时钟周期
wire led_ctrl = low_sw_r & ( ~low_sw);

reg key_s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key_st <= 1'b1;
    else if (cnt == 19'd500000)
    key_st <= key_start;

reg key_st_r;       //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将low_sw信号锁存到low_sw_r中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 (!rst) key_st_r <= 1'b1;
    else key_st_r <= key_st;

//当寄存器key_rst由1变为0时,led_an的值变为高,维持一个时钟周期
wire key_start_an = key_st_r & ( ~key_st);

reg led1;
//reg flag;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 (!rst)
        begin
           led1 <= 1'b0;
           //flag <= 1'b0;
        end
    else if((postphone==10'd60)||(postphone==10'd190)||(postphone==10'd280)||(postphone==10'd450)||(postphone==10'd650)||(postphone==10'd750)||(postphone==10'd900))//(postphone==9'd150)&&(flag == 1'b0)
        begin
           led1 <= 1'b1;
           //flag <= 1'b1;
        end
    else if ( led_ctrl)
        led1 <=1'b0; //led1 <= ~led1  某个按键值变化时,LED将做亮灭翻转

assign led = led1;//assign led = led1 ? 1'b1 : 1'b0; //LED翻转输出

reg[12:0] respone;//数值显示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respone<=13'd0;
        end
     else if(led1 ==1'b1)
        begin
          if(cnt==19'd500000)
             respone <= respone+1'b1;
        end
     else if(key_start_an)
        respone<=13'd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数码管扫描模块
begin
        if(!rst)
                cnt_scan<=16'd0;
        else
                cnt_scan<=cnt_scan+1'b1;
end

always @(cnt_scan)
begin
   case(cnt_scan[15:13])
       3'b000 :
          en = 4'b1110;//位选低电平有效
       3'b001 :
          en = 4'b1101;
       3'b010 :
          en = 4'b1011;
       3'b011 :
          en = 4'b0111;
       default :
          en = 4'b1110;
    endcase
end

always@(en) //对应COM信号给出各段数据
begin
        case(en)
                4'b1110:
                        dataout_buf=20*respone%10000/1000;
                4'b1101:
                        dataout_buf=20*respone%1000/100;
                4'b1011:
                        dataout_buf=20*respone%100/10;
                4'b0111:
                        dataout_buf=20*respone%10;
                default:;
         endcase
end

always@(dataout_buf)
begin
        case(dataout_buf)
                4'b0000:
                        dataout=8'b1100_0000;////共阴0x3f,
                4'b0001:
                        dataout=8'b1111_1001;//0x06,
                4'b0010:
                        dataout=8'b1010_0100;//0x5b,
                4'b0011:
                        dataout=8'b1011_0000;//0x4f,
                4'b0100:
                        dataout=8'b1001_1001;//0x66,
                4'b0101:
                        dataout=8'b1001_0010;//0x6d,
                4'b0110:
                        dataout=8'b1000_0010;//0x7d,
                4'b0111:
                        dataout=8'b1111_1000;//0x07,
                4'b1000:
                        dataout=8'b1000_0000;//0x7f,
                4'b1001:
                        dataout=8'b1001_1000;//0x6f,
                default:;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2018-06-26):
这个程序不能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