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摄像头ov7670源程序

楼主:
本摄像头ov7670驱动程序已经通过本人的验证可以正常运行,不同的stm32开发板只需要修改引脚即可使用,所有内容打包下载:

下面是部分源码预览:
/*

未经过本人许可禁止任何商业用途
*/

#include "Senso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ensor_config.h"
#include "stm32f10x.h"
extern const char OV7670_reg[OV7670_REG_NUM][2];

////////////////////////////
//功能:提供时钟
//guanfu_wang
/*
void XCLK_init_ON(void)//没有用到的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hsi
}
*/
/////////////////////////////
//VSYNC GPIO INIT
//guanfu_wang
void Sensor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ensor_VSYNC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功能:中断配制
//guanfu_wang

void Sensor_Interrupts_Config(void)//VSYNC 中断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void Sensor_EXTI_Config(void)//VSYNC 中断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_SOURCE_VSYNC_CMOS, GPIO_PIN_SOURCE_VSYNC_CMOS);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_VSYNC_CMOS;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_VSYNC_CMOS);

}

///////////////////////////////////////////////////////////////////////////
//功能:写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guanfu_wang
unsigned char wr_Sensor_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startSCCB();//发送SCCB 总线开始传输命令
        if(0==SCCBwriteByte(0x42))//写地址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if(0==SCCBwriteByte(regID))//积存器ID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if(0==SCCBwriteByte(regDat))//写数据到积存器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1);//成功返回
}
////////////////////////////
//功能:读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guanfu_wang
unsigned char rd_Sensor_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通过写操作设置寄存器地址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2))//写地址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if(0==SCCBwriteByte(regID))//积存器ID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delay_us(2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3))//读地址
        {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20);
          *regDat=SCCBreadByte();//返回读到的值
          noAck();//发送NACK命令
          stopSCCB();//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1);//成功返回
}

/* Sensor_init() */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guanfu_wang
unsigned char Sensor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i=0;
   //      XCLK_init_ON();//开启MCO功能 提供时钟给CMOS传感器
        //uchar ovidmsb=0,ovidlsb=0;
        Sensor_GPIO_Init();
        SCCB_GPIO_Config();//io init..

        temp=0x80;
        if(0==wr_Sensor_Reg(0x12, temp)) //Reset SCCB
        {
          return 0 ;//错误返回
        }
        Delay(1);
        if(0==rd_Sensor_Reg(0x0b, &temp))//读ID
        {
                return 0 ;//错误返回
        }

         if(temp==0x73)//OV7670
         {
           for(i=0;i<OV7670_REG_NUM;i++)
           {
                if( 0==wr_Sensor_Reg(OV7670_reg[i][0],OV7670_reg[i][1]))
                {
                        return 0;//错误返回
                }
            }

          Sensor_EXTI_Config();
          Sensor_Interrupts_Config();
        }

        return 0x01; //ok

}

///////////////////

/*
未经过本人许可禁止任何商业用途
*/

#include "sccb.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
-----------------------------------------------
   功能: 初始化模拟SCCB接口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SCCB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CB_SIC_BIT|SCCB_SID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CCB_SID_GPIO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CB_SID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CCB_SID_GPIO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CB_SID_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 若无外部上拉电阻 必须内部有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功能: start命令,SCCB的起始信号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startSCCB(void)
{
    SCCB_SID_H();     //数据线高电平
    delay_us(50);

    SCCB_SIC_H();           //在时钟线高的时候数据线由高至低
    delay_us(50);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L();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delay_us(50);

}
/*
-----------------------------------------------
   功能: stop命令,SCCB的停止信号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stopSCCB(void)
{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D_H();
    delay_us(50);

}

/*
-----------------------------------------------
   功能: noAck,用于连续读取中的最后一个结束周期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
void noAck(void)
{

        SCCB_SID_H();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C_L();
        delay_us(50);

        SCCB_SID_L();
        delay_us(50);

}

/*
-----------------------------------------------
   功能: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到SCCB
   参数: 写入数据
返回值: 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
unsigned char SCCBwriteByte(unsigned char m_data)
{
        unsigned char j,tem;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m_data<<j)&0x80)
                {
                        SCCB_SID_H();
                }
                else
                {
                        SCCB_SID_L();
                }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C_L();
                delay_us(2);

        }
        //delay_us(50);
        SCCB_SI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10);
        SCCB_SIC_H();
        delay_us(80);
        if(SCCB_SID_STATE){tem=0;}   //SDA=1发送失败,返回0}
        else {tem=1;}   //SDA=0发送成功,返回1
        SCCB_SIC_L();
        delay_us(50);
        SCCB_SID_OUT;/*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tem);
}

/*
-----------------------------------------------
   功能: 一个字节数据读取并且返回
   参数: 无
返回值: 读取到的数据
-----------------------------------------------
*/
unsigned char SCCB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read,j;
        read=0x00;

        SCCB_SID_IN;/*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50);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100);
                SCCB_SIC_H();
                delay_us(50);
                read=read<<1;
                if(SCCB_SID_STATE)
                {
                        read=read+1;
                }
                SCCB_SIC_L();
                delay_us(50);
        }
        SCCB_SID_OUT;/*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read);
}

网友A(2017-03-10):
这个资料来的太及时了!!

网友B:
这个资料很好,关于摄像头的资料不多

网友C(2017-07-14):
我想看看 但是积分不够

网友D:
同积分不够

网友E:
SBBC.C中 SCCB_SID_L()的GPIOB->BRR这个是什么寄存器,在32手册上无法找到,只在串口中才有BRR这个寄存器

网友F:
感谢,不过积分不够啊

网友G(2017-09-26):
国内就少开源的精神

网友H:
这是不是正点原子的资料a

网友I(2017-11-29):
好啊,非常有用

网友J(2018-01-23):
楼主你好,你用的摄像头是自带FIFO的OV7670吗?

网友K:
引脚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L(2018-02-23):
想看,积分不够

网友M:
赚赚积分! 想看!

网友N(2018-04-28):
可不可以给个引脚连接?1371177469@qq.com

网友O(2018-11-17):
楼主这个摄像头引脚是几个,有直接以VCC GND RX TX 连出的串口摄像头的吗?直接以串口形式输出

网友P(2018-12-21):
楼主用的摄像头带有fifo吗

网友Q:
刚好要用这东西

网友R(2019-05-13):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S:
资料已下载。等配件回来试试

网友T(2019-07-19):
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U(2023-11-12):
太感谢了,这个是基于普通IO接收的吗?

网友V(2025-01-08):
这个资料很好,关于摄像头的资料不多。

网友W(2025-03-08):
新手前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X(2025-12-01):
这个程序可以用在正点原子的板子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