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的串行驱动程序 带反白显示,画图等

楼主:
12864液晶的串行驱动程序 带反白显示,画图等:

/*******************************************************************
*【文 件 名】:12864s.h                                            *
*【建立日期】:7月1日                                        *
*【修改日期】:7月10日                                       *
*【文件作用】:液晶12864驱动程序,包括所有关于液晶得函数           *
*【说    明】:RW=1,从液晶读数据到MCU;RW=0,写一个数据到液晶;   *
*              (一般RW都设为0,即只向液晶写数据,不读数据)       *
*              RS=1,写入的是数据;RS=0,写入的是指令;            *
*              一般模式:RW=0,RS=1;写数据                         *
*                        RW=0,RS=0;写指令                         *
*------------------------------------------------------------------*
*【作    者】:郭鑫(ben)                                           *
*【版    权】:国家创新性实验项目,编号GCS07001                    *
*******************************************************************/

#ifndef _12864S_08_07_04_
#define _12864S_08_07_04_

/***************************头文件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换名定义,方便使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xtal 12

//-------------------------管脚定义--------------------------------
sbit CS = P2^0;                         //RS_LCD
sbit SID = P2^1;                 //RW_LCD
sbit SCLK = P2^2;                  //E_LCD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lcd_1byte_w(uchar RW, uchar RS, uchar W_data);      //基本操作函数
void lcd_8bits_w(uchar W_bits);

void lcd_dat_w(uchar dat);                             //写数据
void lcd_cmd_w(uchar cmd);                             //写命令
void lcd_str_w(uchar *string);                         //写字符串

void lcd_initial(void);                                //初始化
void lcd_setposition(uchar x, uchar y);

void lcd_black_pic(void);                                //绘图命令,用于反白显示
void lcd_clear_pic(void);
void lcd_row_off(uchar temp);
void lcd_row_on(uchar temp);

void logo(void);              //两个欢迎界面
void logo2(void);

//-----------------------------LCD12864读命令----------------------------
uchar lcd_cmd_r(void)
{
    uchar i;
    uchar temp;
    CS = 0;
    SID = 0;
    SCLK = 0;
    CS = 1;

    //    11111 100
    SID = 1;
    for (i=0;i<5;i++){SCLK = 1;SCLK = 0;}
    SID = 1;
    SCLK = 1;SCLK = 0;
    SID = 0;
    SCLK = 1;SCLK = 0;
    SID = 0;
    SCLK = 1;SCLK = 0;

    temp = 0;
    for (i=0;i<8;i++)
    {
        SCLK = 1;
        temp <<=1;
        temp |= SID;
        SCLK = 0;
    }
    temp >>= 4;
    for (i=0;i<4;i++)
    {
        SCLK = 1;
        temp <<=1;
        temp |= SID;
        SCLK = 0;
    }
    for (i=0;i<4;i++)
    {
        SCLK = 1;SCLK = 0;
    }

    CS = 0;
    SID = 0;
    SCLK = 0;
    return temp;
}

//-------------------LDC忙检测-------------------------------------
void lcd_busy_check(void)
{
    uchar busy;
    do{
        busy = lcd_cmd_r();
    }while(busy&0x80);
}

/*******************************************************************
*【函 数 名】:lcd_8bits_w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12864写入8位数据                                    *
*------------------------------------------------------------------*
*【备    注】:从高位开始传送                                      *
*******************************************************************/
void lcd_8bits_w(uchar W_bits)
{
        uchar i,Temp_data;

    for(i=0; i<8; i++)
        {
                Temp_data = W_bits;
                Temp_data <<= i;
                if((Temp_data&0x80)==0)         //bit7 is 0
                {
                         SID = 0;
                        nop;
                        SCLK = 1;
                        nop;
                        nop;
                        SCLK = 0;
                        nop;
                        SID = 0;
                }
                else                                                   //bit7 is 1
                {
                         SID = 1;
                        nop;
                        SCLK = 1;
                        nop;
                        nop;
                        SCLK = 0;
                        nop;
                        SID = 0;
                }
        }
}

/*******************************************************************
*【函 数 名】:lcd_1byte_w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12864写入一字节,可以是命令或数据                   *
*------------------------------------------------------------------*
*【备    注】:RW RS控制数据OR命令                                 *
*******************************************************************/
void lcd_1byte_w(uchar RW, uchar RS, uchar W_data)
{
        uchar H_data,L_data,S_ID = 0xf8;         //11111RWRS0 ,控制格式命令

    if(RW == 0)
        {
                 S_ID &=~ 0x04;
        }
        else                                        //if(RW==1)
        {
                 S_ID |= 0X04;
        }
        if(RS == 0)
        {
                 S_ID &=~ 0x02;
        }
        else                                        //if(RS==1)
        {
                 S_ID |= 0X02;
        }
        H_data = W_data;
        H_data &= 0xf0;                        //屏蔽低4位的数据
        L_data = W_data;                   //xxxx0000格式
        L_data &= 0x0f;                        //屏蔽高4位的数据
        L_data <<= 4;                        //xxxx0000格式
        CS = 1;
        lcd_8bits_w(S_ID);                 //发送S_ID
        lcd_8bits_w(H_data);        //发送H_data
        lcd_8bits_w(L_data);        //发送L_data
        CS = 0;
}

/*******************************************************************
*【函 数 名】:lcd_str_w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12864写入字符串                                     *
*------------------------------------------------------------------*
*【备    注】:                                                    *
*******************************************************************/
void lcd_str_w(uchar *string)
{
    uchar i=0;
    while(string[i]!='\0')
        lcd_dat_w(string[i++]);
}

/*******************************************************************
*【函 数 名】:lcd_cmd_w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12864写入一条命令                                   *
*------------------------------------------------------------------*
*【备    注】:                                                    *
*******************************************************************/
void lcd_cmd_w(uchar cmd)
{
            lcd_busy_check();       //先检测LCD忙否,忙则等待

    lcd_1byte_w(0,0,cmd);
}

/*******************************************************************
*【函 数 名】:lcd_dat_w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6日                                        *
*【函数作用】:12864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
*【备    注】:                                                    *
*******************************************************************/
void lcd_dat_w(uchar dat)
{
            lcd_busy_check();       //先检测LCD忙否,忙则等待

    lcd_1byte_w(0,1,dat);
}

/*******************************************************************
*【函 数 名】:lcd_initial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6日                                        *
*【函数作用】:12864初始化                                         *
*------------------------------------------------------------------*
*【备    注】:                                                    *
*******************************************************************/
void lcd_initial(void)
{
        CS = 0;
        SCLK = 0;
        SID = 0;

    lcd_cmd_w(0x30);         //功能设置 8位数据,基本指令
        delay(2);
        lcd_cmd_w(0x0c);        //显示状态 ON,游标OFF,反白OFF
        delay(2);
        lcd_cmd_w(0x01);        //清除显示
        delay(2);
    lcd_cmd_w(0x02);        //地址归位
        delay(2);                        //延时
}

/*******************************************************************
*【函 数 名】:lcd_setpostion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12864写入8位数据                                    *
*------------------------------------------------------------------*
*【备    注】:从高位开始传送                                      *
*******************************************************************/
void lcd_setposition(uchar row, uchar col)
{
    uchar p;
    switch(row%5)
    {
        case 1: p = 0x80; break; //第一行开始地址
        case 2: p = 0x90; break; //第二行
        case 3: p = 0x88; break; //第三行
        case 4: p = 0x98; break; //第四行
    }
    p += col;
    lcd_cmd_w(p);
}

/*******************************************************************
*【函 数 名】:delay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延时x MS                                            *
*------------------------------------------------------------------*
*【备    注】:                                                    *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1;i<1142;i++);
   }
}

/*******************************************************************
*【函 数 名】:lcd_row_on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8日                                        *
*【函数作用】:选择一行反白显示                                    *
*------------------------------------------------------------------*
*【备    注】:                                                    *
*******************************************************************/
void lcd_row_on(uchar temp)
{
        uchar i, j, x, y;
    y = temp - 1;
    if(y >= 2)
    {
        x = 8;
        y = (y-2)*16;
     }
     else
     {
        x = 0;
        y = y*16;
      }

        lcd_cmd_w(0x34);
        lcd_cmd_w(0x36);
        for(i=0; i<16; i++)
        {

        lcd_cmd_w(0x80+y);
        lcd_cmd_w(0x80+x);
        y++;

                for(j=0; j<16; j++)
                {
                        lcd_dat_w(0xff);
         }
        }
    lcd_cmd_w(0x30);
    delay(2);
}

/*******************************************************************
*【函 数 名】:lcd_row_off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8日                                        *
*【函数作用】:取消一行反白显示                                    *
*------------------------------------------------------------------*
*【备    注】:                                                    *
*******************************************************************/
void lcd_row_off(uchar temp)
{
        uchar i, j, x, y;
    y = temp - 1;
    if(y >=2)
    {
        x = 8;
        y = (y-2)*16;
     }
     else
     {
        x = 0;
        y = y*16;
      }

        lcd_cmd_w(0x34);
                lcd_cmd_w(0x36);

        for(i=0; i<16; i++)
            {
        lcd_cmd_w(0x80+y);
        lcd_cmd_w(0x80+x);
        y++;

                for(j=0; j<16; j++)
                {
                        lcd_dat_w(0x00);
         }
        }
       lcd_cmd_w(0x30);
    delay(2);
}

/*******************************************************************
*【函 数 名】:lcd_clear_pic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8日                                        *
*【函数作用】:清除绘图部分,即取消全部反白                        *
*------------------------------------------------------------------*
*【备    注】:                                                    *
*******************************************************************/
void lcd_clear_pic(void)
{
    uchar i, j;

         lcd_cmd_w(0x34);
    lcd_cmd_w(0x36);
        for(i=0; i<32; i++)
        {
        lcd_cmd_w(0x80+i);
        lcd_cmd_w(0x80);
                for(j=0; j<32; j++)
                {
                        lcd_dat_w(0x00);
         }
        }
       lcd_cmd_w(0x30);
    delay(2);
}

/*******************************************************************
*【函 数 名】:lcd_black_pic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8日                                        *
*【函数作用】:全屏黑色                                            *
*------------------------------------------------------------------*
*【备    注】:                                                    *
*******************************************************************/
void lcd_black_pic(void)
{
    uchar i, j;
    lcd_cmd_w(0x34);
    lcd_cmd_w(0x36);

        for(i=0; i<32; i++)
        {
        lcd_cmd_w(0x80+i);
        lcd_cmd_w(0x80);
                for(j=0; j<32; j++)
                {
                        lcd_dat_w(0xff);
         }
        }
    lcd_cmd_w(0x30);
    delay(2);
}

/*******************************************************************
*【函 数 名】:lcd_block_on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10日                                       *
*【函数作用】:反白2个汉字大小的面积                               *
*------------------------------------------------------------------*
*【备    注】:                                                    *
*******************************************************************/
void lcd_block_on(uchar temp)
{
        uchar i, j, x, y;
    y = temp - 1;
    if(y >= 2)
    {
        x = 8;
        y = (y-2)*16;
     }
     else
     {
        x = 0;
        y = y*16;
      }

    lcd_cmd_w(0x34);
    lcd_cmd_w(0x36);

        for(i=0; i<16; i++)
        {

        lcd_cmd_w(0x80+y);
        lcd_cmd_w(0x80+x);
        y++;

                for(j=0; j<12; j++)
                        lcd_dat_w(0x00);

        for(j=0; j<4;j++)
            lcd_dat_w(0xff);
        }
    lcd_cmd_w(0x30);
    delay(2);
}
/*******************************************************************
*【函 数 名】:logo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2日                                        *
*【函数作用】:系统开机画面                                        *
*------------------------------------------------------------------*
*【备    注】:                                                    *
*******************************************************************/
/*void logo()
{

        CS = 0;
        SCLK = 0;
        SID = 0;
        lcd_initial();

        lcd_cmd_w(0x01);
        lcd_setposition(2,0);
    lcd_str_w("便携式叶绿素含量");
        lcd_setposition(3,1);
    lcd_str_w("光电检测仪V2");
        delay(100);

        lcd_cmd_w(0x01);
        lcd_setposition(1,1);
        lcd_str_w("国家创新计划");
        lcd_setposition(2,2);
        lcd_str_w("GCS07001");
        lcd_setposition(3,1);
        lcd_str_w("北京林业大学");
        lcd_setposition(4,0);
        lcd_str_w("理学院基础楼305 ");
        delay(100);

}

/*******************************************************************
*【函 数 名】:logo2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8日                                        *
*【函数作用】:系统开机画面                                        *
*------------------------------------------------------------------*
*【备    注】:                                                    *
*******************************************************************/
void logo2()
{
        lcd_initial();
        lcd_black_pic();          //完整刷屏
        delay(10);

        lcd_setposition(2,0);
    lcd_str_w("便携式叶绿素含量");

        lcd_row_off(2);

        lcd_setposition(3,1);
    lcd_str_w("光电检测仪V2");
        lcd_row_off(3);
        delay(100);

        lcd_cmd_w(0x01);
        lcd_row_on(2);
        lcd_row_on(3);
        lcd_setposition(1,1);
        lcd_str_w("国家创新计划");
        lcd_setposition(2,2);
        lcd_str_w("GCS07001");
        lcd_setposition(3,1);
        lcd_str_w("北京林业大学");
        lcd_setposition(4,0);
        lcd_str_w("理学院基础楼305 ");
        delay(100);
        lcd_clear_pic();

}

#endif

网友A(2017-09-22):
首先要感谢楼主分享,程序测试通过了,但反白的过程就象开幕式慢慢地卷动,做菜单效果不爽呀,求解决方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