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h DS1302的芯片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2016-10-11):
ds1302.h文件及其他文件下载:

一下是部分内容预览:
/*******************************************************************
*【文 件 名】:DS1302.h                                            *
*【建立日期】:7月4日                                        *
*【修改日期】:7月5日                                        *
*【文件作用】:DS1302驱动程序,提供直接调用函数                    *
*【说    明】:显示格式:                                          *
*                DATA:年-月-日-星期                             *
*                TIME:时:分:秒                                   *
*------------------------------------------------------------------*
*【作    者】:郭鑫(ben)                                           *
*【版    权】:国家创新性实验项目,编号GCS07001                    *
*******************************************************************/

#ifndef _DS1302_08_07_04_
#define _DS1302_08_07_04_

#include <reg52.h>

//------------定义------------
#define delay_value3 10

typedef struct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Week;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uchar DateString[11];
        uchar TimeString[9];
}time_struct;

time_struct sys_time;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各个时间值的地址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管脚定义--------------------------------
sbit  ds1302_clk = P3^4;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3^3;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3^2;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 ACC^0;         //数据读入
sbit  acc7= ACC^7;         //数据读出

//初始时间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char start_time[7]={0x10,0x47,0x14,0x22,0x03,0x06,0x08};
//uchar pdata shijian[]="时间:";
//uchar pdata riqi[]="日期:";

//----------函数声明-------------
void ds1302_byte_w(uchar byt);                                          //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ds1302_byte_r(void);                                                  //DS1302读出一个字节

void ds1302_w(uchar adds,uchar dat_writed);                  //DS1302数据写入某地址
uchar ds1302_r(uchar adds);                                                  //DS1302某地址数据读取

void ds1302_w_protect(bit flag);
void ds1302_init_time(uchar *time_to_w);
void ds1302_initial(void);                                     //DS1302初始化

void ds1302_get_time(time_struct *cur_time);    //获取DS1302时间日期
void ds1302_set_time(void);                      //键控设置时间日期

void call_ds1302(void);                                                         //供外部调用

//----------DS1302初始化----------
void ds1302_initial(void)
{
        uchar second;
        second=ds1302_r(DS1302_SECOND);
        ds1302_w_protect(0);
        if(second&0x80)
                ds1302_w(DS1302_SECOND,0x00);
//        ds1302_set_time(start_time);
        ds1302_w_protect(1);
        lcd_cmd_w(0x01); //清屏
        lcd_setposition(1,2);
        lcd_str_w("日历系统");
        lcd_setposition(2,0);
        lcd_str_w("Data: ");

        lcd_setposition(3,0);
        lcd_str_w("Time: ");

        lcd_setposition(4,1);
        lcd_str_w("key4设置系统");

}//void ds1302_initial(void)

//-------DS1302读出一个字节----------
uchar ds1302_byte_r(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ACC>>1;
                acc7=ds1302_io;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delay(delay_value3);
        }
        return(ACC);
}//uchar ds1302_byte_w(void)

//---------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ds1302_byte_w(uchar byt)
{
        uchar i=0;
        ACC=byt;
        for(i=8;i>0;i--)
        {
                ds1302_io=acc0;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delay(delay_value3);
                ACC=ACC>>1;
        }
}//void ds1302_byte_r(uchar byt)

//-------------DS1302某地址数据读取--------------
uchar ds1302_r(uchar adds)
{
        uchar data_read;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_byte_w(adds|0x01); //
        data_read = ds1302_byte_r();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data_read);
}//uchar ds1302_r(uchar adds)

//-------------DS1302数据写入某地址------------
void ds1302_w(uchar adds,uchar data_writed)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_byte_w(adds);
        ds1302_byte_w(data_writed);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void ds1302_w(uchar dat,uchar adds)

//-----------DS1302是否写保护----------------
void ds1302_w_protect(bit flag)                                   //flag=0不保护,flag=1写保护
{
        if(flag)
                ds1302_w(0x8e,0x80);
        else
                ds1302_w(0x8e,0x00);
}//void ds1302_w_protect(bit flag)

void ds1302_init_time(uchar *time_to_w)
{
        uchar i=0;
          uchar adds = 0x80;
          ds1302_w_protect(0);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 0; i < 7; i++)
          {
                ds1302_w(adds,time_to_w[i]);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adds+=2;
          }
          ds1302_w_protect(1);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void ds1302_set_time(uchar *time_to_w)

/*******************************************************************
*【函 数 名】:ds1302_get_time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4日                                        *
*【文件作用】:获取DS1302时间值并转化位数组形式,供显示使用        *
*------------------------------------------------------------------*
*【备    注】:                                                    *
*******************************************************************/
void ds1302_get_time(time_struct *cur_time)
{
        uchar temp_time;               //存放读取的临时时间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SECOND);
        cur_time->Second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MINUTE);
        cur_time->Minute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HOUR);
        cur_time->Hour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DAY);
        cur_time->Day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WEEK);
        cur_time->Week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MONTH);
        cur_time->Month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temp_time = ds1302_r(DS1302_YEAR);
        cur_time->Year = ((temp_time&0x70)>>4)*10 + (temp_time&0x0F);

                cur_time->DateString[0] = cur_time->Year/10 + '0'; //年份
                cur_time->DateString[1] = cur_time->Year%10 + '0';
                cur_time->DateString[2] = '_';
                cur_time->DateString[3] = cur_time->Month/10 + '0'; //月份
                cur_time->DateString[4] = cur_time->Month%10 + '0';
                cur_time->DateString[5] = '_';
                cur_time->DateString[6] = cur_time->Day/10 + '0';
                cur_time->DateString[7] = cur_time->Day%10 + '0';
                cur_time->DateString[8] = '_';
                cur_time->DateString[9]        = cur_time->Week%10+'0';
                cur_time->DateString[10] = '\0';

                cur_time->TimeString[0] = cur_time->Hour/10 + '0'; //时的十位
                cur_time->TimeString[1] = cur_time->Hour%10 + '0'; //时的各位
                cur_time->TimeString[2] = ':';
                cur_time->TimeString[3] = cur_time->Minute/10 + '0';
                cur_time->TimeString[4] = cur_time->Minute%10 + '0';
                cur_time->TimeString[5] = ':';
                cur_time->TimeString[6] = cur_time->Second/10 + '0';
                cur_time->TimeString[7] = cur_time->Second%10 + '0';
                cur_time->TimeString[8] = '\0';
}//void ds1302_get_time(time_struct *cur_time)

/*******************************************************************
*【函 数 名】:ds1302_set_time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5日                                        *
*【文件作用】:键控设置时间                                        *
*------------------------------------------------------------------*
*【备    注】:可能由于按键原因,设置反应慢,有待改进              *
*******************************************************************/
void ds1302_set_time(void)
{
// time_struct idata  CTE;
time_struct idata  time;
// time_struct idata old_time;
uint  idata clk_time;
uchar idata time_flag[5];
uint idata timeflag = 1;
// uint idata i=0;
uchar max;

if(key_check(4) == 1)    //调整时间
{
//  lcd_cmd_w(0x01);
//  lcd_setposition(1,2);
//  lcd_str_w("日历系统");
//  lcd_setposition(2,0);
//  lcd_str_w("Date: ");
//  lcd_setposition(3,0);
//  lcd_str_w("Time: ");
  lcd_setposition(4,0);
  lcd_str_w("调整时间模式    ");

  while(1)
  {
//   ds1302_get_time(&CTE);
   ds1302_get_time(&time);

   lcd_setposition(2,3);
   lcd_str_w(time.DateString);
   lcd_setposition(3,3);
   lcd_str_w(time.TimeString);
   lcd_setposition(4,0);

   if(timeflag == 1)        //调整:年
   {
    max = 99;
        clk_time = time.Year;
    lcd_str_w("现在调整: 年");
    lcd_setposition(2,3);
    lcd_str_w("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2,3);
    time_flag[0]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else if(timeflag == 2)//        调整: 月
   {
    max = 13;
        clk_time = time.Month;
    lcd_str_w("现在调整: 月");
    lcd_setposition(2,4);
    lcd_str_w("_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2,4);
    time_flag[0] = '_';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3]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else if(timeflag == 3)           //调整: 日
   {
    max = 32;
    clk_time = time.Day;
    lcd_str_w("现在调整: 日");
    lcd_setposition(2,6);
    lcd_str_w("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2,6);
    time_flag[0]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else if(timeflag == 7)                 // 调整: 周
   {
    max = 8;
        clk_time = time.Week;
    lcd_str_w("现在调整: 周");
    lcd_setposition(2,7);
    lcd_str_w("_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2,7);
    time_flag[0] ='_';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else if(timeflag == 4)                 //调整: 时
   {
        max = 24;
    clk_time = time.Hour;
    lcd_str_w("现在调整: 时");
    lcd_setposition(3,3);
    lcd_str_w("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3,3);
    time_flag[0]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else if(timeflag == 5)  //调整: 分
   {
    max = 60;
    clk_time = time.Minute;
    lcd_str_w("现在调整: 分");
    lcd_setposition(3,4);
    lcd_str_w(":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3,4);
    time_flag[0] = ':';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3]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else if(timeflag == 6)   //调整: 秒
   {
    max = 60;
        clk_time = time.Second;
    lcd_str_w("现在调整: 秒");
    lcd_setposition(3,6);
    lcd_str_w("  ");
    delay(50);
    lcd_setposition(3,6);
    time_flag[0]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1] =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 '\0';
    lcd_str_w(time_flag);
    delay(50);
   }

   lcd_setposition(4,6);                                   //可以去掉
   time_flag[0]='(';
   time_flag[1]= clk_time/10 + '0';
   time_flag[2]= clk_time%10 + '0';
   time_flag[3]=')';
   time_flag[4]='\0';
   lcd_str_w(time_flag);

   if(key_check(4) == 1)          //切换设置值
   {
      timeflag = timeflag + 1;
      if(timeflag == 8)
           timeflag = 1;
        goto again;
   }

   if(key_check(3) == 1)          //值加1
   {

    clk_time = clk_time + 1;
        if(clk_time == max)
                if(timeflag == 2||timeflag == 7||timeflag == 3)
                        clk_time = 1;
                else
                        clk_time = 0;

       clk_time = (((clk_time/10)<<4) &0xf0) + (((clk_time%10)&0x0f));

           ds1302_w_protect(0);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if(timeflag == 1)
                      ds1302_w(0x8c,clk_time);
           else if(timeflag == 7)
            ds1302_w(0x8a,clk_time);
           else if(2 <= timeflag <= 6)
            ds1302_w((0x88-(timeflag-2)*2),clk_time);
                ds1302_w_protect(1);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goto again;
        }

   if(key_check(2) == 1)           //
   {

    if(clk_time != 0)
      clk_time = clk_time - 1;
    clk_time = (((clk_time/10)<<4) &0xf0) + (((clk_time%10)&0x0f));
              ds1302_w_protect(0);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if(timeflag == 1)
        ds1302_w(0x8c,clk_time);

        else if(timeflag == 7)
             ds1302_w(0x8a,clk_time);

        else if(2<=timeflag <= 6)
        ds1302_w((0x88-(timeflag-2)*2),clk_time);
        ds1302_w_protect(1);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goto again;
   }

again:

   if(key_check(1) == 1 || key_check(0) == 1)
   {
                ds1302_initial();
                return;

   }

  }
}
}

/*******************************************************************
*【函 数 名】:call_ds1302                                         *
*【修改日期】:2008年7月4日                                        *
*【文件作用】:供外部调用,调用即可启动DS1302                      *
*------------------------------------------------------------------*
*【备    注】:缺少ds1302_initial和while(1)                        *
*******************************************************************/
void call_ds1302()
{

                ds1302_get_time(&sys_time);
                lcd_setposition(2,3);
                lcd_str_w(sys_time.DateString);
                lcd_setposition(3,3);
                lcd_str_w(sys_time.TimeString);
                ds1302_set_time();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