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求教步进电机一键正转,我现在只有点动,虚心求教!

楼主:
我是单片机新手,自学中,请给我赐教!我想做成按K1一下,就一直正转,按K2一下就一直反转,按K3停止!现在只有点动,我不知如何让正转或反转无限循环。

/*******************************************************
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程序
Target:STC89C52RC-40C
Crystal:12MHz
Platform:51&avr单片机最小系统板+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套件
*******************************************************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 +5V
-   ---- GN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sbit K1=P1^0 ;
sbit K2=P1^1;
sbit K3=P1^2;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uchar phasecw[8]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AD-D-CD-C-BC-B-AB-A
uchar phasecc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AB-B-BC-C-CD-D-DA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cw[i];
  if (i>8) i=0;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if (K1==1)
   {
    Delay_xms(50);
    if (K1==1)//for(i=0;i<500;i++)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if (K3==1 )
   {
    Delay_xms(50);
   if (K3==1) MotorStop();  //停止转动

  }

  if (K2==1 )
  {
    Delay_xms(50);
   if (K2==1)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
}

网友A(2016-10-11):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要是有代码就好了

网友C:
先声明两个全局变量,比如:unsigned char ii,pp;
函数定义:void k1aj(); void k2aj(); void k3aj();
k1,k2,k3按键写成函数,如:
void k1aj()
{
    unsigned char a;
    if(k1==0)
    {
         Delay_xms(200);
         if(k1==0)
         {
              ii=1;
              pp=0;
              while(a<200&&k1==0)
              {
                      Delay_xms(200);
                      a++;
              }
              a=0;
         }
    }
}
k2,k3照着写,把k1换成k2,k3。k2里的变量写成 ii=0; pp=1; k3里的变量写成 ii=0;pp=0;
好!在主程序里写;
void main()
{
    while(1)
    {
         k1aj();
         k2aj();
         k3aj();
         if(ii=1&&pp=0)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else if  (ii=0&&pp=1)
        {
               MotorCCW();//逆时针转动
        }
        else
         {
                MotorData=0x00;
         }
    }
}
好,下载,运行!

网友D:
好的,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网上的代码多的是,但是鱼龙混珠,分得清吗?给你介绍的3个案例是绝对靠谱的,代码可到图书馆或书店去看。

网友E:
如果可以“点动”,则反复调用“点动”+“延时”,不就连续运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