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状态程序演示

楼主:
STC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状态的完整代码下载:

部分源程序:
  1. #include <stc.h>
  2. #include "powerdown.h"
  3. #include "12864s.h"

  4. sbit key0 = P0^0;
  5. sbit ledr = P3^5;
  6. sbit ledg = P3^6;

void main(void)
{
    logo2();
    IT1 = 0;
    IT0 = 0;

    EX0 = 1;
    EX1 = 1;

    EA = 1;
//    delay(50);

    power_down();

    ledr = 0;
    ledg = 1;

    while(1)
        if(key0 == 0)
            {
                 ledr = 1;
                 ledg = 0;
            }
}

网友A(2016-10-27):
你用的是STC哪一颗IC?掉电模式的时候功耗是多少?我用15w202掉电模式的功耗是330uA,跟规格书上说的<0.1uA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