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M2596数控稳压电源源程序

楼主(2016-10-11):
主要器件:

使用LCD1602显示
电源可调模块用到LM2596
模数转换ADC0832

主要功能:
理论电压范围 1.25V~40V
电压、电流显示
短路保护电路

资料下载: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sbit ADC0832_CLK = P1^5;
sbit ADC0832_DODI = P1^6;
sbit ADC0832_CS = P1^7;

sbit LCD_RS=P2^7;//定义引脚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P2^5;

float volts,amps;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D_Data);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Data = WDLCD;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D_E = 0; //延时
    LCD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Data = WCLCD;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return(LCD_Data);
}

void LCD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D_Data = 0;
    WriteCommandLCD(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D(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D(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D(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D(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D(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读取ADC0832转换值函数
//入口函数:channel选择通道
uchar ADC0832_Read(uchar channel)
{
    uchar i = 0;
    uchar tmp = 0;  //高字节数据
    uchar tmp1 = 0; //低字节数据

    //开始标志位
    ADC0832_DODI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S = 0;     //片选信号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选择通道
    switch(channel)
    {
        case 0:     //通道0
            ADC0832_DODI = 1;   //SGL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ADC0832_DODI = 0;   //ODD = 0;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通道1
            ADC0832_DODI = 1;   //SGL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ADC0832_DODI = 1;   //ODD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break;

        default:
            break;
    }

    ADC0832_DODI = 1;
    _nop_();  _nop_();

    //读取8位转换数值
    for(i=0;i<8;i++)
    {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if(ADC0832_DODI)
        {
            tmp |= 0x01;
        }
        else
        {
            tmp &= 0xfe;
        }
        if(i<7)
        {
            tmp <<= 1;
        }
    }

    tmp1 =  tmp & 0x01;
    tmp1 <<= 6;

    for(i=0;i<7;i++)
    {
        ADC0832_CLK = 1;
        _nop_();  _nop_();
        ADC0832_CLK = 0;
        _nop_();  _nop_();

        if(ADC0832_DODI)
        {
            tmp1 |= 0x80;
        }
        else
        {
            tmp1 &= 0x7f;
        }
        if(i<6)
        {
            tmp1 >>= 1;
        }
    }

    ADC0832_CS = 1;

    if(tmp == tmp1) //当高字节与低字节相同时,该值有效
    {
        return tmp; //返回数值
    }
}

void DisPlayValue(uint volts,uint amps)
{
    DisplayOneChar(0,0,'U');
    DisplayOneChar(1,0,'=');
    if(volts/10000 == 0)
    {
        DisplayOneChar(2,0,'0' + (volts/1000%10));
        DisplayOneChar(3,0,'.');
        DisplayOneChar(4,0,'0' + (volts/100%10));
        DisplayOneChar(5,0,'0' + (volts/10%10));
        DisplayOneChar(6,0,'0' + (volts%10));
        DisplayOneChar(7,0,' ');
        DisplayOneChar(8,0,'V');
        DisplayOneChar(9,0,' ');
    }
    else
    {
        DisplayOneChar(2,0,'0' + (volts/10000));
        DisplayOneChar(3,0,'0' + (volts/1000%10));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5,0,'0' + (volts/100%10));
        DisplayOneChar(6,0,'0' + (volts/10%10));
        DisplayOneChar(7,0,'0' + (volts%10));
        DisplayOneChar(8,0,' ');
        DisplayOneChar(9,0,'V');
    }

    DisplayOneChar(0,1,'I');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2,1,'0' + (amps/1000));
    DisplayOneChar(3,1,'.');
    DisplayOneChar(4,1,'0' + (amps/100%10));
    DisplayOneChar(5,1,'0' + (amps/10%10));
    DisplayOneChar(6,1,'0' + (amps/1%10));
    DisplayOneChar(7,1,' ');
    DisplayOneChar(8,1,'A');
}

void GetValue(void)
{
    uchar tmp,i;
    uint ntmp;

    for(i=0;i<10;i++)
    {
        tmp = ADC0832_Read(0);
        ntmp += tmp;
    }

    volts = (ntmp/10)*0.1137*1000;
    Delay5Ms();
    ntmp = 0;

    for(i=0;i<20;i++)
    {
        tmp = ADC0832_Read(1);
        ntmp += tmp;
    }

    amps = (ntmp/20)*0.0196*1000;
    Delay5Ms();

    DisPlayValue(volts,amps);

}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ReadDataLCD();//测试用句无意义

    while(1)
    {
        GetValue();
    }
}

网友A:
没原理图?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币总是不够的?

网友C(2016-12-20):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正需要啊。学习中

网友E:
前一段时间购买了XL4016,做大功率数控电源,原理同上,

网友F(2017-01-25):
一直在寻找这个,终于找到了 ,下载学习中...........

网友G(2017-04-05):
怎么不能生成HEX

网友H:
没原理图,没什么意思!!!

网友I(2017-05-10):
理论电流输出是多少?还有U2的那两个集成运放是干什么的?

网友J(2017-11-18):
一直在寻找此类作品,正好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K(2018-03-09):
谢谢分享,急需
这样的例程

网友L(2018-06-26):
只有电压采集 ,没有调整输出的功能啊

网友M:
电压显示,没有单片机调压,想做一个调压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原理图在此http://www.51hei.com/bbs/dpj-56592-1.html

不配套,可互补;
这个是显示,那个是调压。

网友O:
挺好的,学习下

网友P(2018-09-04):
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Q(2018-10-08):
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R(2018-11-21):
感谢,非常感谢,号

网友L(2019-06-12):
恩,这个代码,是纯ADC采样显示,没有数控的功能.

网友S(2019-07-16):
坑了呗,就一个点c文件

网友T(2019-11-24):
受益匪浅

网友U:
非常感谢提供 这个!

网友V(2021-05-01):
不错的数控电源

网友W(2021-06-13):
引用 网友E:
前一段时间购买了XL4016,做大功率数控电源,原理同上,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你

网友X(2023-03-26):
楼主这里有个LM2596数控电源的程序希望能帮到你:http://www.51hei.com/bbs/dpj-566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