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写一个简单的小车程序

楼主:
学校机器人俱乐部考核要组装个简单小车
不太会用keil
求大神编个程序 能前后左右动一下
用的keil4

网友A(2016-10-11):
你是jjy还是ly的?

网友B:
要求写一下呀
一个按钮控制还是两个 还是遥控 还是蓝牙控制 不然怎么写啊
还有把电路的硬件贴出来

网友C:
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D:
最好有硬件电路,这样才好把端口确认,不然谁知道控制小车左轮的是那两个口,右轮的是哪两个口这里简单写一个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看你用的应该是L298N的芯片,自己看着代码修改一下吧,功能就是前后左右各动1秒,然后停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0=P1^0; //¿ØÖƵç»úA
sbit in1=P1^1; //¿ØÖƵç»úA
sbit in2=P1^2; //¿ØÖƵç»úB
sbit in3=P1^3; //¿ØÖƵç»úB

void delayxm(u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tingzhi()
{
    in0=0;
    in1=0;
    in2=0;
    in3=0;
}

void qianjin()
{
    in0=1;
    in1=0;
    in2=1;
    in3=0;

}
void houtui()
{
    in0=0;
    in1=1;
    in2=0;
    in3=1;

}

void zuozhuan()
{
    in0=0;
    in1=1;
    in2=1;
    in3=0;

}
void youzhuan()
{
  in0=1;
    in1=0;
    in2=0;
    in3=1;

}
    void main()
    {

        tingzhi();
        qianjin();
        delayxm(1000);
        tingzhi();

        houtui();
        delayxm(1000);
        tingzhi();

        zuozhuan();
        delayxm(1000);
        tingzhi();

        youzhuan();
        delayxm(1000);
        tingzhi();
    }

网友E:
赚取黑比

网友F:
还有避障传感器啊,加上避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