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自带ADC做个简易示波器

楼主(2016-10-11):
  发现用msp430做简易示波器的不多,感觉430还不错
  msp430转换速率200KSPS,2系列16M,算是比较快的了吧,用的msp430f2274做的
  因为硬件比较简单,基本上是最小系统,程序应该通用的
  屏幕12864 (ST7920) 19264(KS0108),程序写的很乱,功能不全,但基本功能有了,而且基本上是东挪西借,呵呵

 原理图没有画,前级衰减画上了,但没有装,直接进单片机。
没有画原理图,基本上是最小系统
LCD接口定义和按键都可以在程序中看出来原理图没有画,前级衰减画上了,但没有装,直接进单片机。
没有画原理图,基本上是最小系统
LCD接口定义和按键都可以在程序中看出来

开发工具用的ez430f2013。SPY-BI-WIRE,两线制JTAG,下载比较方便,呵呵
跟1系列区别应该不大,就是频率高点,一些外设不一样而已

12864液晶的主程序部分预览:
#include<msp430f2274.h>
#include"math.h"
#include"font 3X6.h"
#include"12864.c"
#define S1 7
#define S2 6
#define S3 5
#define S4 4
#define S5 3

#define   Num_of_Results   100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unsigned char index = 0;

void ADC_Init(void)
{
  ADC10CTL1 = INCH_7 + CONSEQ_2;                     //Repeat single channel
  ADC10CTL0 = ADC10SHT_3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ON , Interrupt ena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ADC10AE0 |= 0X80;
}
/*******************测量电压峰峰值********************/
void Disp_Vpp(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int VPP)
{
  float real_vpp;
  unsigned int Uintvpp;
  unsigned char ge,shi,bai;   //,i;
  real_vpp = (VPP*3.3)/1024;
  Uintvpp = real_vpp*100;
  bai = Uintvpp/100%10;
  shi = Uintvpp/10%10;
  ge = Uintvpp%10;

  Draw_Font(hang,lie+0,font3x6+9+bai*3);
  Draw_Font(hang,lie+3,font3x6+3);
  Draw_Font(hang,lie+6,font3x6+9+shi*3);
  Draw_Font(hang,lie+10,font3x6+9+ge*3);

}

void Measure_Vol(void)
{
   unsigned int Max_voltage = 0,Min_voltage = 1024;
   unsigned int c;
//   float Real_Voltage;
   uchar i,e;

   for(i=0;i<100;i++)
   {
      if(results[i] > Max_voltage)
        Max_voltage = results[i];
      else
        if(results[i] < Min_voltage)
          Min_voltage = results[i];
   }

   c = Max_voltage - Min_voltage;
   e++;
   if(e > 5)
   {
     Disp_Vpp(10,102,Max_voltage);
     Disp_Vpp(17,102,Min_voltage);
     Disp_Vpp(24,102,c);
     e = 0;
   }
}

/********************测量电压峰峰值********************/

/********************ADC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ISR (void)
{

  results[index] = ADC10MEM;               // Move results
  index++;
  if(index == 100)
  ADC10CTL0 &=~ ADC10IE;

}

main()
{
  uchar y1=0,y2=0,i,j;          //y坐标
  uchar TimeDiv = 3;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0;                //P1.7--P1.3设为输入,检测按键
  DCOCTL  = CALBC1_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Ini_lcd();
  Clear_GDRAM();
  Draw_PM(tab);
  ADC_Init();
  _EINT();
  while(1)
  {

/**********************检测按键**************************/
    if(!(P1IN&(0x01<<S2)))
    {
      while(!(P1IN&(0x01<<S2)));
      TimeDiv--;
      ADC10CTL0 &=~ ENC;
      ADC10CTL0 = ADC10SHT_0;
      ADC10CTL1 = INCH_7 + CONSEQ_2;                     //Repeat single channel
      ADC10CTL0 = TimeDiv*0x800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ON , Interrupt ena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if(TimeDiv == 0) TimeDiv = 4;
    }

    if(index == 100)                           //测完99次再显示
  {
    index = 0;
    for(i=0;i<=99;i++)                      //显示时把99次测量的值画点在12864上
    {
      y1 = y2;
      y2 = 61 - (results[i]/17);            //17表示 满量程1024除以60个点
      LCD_Set_Dot1(i,y2);

      if((abs(y2 - y1)>=3)&&(i!=0))        //如果下一点的纵坐标比前一个点的纵坐标大3,为了看起来连续,两个点画线
      Lcd_DrawLine_Y(y1,y2,i);
    }
    Measure_Vol();                         //测量最大值最小值
    Delay_Nms(200);                       //等待1秒左右时间

/**********************检测按键S1**************************/
      while(!(P1IN&(0x01<<S1)));                // FREEZE,锁定屏幕
/**********************检测按键S1**************************/

    for(i=0;i<=99;i++)                    //显示过后删除,不能清屏,因为清屏的话看起来屏幕会闪烁
    {
      y1 = y2;
      y2 = 61 - (results[i]/17);
      if((! ((i%10 == 9)&&(y2%10 == 1) ||(i==0) )))
      LCD_ReSet_Dot1(i,y2);

      if((abs(y2 - y1)>=3)&&(i!=0))
      Lcd_ReDrawLine_Y(y1,y2,i);

    }

      for(j=1;j<100;j=j+2)                                  //画中心X,Y轴
      {
        LCD_Set_Dot1(49,j);
        LCD_Set_Dot1(j,31);
        for(i=1;i<62;i=i+10)
        {
          if( ( ((j%10 == 9)||j==1))&&(i%10 == 1) )           //保存背景的点
          LCD_Set_Dot1(j,i);
        }
      }
   ADC10CTL0 |= ADC10IE;
  }

  }
}

19264液晶屏:
#include<msp430f2274.h>
#include"math.h"
#include"font 3X6.h"
#include"19264-KS0108.c"
#include"ADC.c"

#define S1 7
#define S2 6
#define S3 5
#define S4 4
#define S5 3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y1,y2,i,j;
   P2DIR |= BIT2;
   P3DIR |= BIT0;
   DCOCTL  = CALBC1_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WDTCTL = WDTPW + WDTHOLD;
   LCD19264Initial();
   LCD19264Draw_PM(tab);
   ADC_Init();
   _EINT();

   while(1)
   {

/**********************检测按键S2**************************/
      if(!(P1IN&(0x01<<S2)))
      {
        if(Delay_Time<16384)
        {
         while(!(P1IN&(0x01<<S2)));
         Delay_Time = Delay_Time<<2;
        }
      }

/**********************检测按键S3**************************/
      if(!(P1IN&(0x01<<S3)))
      {
        if(Delay_Time>4)
        {
         while(!(P1IN&(0x01<<S3)));
         Delay_Time = Delay_Time>>2;
        }
      }

/******************************************************************/
/***************************显示一屏数据***************************/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在主程序中显示一屏数据
      {
         index = 0;
         for(i=1;i<=Num_of_Results-1;i++)
         {
            y1 = y2;
            y2 = 61 - (results[i]/17);
            LCD19264WriteDot(i,y2,1);                      //打点

           if((abs(y2 - y1) >=3)&(i!=1) )                  //为了看起来连续,当y轴间距大于等于3,画线
           {
              LCD19264DrawLine_Y(y1,y2,i,1);
           }

         }

/***************************测量最大值,最小值,Vpp并且显示***************************/

      Measure_Vol();                         //测量最大值最小值

      Delay_Nms(500);                        //延时一段时间,使屏幕变化不那么快

/**********************检测按键S1**************************/
      while(!(P1IN&(0x01<<S1)));                // FREEZE,锁定屏幕
/**********************检测按键S1**************************/

/***************************删除之前显示一屏的数据********************************/

      for(i=1;i<=Num_of_Results-1;i++)
         {
            y1 = y2;
            y2 = 61 - (results[i]/17);
            LCD19264WriteDot(i,y2,0);
           if( (abs(y2 - y1) >=3)&(i!=1) )                //因y1初始值为0,有可能比y2小,所以i!=1时画线
           {
              LCD19264DrawLine_Y(y1,y2,i,0);
           }
         }

/***************************显示背景界面的点********************************/

         for(i=1;i<162;i+=10)
         {
             for(j=1;j<62;j+=15)
             {
                 LCD19264WriteDot(i,j,1);
             }
         }

/***************************显示横轴和纵轴********************************/

         for(i=0;i<80;i++)
         {
           LCD19264WriteDot((2*i+1),31,1);

           if(i<31)
           LCD19264WriteDot(81,(2*i+1),1);
         }
      ADC10CTL0 |= ADC10IE;                               //开ADC中断
      }
      _NOP();
   }
}

全部源码下载:

网友A:
赞一个,可是我不会MSP430.我想用STM32或者51带彩屏做一个。

网友B(2017-03-06):
真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C(2018-10-30):
电路原理图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D(2019-10-30):
厉害的,可以一看

网友E(2020-10-09):
学习了 ,不错,而且 电路 源程序都开源了,可以给大家做为参考。谢谢你

网友F:
感谢分享,太详细了

网友G:
谢谢大侠无私奉献学习了、论坛有你更精彩!